两个单片机程序头文件不一样,怎么放在一起烧录?

楼主(2019-03-24):
写了两个程序,但是两个程序头文件不一样,怎么放在一起烧到单片机里面去??而且两个程序结果都显示在LCD的同一行,怎么改一下嘞??

网友A:
用的keil吗 是两个工程吗 keil的话把其中一个程序的头文件加到另一个中,然后把主程序的代码复制过来修改一下就可以,这样俩个程序就可以在一个工程了,要注意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单片机资源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keil吗 是两个工程吗 keil的话把其中一个程序的头文件加到另一个中,然后把主程序的代码复制过来修改一 ...

主程序代码复制到哪里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