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遥控船程序设计思路

楼主:
说一下怎样去做一个遥控器,必须要买的东西: 2 片 STC12C5A60S2 单片机,2 个 NRF24L01 模块,一个电机驱动(如果要驱动功率较大的电机,不建议买 LN298,最好大功率一些的),两个 L7805 稳压管,1 个AMS1117-3.3 稳压芯片,两个摇杆电位器(注意有一个是要不能自动复位的,用于油门,另外一个要自动复位,用于转弯。还有一些电阻电容等,主要是用来构建一个最小单片机系统,使单片机运行起来。液晶屏不是必要的,这里我用的是 nokia5110 液晶屏,用来显示遥控车的电压和电量,当然电量不会很准确,是用单片机上的 A/D 转换器采集电池的电压,然后根据电压电量曲线得出电量的。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2_4G.h"
#include"stc12_ADC.h"
#include"stc12_pwm.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RxBuf[32]={0},TxBuf[32]; // 接收的数据 数组
  delay(500);
        init_NRF24L01() ;        //模块初始化
        Init_ADC();
  PWM_init();
        PWM_clock(2);      // PCA/PWM时钟源为定时器0的溢出
  while(1)
  {
    SetRX_Mode();          //设置成接受模式
          nRF24L01_RxPacket(RxBuf);
          delay(10);

    if(RxBuf[1]==0)             //前进
    {
      up=1;
            dw=0;
      up1=0;
      dw1=1;
      PWM_start(RxBuf[2],RxBuf[3]);
    }
    else
    {
      if(RxBuf[0]==0)
      {
        up=1;
              dw=1;
        up1=1;
        dw1=1;
      }
      else                    //后退
      {
        up=0;
              dw=1;
        up1=1;
        dw1=0;
        PWM_start(RxBuf[0],RxBuf[0]);
      }
    }

    TxBuf[4]=(uchar)AD_av(0);            //测锂电池电压
    nRF24L01_TxPacket(TxBuf);                 //发送数据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50);

  }
}

Keil代码下载:
sldprt文件:

网友A(2019-03-28):
谢谢楼主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楼主怎么没有原理图?

网友C:
赚点黑币去下载

网友D(2022-02-17):
SLDPRT是什么文件?预览图里没看到.C.H文件啊!因为黑币不多,所以没舍得下载。

网友E(2022-05-28):
感觉跟萝丽遥控器用的原件差不多

网友F(2023-07-31):
多谢分想,楼主长命百岁

网友F:
我测了好像不能行了,怎么回事

网友G(2023-09-09):
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