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 为啥我delay()中的时间越大闪的越快?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2019-03-2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t xhld;
sbit fmq=P2^3;
void delay(char);
void main()
{
   xhld=0xfe;
   P1=xhld;
   while(1)
     {
       xhld=_cror_(xhld,1);
   delay(300);
   P1=xhld;
  }
}
void delay(char z)
{
char x,y;
for(x=800;x>0;x--)
  for(y=z;y>0;y--);
}
流水灯程序 为啥我delay()中的时间越大闪的越快?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char最大127

网友B:
注意你的延时变量是char,最大255,你却赋值300,如果你延时变量改为int就正常了。

网友C:
数据类型定义错误!你函数里面定义的x、y、z变量都是char型数据变量,char型数据变量范围是-128 ~ +127,而你的delay(300);和for(x=800;x>0;x--)语句对z和x的赋值,y的引用都超出了变量定义的范围。
举例说明:
假如定义了char数据类型变量x,而你赋值x=128时,实际上x=-127;x=129时,实际上x=-126...以此类推,带入你的delay()中你就明白了

网友D:
char最大255

网友E:
溢出了,你应该用int

网友F:
把你delay函数里的char全部改成int

网友G:
改成int或long  int

网友H:
无字符变量的char溢出,提倡用unsigned int(无字符变量整型),代码运行长。

网友I:
char最大255 改成int或long  int

网友J:
char最大-128 ~ +127
说白了溢出就是0,延时0,自然很快啦。

网友K:
800大于char的值  一般大于125 用unsigned int   像数组这样的长度可以用char

网友L:
你用字符型会不会是转化为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