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的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9-03-24):
有个问题,puzhong ADC例程那个设置的是单次转换,为什么调节电位器结果会刷新?
设置了单次转换,不应该转换完成就不再刷新值了吗
(例程很简单,就是在ADC1_in1上外接一个电位器,调节电位器看到ADC转换的电压值)

网友A:
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单次转换 为什么不把程序贴出来?一看便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单次转换 为什么不把程序贴出来?一看便知啊

谢谢,后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