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灭火机器人源码

楼主(2019-03-24):
float tim_1=0.0;   /*时间变量:不用*/
float gf_1=0.0;   /*速度功率值 */
int mic_1=0;    /*声音值,AI8或AI12*/
int gi_1=0;     /*用控制是否跳出某房间循环的量:任务完成与否控制量*/
int gi_2=0;     /*相对的左边火焰亮度值*/
int gi_3=0;     /*相对的左右边火焰亮度值的差值*/
int gi_4=0;      /*相对的右边火焰亮度值*/
int gi_5=0;    /*高中、小学程序切换*/
int gi_6=0;    /*二号房回家时用来数线的量*/
int gi_7=0;    /*第一次去二号房时看到的有没有火的标记量*/
int gi_8=0;    /*地面灰度设置值*/
int gi_9=0;    /*侧面PSD测距值*/
int gi_10=0;   /*区分环境光与蜡烛光的参考值*/
int ma_1=0;   /*前左PSD值AI0*/
int ma_2=0;   /*正前PSD值AI1*/
int ma_3=0;   /*前右PSD值AI2*/
int ma_4=0;   /*后右PSD值AI3*/
int ma_5=0;   /*正后PSD值AI4*/
int ma_6=0;   /*后左PSD值AI5*/
int ma_7=0;   /*前地面灰度值AI6*/
int ma_8=0;   /*后地面灰度值AI7*/
int ma_9=0;   /*回家时所用的地面灰度的二次测量值*/
int ma_10=0;   /*正前正后PSD测距值,例值 220*/
int sci_1=0;   /*指南针读值*/
void main()
{
    SCI_Set(0,9600,0,8,1 );/*串口设置:指南针的端口设置,小学、初中不用*/
    /*****************************************************************************/
    /*以下为调试参数*****************************************************************/
    gi_10=450;      /*区分环境光与蜡烛光的参考值,约比环境光最小值小50,例值:450*/
    gi_8=310;     /*地面灰度设置值,原则:稳定地区分黑白,取黑白值的中间值,例值:300*/
    gi_9=280;    /*侧面PSD测距值,例值: 280*/
    ma_10=280;  /*正前正后PSD测距值,例值 280*/
    gi_5=1;/*小学取1,初高中取0*****/

    gf_1=1.0;/*功率值,范围0.0~1.0*/
    /*****************************************************************************/

    while(1)
    {
        mic_1=AI(8);
        if(mic_1 > 750)
        {
            break;
        }
    }
    //SetMotor(0x1111,100,100,0,0);
    SetMotor(0x1111,(int)(100*gf_1),(int)(100*gf_1),0,0);
    wait( 0.300000 );
    while(1)
    {                       /*四号房*****************************/
    /************************************************************/
        while(1)
        {
            ma_7 = AI(6);
            if(ma_7 < gi_8)
            {
                gi_2=AI(9);
                gi_4=AI(11);
                if((gi_2 < gi_10) || (gi_4 < gi_10))
                {
                    //SetMotor(0x1111,90,10,0,0);
                    SetMotor(0x1111,(int)(90*gf_1),(int)(10*gf_1),0,0);     /*有火时进四号房*************/
                    wait( 0.100000 );
                    //SetMotor(0x1111,80,80,0,0);
                    SetMotor(0x1111,(int)(80*gf_1),(int)(80*gf_1),0,0);     /*有火时进四号房*************/
                    wait( 0.050000 );
                    while(1)
                    {
                        ma_7 = AI(6);
                        gi_2=AI(9);
                        if((ma_7 < gi_8) && (gi_2 < 300))/*四号灭火*/
                        {
                            StopMotor(0x1111);
                            //SetMotor(0x1111,100,-100,0,0);
                            SetMotor(0x1111,(int)(100*gf_1),(int)(-100*gf_1),0,0);
                            wait( 0.080000 );
                            StopMotor(0x1111);
                            DO( 0x1, 1 );
                            tim_1 =seconds();
                            wait( 0.500000 );/*机器人停顿灭火时间*/
                            DO( 0x1, 0 );
                            /*gi_5=1;*小学***/
                            break;
                        }
                        else
                        {
    SubRoutine_2 ();

                        }
                    }
                    if(gi_5 == 1)
                    {
                        gi_1=1;
                        break;
                    }
    SubRoutine_3 ();

                    gi_1 = 1 ;
                    break;
                }
                else      /*出四号房*************/
                {
                    StopMotor(0x1111);
                    wait( 0.180000 );
                    //SetMotor(0x1111,-60,-100,0,0);
                    SetMotor(0x1111,(int)(-40*gf_1),(int)(-100*gf_1),0,0);
                    wait( 0.300000 );
                    break;
                }
            }
            else
            {
    SubRoutine_1 ();

            }
        }
        if(gi_1 == 1)
        {
            break;
        }
                              /*三号房*****************************/
      /************************************************************/
        while(1)
        {
            ma_8 = AI(7);
            if(ma_8 < gi_8)
            {
                gi_2=AI(13);
                gi_4=AI(15);
                if((gi_2 < gi_10) || (gi_4 < gi_10))
                {
                    //SetMotor(0x1111,-80,-10,0,0);
                    SetMotor(0x1111,(int)(-80*gf_1),(int)(-10*gf_1),0,0);   /*有火时进三号房*************/
                    wait( 0.100000 );
                    while(1)
                    {
                        ma_8 = AI(7);
                        gi_2=AI(15);
                        if((ma_8 < gi_8) && (gi_2 < 300))  /*三号灭火*/
                        {
                            StopMotor(0x1111);
                            DO( 0x10, 1 );
                            tim_1 =seconds();
                            wait( 0.500000 );/*机器人停顿灭火时间*/
                            DO( 0x10, 0 );
                            /*gi_5=1;*小学***/
                            break;
                        }
                        else
                        {
    SubRoutine_5 ();

                        }
                    }
                    if(gi_5 == 1)
                    {
                        gi_1=1;
                        break;
                    }
    SubRoutine_6 ();

                    gi_1 = 1 ;
                    break;
                }
                else
                {
                    StopMotor(0x1111);     /*没火时出三号房*************/
                    wait( 0.180000 );
                    //SetMotor(0x1111,100,15,0,0);
                    SetMotor(0x1111,(int)(100*gf_1),(int)(15*gf_1),0,0);
                    wait( 0.400000 );
                    break;
                }
            }
            else
            {
    SubRoutine_4 ();

            }
        }
        if(gi_1 == 1)
        {
            break;
        }

                               /*一(-2-1)号房*****************************/
               /************************************************************/
        while(1)
        {
            ma_7 = AI(6);
            if(ma_7 < gi_8)
            {
                gi_2=AI(9);
                gi_4=AI(11);
                if((gi_2 < gi_10) || (gi_4 < gi_10))/*此处不用改(第一次去二号门口测光,不进)*/
                {
                    gi_7 = 1 ;
                }
                StopMotor(0x1111);    /*第一次从二号门出***********/
                wait( 0.180000 );
                //SetMotor(0x1111,-80,-20,0,0);
                SetMotor(0x1111,(int)(-10*gf_1),(int)(-80*gf_1),0,0);
                wait( 0.40000 );
                while(1)
                {
                    ma_8 = AI(7);
                    if(ma_8 < gi_8)
                    {
                        gi_2=AI(13);
                        gi_4=AI(15);
                        if((gi_2 < gi_10) || (gi_4 < gi_10))
                        {
                            //SetMotor(0x1111,-80,-15,0,0);
                            SetMotor(0x1111,(int)(-80*gf_1),(int)(-15*gf_1),0,0);  /*有火时进一号房*************/
                            wait( 0.200000 );
                            while(1)
                            {
                                ma_8 = AI(7);
                                gi_2=AI(15);
                                if((ma_8 < gi_8) && (gi_2 < 300))  /*一号灭火*/
                                {
                                    StopMotor(0x1111);
                                    DO( 0x10, 1 );
                                    tim_1 =seconds();
                                    wait( 0.500000 );  /*机器人停顿灭火时间*/
                                    DO( 0x10, 0 );
                                    /*gi_5=1;*小学***/
                                    break;
                                }
                                else
                                {
    SubRoutine_5 ();

                                }
                            }
                            if(gi_5 == 1)
                            {
                                gi_1=1;
                                break;
                            }
    SubRoutine_10 ();

                            gi_1 = 1 ;
                            break;
                        }
                        else
                        {
                            StopMotor(0x1111);
                            wait( 0.180000 );
                            //SetMotor(0x1111,-60,60,0,0);
                            SetMotor(0x1111,(int)(-60*gf_1),(int)(60*gf_1),0,0);  /**最后去2号房之前(即从一号去二号)**/
                            wait( 0.020000 );
                            StopMotor(0x1111);
                            //SetMotor(0x1111,100,55,0,0);
                            SetMotor(0x1111,(int)(100*gf_1),(int)(55*gf_1),0,0);
                            ma_2 = AI(1);
                            ma_3 = AI(2);
                            while((ma_2 <= ma_10) && (ma_3 <= gi_9))/**最后去2号房之前**/
                            {
                                ma_2 = AI(1);
                                ma_3 = AI(2);
                            }                            /**最后去2号房之前**/
                            SetMotor(0x1111,(int)(70*gf_1),(int)(70*gf_1),0,0);
                            wait( 0.2 );
                            SetMotor(0x1111,(int)(50*gf_1),(int)(-50*gf_1),0,0);
                            wait( 0.2 );

                            gi_1=2;
                            break;
                        }
                    }
                    else
                    {
    SubRoutine_4 ();

                    }
                    if((gi_1 == 2) || (gi_1 == 1))
                    {
                        break;
                    }
                }
                if((gi_1 == 2) || (gi_1 == 1))
                {
                    break;
                }
            }
            else
            {
    SubRoutine_7 ();

            }
        }
        if(gi_1 == 1)
        {
            break;
        }

                     /*二号房*****************************/
        /************************************************************/
        while(1)
        {
            ma_7 = AI(6);
            if(ma_7 < gi_8)
            {
                gi_2=AI(9);
                gi_4=AI(11);
                if(gi_7==1)gi_2=10;/*第一次已*/    /********************/
                if((gi_2 < 1023) || (gi_4 < gi_10))
                {
                    //SetMotor(0x1111,50,80,0,0);
                    SetMotor(0x1111,(int)(50*gf_1),(int)(80*gf_1),0,0);
                    wait( 0.100000 );
                    //SetMotor(0x1111,25,70,0,0);
                    SetMotor(0x1111,(int)(10*gf_1),(int)(100*gf_1),0,0);
                    wait( 0.3500 );
                    while(1)
                    {
                        ma_7 = AI(6);
                        gi_2=AI(11);
                        if((ma_7 < gi_8) && (gi_2 < 300))   /*二号灭火*/
                        {
                            StopMotor(0x1111);
                            DO( 0x1, 1 );
                            tim_1 =seconds();
                            wait( 0.500000 );   /*机器人停顿灭火时间*/
                            DO( 0x1, 0 );
                            /*gi_5=1;*小学***/
                            break;
                        }
                        else
                        {
    SubRoutine_2 ();

                        }
                    }
                    if(gi_5 == 1)
                    {
                        gi_1=1;
                        break;
                    }
                    StopMotor(0x1111);
    SubRoutine_9 ();

                    gi_1 = 1 ;
                    break;
                }
                else
                {
                    StopMotor(0x1111);
                    wait( 0.180000 );
                    break;
                }
            }
            else
            {
    SubRoutine_7 ();

            }
        }
        if(gi_1 == 1)
        {
            break;
        }
        break; /**/
    }
    StopMotor(0x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