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一下,我这单片机数码管为啥总是显示不对?

楼主(2019-03-24):
我用的是单片机连接两个锁存器74hc573,分别控制断选和位选,想在第二位显示个零,编程如图一,然后显示是图二,可知是高电平有效,然后我进行修改,编程如图三,显示如图四,为啥不对呢,怎么弄也不对,我这画的电路也没问题啊?!

网友A:
你需要在main()主函数最后添加“while(1);”语句

网友B:
上图可看做数字 0
下图看看做数字 6

是数码管选错了

网友C:
把你的显示码取反显示就对了。
你看嘛,显示0时,只显示中间一横,就是共阳共阴的数码管不同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main()主函数最后添加“while(1);”语句

感谢大神,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可看做数字 0
下图看看做数字 6

已经解决了,第一个说的是对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显示码取反显示就对了。
你看嘛,显示0时,只显示中间一横,就是共阳共阴的数码管不同之处。

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如果是在真实环境下, 出现的问题可能又不一样了。 这个proteus只能模拟出结果,并不能很好的模拟出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main()主函数最后添加“while(1);”语句

你好,虽然解决了,但为什么要加个死循环呢,为什么点个灯就不需要呢,同样都是这样的控制方法

网友D:
while(1)就是为了控制程序程序不要乱跑。 在有操作系统的C语言运用中,一个程序完结,一般都是执行一个操作,或者提供一个服务。程序结构一般都是从开始到结束。结束后,系统会释放这个程序执行时内存,直到下次再被调用。程序的调用都是有操作系统来控制的。
但是51单片机中, 没有操作系统,所以必须要用一个死循环语句,把程序停留在最后的状态,或者用一个死循环,让程序不断的重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