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和数码管显示单独运行都没问题,如何组合到一起?

楼主(2019-03-24):
4位串行595数码管显示简单的串口通信
123 132 213 231 312 321 这六个信号TTL通信输入51单片机后显示到4位串行595数码管的程序如何写?

串口通信和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单独运行都没问题。
关键是怎样才能组合到一起用???

楼主: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楼主: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disbuf[4]={0,0,0,0};

//-----------------------------------------------------------------------------
// 函数原形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void);                                        // 主函数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LED显示
void LED_OUT(uchar X);                                // LED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LED字模表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 = P1^2;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LED[0]=1;
        LED[1]=2;
        LED[2]=3;

        while(1)
        {
                LED4_Display ();
        }
}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uchar j;
        j=231;                                // *****
        switch(j)
        {
          case 123: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132: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213: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231: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312: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321: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break;
        }
/*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网友A(2020-07-14):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可以发代码给我看看吗?我也有个差不多的东西要搞

网友B:
我给你合起来了你看一下: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unsigned char  disbuf[4]={0,0,0,0};

//-----------------------------------------------------------------------------
// 函数原形定义

//void main (void);                                        // 主函数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LED显示
void LED_OUT(uchar X);                                // LED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LED字模表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 = P1^2;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void)
{

        LED[0]=1;
        LED[1]=2;
        LED[2]=3;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LED4_Display ();
        }
}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uchar j;
        j=231;                                // *****
        switch(j)
        {
          case 123: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132: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213: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231: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312: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break;
        case 321: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break;
        }
/*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