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振晶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9-03-24):
我用STC-ISP 单片机下载软件'查测MCU选项'时可以看到振晶的工作频率 ,多次查测的结果都不一致.11.0592的振晶在11.030和11.088二个数跳动.
虽然不需要它是准确的11.0592MHZ,

所有振晶都是这样不稳定的吗?
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A:
质量跟价格有关系

网友B:
晶振是有源,晶体是无源,有源晶振和无源晶体是重复的说法。楼主说的应该是石英晶体,晶体直接测量一般量不准,不管用什么单片机,可以编一个方波程序,精确测量这个方波的频率,可以反推晶体的频率,石英晶体的频率,一般还是很准确的,误差不会太大。晶振是有源的,带有放大电路,可以直接测量,也比较容易做到测量准确。

网友C:
主要问题是STC-ISP 单片机下载软件测出的晶体频率不一定准确,我测过后只是参考一下。真正要测频率精度还是用定时器分频后的时钟走时程序,走一天或几天的秒计数(unsigned long),再对手表校对。

网友D:
这个频率那是很难测定的:首先是你所用测量设备的准确度怎么保证?
用STC 单片机来测量吗?这两个东西到底是哪个不准还说不定呢。

网友E:
这是一个参考值,无多大的意义。石英晶振一般都是较精确的。

网友F:
这个是正常的,不用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