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教程照搬的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为啥会这样啊?

楼主(2019-03-24):
大神帮看看吧!完全是按视频上讲的写的代码,为啥视频上的可以,到我这就出问题了?
QQ*
QQ*

网友A:
重复定义!把你的程序开始部分发出来看看

网友B:
重定义,看看包含的头文件

网友C:
放头文件没

网友D:
把头文件去掉就好了。
这样的重复定义问题,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义!把你的程序开始部分发出来看看

开始部分是这样的

网友E:
重复定义,找到所有提示报警的定义都是在什么地方定义了

网友F:
将你的头文件新建一个文件放入,然后指定文件的寻找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头文件去掉就好了。
这样的重复定义问题,都是这个原因

还是不行啊,问题更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你的头文件新建一个文件放入,然后指定文件的寻找地址。

不是很懂,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G:
这是头文件包含有问题,一是无,二是重复定义,三是编译器路径中无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头文件包含有问题,一是无,二是重复定义,三是编译器路径中无头文件。

具体如何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编别的程序就没有

网友G:
看不到完整程序无法帮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到完整程序无法帮你处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0;y<110;y++);
}

uchar 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shu;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hello ????
}; ///??????Ч???0~15

void init()        ///?????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1;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else
           {
                if(t0%4==0)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 ;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t0=0;
                                P1=0xff;///???ALL
                                TR1=0;
                        }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P0=table[aa];dula=0;P0=0xff;wela=1;P0=0xfe;wela=0;delay(1);
                dula=1;P0=table[bb];dula=0;P0=0xff;wela=1;P0=0xfd;wela=0;delay(1);
                dula=1;P0=table[cc];dula=0;P0=0xff;wela=1;P0=0xfb;wela=0;delay(1);

        dula=1;P0=table[bai];dula=0;P0=0xff;wela=1;P0=0xf7;wela=0;delay(1);
                dula=1;P0=table[bai];dula=0;P0=0xff;wela=1;P0=0xef;wela=0; delay(1);
                        dula=1;P0=table[bai];dula=0;P0=0xff;wela=1;P0=0xdf;wela=0; delay(1);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到完整程序无法帮你处理

下面这个是完整程序,大神帮我看看吧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0;y<110;y++);
}

uchar temp,t0,t1,bai,shi,ge,flag,flag1;
  uint shu;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hello ????
}; ///??????Ч???0~15

void init()        ///?????
{
shu=432;
temp=0xfe;
P1=temp;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1)
        {
                if(t0==10)
        {
                t0=1;
                temp=_crol_(temp,1);
                P1=temp;
        }
        }
   else
           {
                if(t0%4==0)
                                P1=~P1;
                if(t0==60)
                {        TR0=0;
                        P1=0xff;
                        flag1=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2)
        {
                t1=0;
                shu        -- ;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
                if(shu==398)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lag=1;
                                t0=0;
                                P1=0xff;///???ALL
                                TR1=0;
                        }
        }
}

void display(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P0=table[aa];dula=0;P0=0xff;wela=1;P0=0xfe;wela=0;delay(1);
                dula=1;P0=table[bb];dula=0;P0=0xff;wela=1;P0=0xfd;wela=0;delay(1);
                dula=1;P0=table[cc];dula=0;P0=0xff;wela=1;P0=0xfb;wela=0;delay(1);

        dula=1;P0=table[bai];dula=0;P0=0xff;wela=1;P0=0xf7;wela=0;delay(1);
                dula=1;P0=table[bai];dula=0;P0=0xff;wela=1;P0=0xef;wela=0; delay(1);
                        dula=1;P0=table[bai];dula=0;P0=0xff;wela=1;P0=0xdf;wela=0; delay(1);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f(flag1!=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lay(16,17,18,18,19,20);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具体如何操作

在你的工程文件里新建一个文件,将头文件放入,然后指定头文件寻找路径。或者打开头文件加入#ifndef  #define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