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M542控制57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3-24):
我是用stc89c52rc的单片机接DM542驱动器来控制57步进电机。采用共阴极接法,即ENA不接,PUL-与DIR-串接单片机GND,PUL+接单片机p3^1口给脉冲,DIR+接P3^2口给高低电平(本来应该高电平正转,低电平反转)程序如下,驱动器输出端A+接红,A-接绿,B+接黄,B-接蓝,供电直流24v、2A。但是不管程序给DIR+高还是低都是反转,我测了一下,IO口空载正常,但是用杜邦线接DIR电压就被拉低了,只有0.6V,所以一直默认给低电平。原以为杜邦线有问题,但是将该杜邦线插入单片机5V的电源端后电机能够正转,检测电压5V。这是什么原因?求教大神?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UL=P3^1; //位定义DIR
sbit DIR=P3^2; //位定义ENA
void delay (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y>0;y--);
}

void main()
{
    DIR = 0;
//    delay(1000);
    while(1)
    {

        delay(10);
        PUL = 0;
        delay(10);
        PUL = 1;
        delay(10);
    }

}

网友A:
其实驱动器输入用共阳极接法会好控制点,也相对简单,请参考驱动器说明,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只有方式和接线方法不对有关

楼主:
用32试了一下,可以正转,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驱动器输入用共阳极接法会好控制点,也相对简单,请参考驱动器说明,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只有方式和 ...

谢谢老哥的回复,之前用过共阳极接法,但是不好使,这次听你这么一说回去又试了一次,结果成功实现了,但是还是对共阴极的这种情况感到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复,之前用过共阳极接法,但是不好使,这次听你这么一说回去又试了一次,结果成功实现了,但 ...

你好,我按照你的共阴极方法连接了,发现正反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按照你的共阴极方法连接了,发现正反转都可以

应该是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32试了一下,可以正转,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应该是电流太小了,我朋友也是用32给我调试过也没问题

网友C(2019-10-29):
我也是直接用52单片机连的驱动器 共阴共阳电机都不会转 该怎么办呢

网友D(2020-05-03):
请问这个系统怎么实现 步进电机 调速的?调速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E(2020-06-26):
引用 楼主:
用32试了一下,可以正转,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你还,请问用32可以驱动吗,能给下源代码吗

网友F(2021-09-23):
1/单片机IO口拉低比拉高具备更强的电流属性。

网友F:
1/单片机IO口拉低比拉高更强电流属性,采用共阳解法更好些。
2/代码中未看到设置IO口模式,推挽输出模式最大20mA,估计能解决共阴问题。
3/驱动器信号口内部为光耦隔离实现的,实现无关于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驱动光耦输入端即可。你的共阴估计是未设置IO口状态(默认准双向)后被DIR的正极和光耦共同作用拉低的吧。

网友G(2022-04-14):
请问这个系统怎么实现 步进电机 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