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小比赛做的一个带颜色识别寻迹小车程序,STM32+5110屏幕

楼主(2019-03-24):
5110屏幕做小车的主显示屏,然后颜色识别传感器
大概就是做到下面这几点
它以在特定赛道上能自主行驶且具有优性能的智能小车这类复杂工程问题为任务,鼓励组成团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提出、分析、设计、开发并研究智能小车的机械结构、电子线路、运动控制和经济成本等问题,让综合工程素质、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培养和提升。因此,特邀各专业电子设计爱好者参加自制小车跑道赛”,促进电子设计能力提高和智能小车竞赛活动的普及

将赛车放置在赛道出发区,赛车应在得到出发信号后5秒之内离开出发区,沿着赛道黑色引导线跑一圈,由计时定位起始线进行自动计时。
小车从赛道出发区离开,赛道黑色引导线上排列若干包裹两组不同颜色(可由自己准备)1元硬币,其中一种颜色硬币二枚,另一种颜色硬币二枚,硬币比赛时随机摆放。由计时起始线开始进行自动计时,小车沿引导线前进,检测到指定颜色的硬币后将其搬运至起点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USART printf example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5110.h"
#include "sys.h"
#include "tcs3200.h"
#include "TIM2.h"
#include "bsp_exti.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trac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gpio.h"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 关闭总中断 */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 开放总中断 */

extern         u16 CCR1_Val ;
extern         u16 CCR2_Val ;
extern        u16 CCR3_Val ;
extern        u16 CCR4_Val ;
u16 state=0;
u16 past=0;

extern unsigned short int Ultras_Distance;

volatile u32 time = 0; // ms 计时变量
volatile u16 amount = 0; // ms 计时变量
volatile u8 n = 0; // ms 计时变量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n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向量表基地址选择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将0x20000000地址作为向量表基地址(RAM)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将0x08000000地址作为向量表基地址(FLASH)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设定中断源为PC1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中断占优先级为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副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设定中断源为PE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中断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副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RESET)         //判断是否发生中断,发生则中断标志置1
        {
            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楚中断挂起位,重要!!
}
int main(void)
{
                u8 R=0x00,G=0x00,B=0x00;
                  u8 R1=0x00,G2=0x00,B3=0x00;
                  u8 RR1=0x00,GG2=0x00,BB3=0x00;
                          u8 RRR1=0x00,GGG2=0x00,BBB3=0x00;
        u8 RRRR1=0x00,GGGG2=0x00,BBBB3=0x00;
                u8 RRRRR1=0x00,GGGGG2=0x00,BBBBB3=0x00;
                u16 states;
                u16 i=0;
        u8 j=0;
        u8 z=0;
        u8 a=0;
                        u8 r[200],b[200],g[200];
        u8 r1[100],b1[100],g1[100];
                u8 m=0;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
        LCD_GPIO_Init();
        diancid;

                USART1_Config();
                LED_GPIO_Config();
                CLI();
                SEI();
        SystemInit();
        delay_init();
                Init_NVIC();                                //中断向量表注册函数
                        LCD_init();
                        LCD_clear();
                        LCD_set_XY(0,0);
                        LCD_write_str("Nokia5110");

          SysTick_Init();
                Init_TI_KEY();                                //按键引脚中断初始化
          Delay_us(1000);            // 10000 * 10us = 100ms
                TIM4_PWM_Init();
                Delay_us(100);            // 10000 * 10us = 100ms
                TIM2_Configuration();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Delay_ms(20);
                LED1_OFF;
                                                        LCD_set_XY(40,4);
                        Write_num(n);
                tcs3200_init(1,1);//初始化(速率调整)
                whitebalance();        //白平衡
Delay_ms(3000);
                 while(1)
         {

                  LCD_set_XY(40,4);
                        Write_num(n);
                                         if(n>5)
                                n=0;
                         j++;
                  R = tcs3200_RED();
                        G = tcs3200_GREEN();        //取RGB值
                        B = tcs3200_BLUE();
                        LCD_set_XY(1,1);
                        Write_num(R);
                        LCD_set_XY(1,2);
                        Write_num(G);
                        LCD_set_XY(1,3);
                        Write_num(B);
                        ggd;
ddd;
                 r[j]=R;
                 b[j]=B;
                 g[j]=G;
                        if(j==200)
                        {
                                        LCD_set_XY(0,4);
                              LCD_write_str("get");
                                                Delay_ms(200);
                                LCD_set_XY(41,4);
                                LCD_write_str("ready");
                                Delay_ms(3000);
        break;
                        }
         }

                while(1)
                {
                                                LCD_set_XY(40,4);
                        Write_num(n);

                        if(n==1) //xunji
                        {
                                                                        i++;
                                  if(i==5900)
                                        {z++;
                                         i=0;
                                        }
                                        LCD_set_XY(40,3);
                        Write_num((z));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states        =        read_state();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
                        if(states==3) right();
                        if(states==2) zhizou();
                        if(states==5) left_L();
                        if(states==6) right_L();
                                n=1;
                        }

                        if(n==2)  //xunji+bizhan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i++;
                                  if(i==5900)
                                        {z++;
                                         i=0;
                                        }
                                        LCD_set_XY(40,3);
                        Write_num((z));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
                        if(states==3) right();
                        if(states==2) zhizou();
                        if(states==5) left_L();
                        if(states==6) right_L();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if(z>17)
                        {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m();
                        if(states==3) rightm();
                        if(states==2) zhizoum();
                        if(states==5) left_Lm();
                        if(states==6) right_Lm();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开始测距,发送一个>10us的脉冲,然后测量返回的高电平时间
                                                        LCD_set_XY(45,2);
                Write_num(Ultras_Distance);
                                                                if(Ultras_Distance        < 13&& Ultras_Distance        >4)
                                        {
                                                left();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300);
                                        zhizoumm();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400);
                                        right();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450);

                                        zhizoumm();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
                        if(states==3) right();
                        if(states==2) zhizou();
                        if(states==5) left_L();
                        if(states==6) right_L();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
                                        }
                }
        }
                        if(n==3)
                        {
                                                                        i++;
                                  if(i==5900)
                                        {z++;
                                         i=0;
                                        }
                                        LCD_set_XY(40,3);
                        Write_num((z));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states        =        read_state();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m();
                        if(states==3) rightm();
                        if(states==2) zhizoum();
                        if(states==5) leftm();
                        if(states==6) rightm();

                                          R = tcs3200_RED();
                        G = tcs3200_GREEN();        //取RGB值
                        B = tcs3200_BLUE();
                        LCD_set_XY(1,1);
                        Write_num(R);
                        LCD_set_XY(1,2);
                        Write_num(G);
                        LCD_set_XY(1,3);
                        Write_num(B);
                        for(m=0;m<201;m++)
                        {
                        if(((R > r[m]-10)&&(R < r[m]+10)) && ((G>g[m]-10)&&(G<g[m]+10)) && ((B>b[m]-10)&&( B<b[m]+10 )))
                        {

                                gg; dianciu;
                                LCD_set_XY(0,5);
                              LCD_write_str("get");

                        }

                        else
                        {
                                                        LCD_set_XY(0,5);
                              LCD_write_str("   ");}
                }
        }
                        if(n==4)  //xunji+bizhan
                        {
                                                                        i++;
                                  if(i==5900)
                                        {z++;
                                         i=0;
                                        }
                                        LCD_set_XY(40,3);
                        Write_num((z));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m();
                        if(states==3) rightm();
                        if(states==2) zhizoum();
                        if(states==5) left_Lm();
                        if(states==6) right_Lm();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开始测距,发送一个>10us的脉冲,然后测量返回的高电平时间
                                                        LCD_set_XY(45,2);
                Write_num(Ultras_Distance);
                                                                if(Ultras_Distance        < 13&& Ultras_Distance        >4)
                                        {
                                                left();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300);
                                        zhizoumm();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400);
                                        right();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450);

                                        zhizoumm();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Delay_ms(300);
                                                while(1)
                                                {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
                        if(states==3) right();
                        if(states==2) zhizou();
                        if(states==5) left_L();
                        if(states==6) right_L();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

                                        }
                        }
if(n==5)
                        {
                                Delay_ms(3000);
                  LCD_set_XY(40,4);
                        Write_num(n);
                         j++;
                        for(j=0;j<101;j++)
                                {
                  R = tcs3200_RED();
                        G = tcs3200_GREEN();        //取RGB值
                        B = tcs3200_BLUE();
                        LCD_set_XY(1,1);
                        Write_num(R);
                        LCD_set_XY(1,2);
                        Write_num(G);
                        LCD_set_XY(1,3);
                        Write_num(B);
                        ggd;

                 r1[j]=R;
                 b1[j]=B;
                 g1[j]=G;
         }
                        if(j==101)
                        {
                                        LCD_set_XY(20,0);
                              LCD_write_str("get");
                                                Delay_ms(200);
                                LCD_set_XY(20,1);
                LCD_write_str("ready");
                                Delay_ms(3000);
         while(1)
         {
                                                                        i++;
                                  if(i==5900)
                                        {z++;
                                         i=0;
                                        }
                                        LCD_set_XY(40,3);
                        Write_num((z));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TIM4_Mode_Config();        //更新电机状态
                         states        =        read_state();
                        states        =        read_state();
      if(states==1) leftm();
                        if(states==3) rightm();
                        if(states==2) zhizoum();
                        if(states==5) leftm();
                        if(states==6) rightm();
                                                                LCD_set_XY(40,2);
                        Write_num((456));

                                          R = tcs3200_RED();
                        G = tcs3200_GREEN();        //取RGB值
                        B = tcs3200_BLUE();
                        LCD_set_XY(1,1);
                        Write_num(R);
                        LCD_set_XY(1,2);
                        Write_num(G);
                        LCD_set_XY(1,3);
                        Write_num(B);
                        for(m=0;m<201;m++)
                        {
                        if(((R > r[m]-10)&&(R < r[m]+10)) && ((G>g[m]-10)&&(G<g[m]+10)) && ((B>b[m]-10)&&( B<b[m]+10 )))
                        {
……………………

网友A(2019-05-18):
楼主可以发给我吗?17382569964@163.com

网友B(2019-08-02):
我来移植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