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AX6675读温度上下波动,一直在跳变,如何稳定数值?

楼主(2019-03-24):
用MAX6675+K型传感器做了一个温度计,但采集的温度一直在跳变,如21.2-21.7来回跳,我看别人的都是很稳定的一个值,如何把这个温度变得很稳定不动?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STC15W4K系列的

网友A: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对温度传感器的采集频度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
我用示波器看过ADC的输入引脚波形,上下有波动几十mV,波动来源于电源,运放和其它的干扰
如果是实时显示,每次ADC的结果都不是一样的,如果是完全显示所有的ADC结果的值,精度越高的ADC,变化的值就越大
如果你要稳定的显示,ADC的频率选一个中间级的频率就可以了,但要滤波,ADC采集次数多一点,130次或者258次,甚至是514次,然后再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再把ADC的结果平均,显示就会稳定一些的

楼主:
好的,谢谢.先试试再说

楼主(2019-06-02):
现在我用中值滤波的方法试了,采集10个数,去掉高和低,再平均,现在比较稳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20-01-17):
最小二乘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中值滤波的方法试了,采集10个数,去掉高和低,再平均,现在比较稳定了,谢谢各位

这是均值滤波吧

网友D(2020-07-09):
MAX6675 芯片补偿是靠自身引脚来测冷锻温度的,引脚容易被外界环境温度所干扰,所以温度不稳定。

max6675升级版芯片MAX31855K 性能改良很多,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E:
1.温度计接触的线,是否紧密   2.采集温度,采集速率是否合适 3.采集数据,是否进行滤波,比如均值算法。

网友F:
降低一些频率

网友G(2020-11-27):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H(2021-03-25):
我的也是15w4
为啥温度升温那么慢,我万用表的温度刷刷的升温,这玩意太慢了!!!!
不吝赐教

网友I:
先排除硬件电压失稳,干扰较重的因素,在来搞软件算法稳定读数.

网友J(2021-10-14):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中值滤波的方法试了,采集10个数,去掉高和低,再平均,现在比较稳定了,谢谢各位

你好,请问下中值滤波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下中值滤波程序怎么写呢

冒泡排序,去两头。

网友L(2021-11-23):
MAX31855贵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