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动态数码管显示数字排序的单片机程序为什么出错了?

楼主(2019-03-24):
要求:
1、通过键盘任意输入8个数字,实时按照输入顺序依次从左到右在数码管上显示;
2、按下S1,已输入的八个数字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在数码管上显示。

如图是输入8个数字实时显示了。之后按了一下S1,但显示乱码。为什么?
我将输入的八个数存在数组里,最开始显示的时候都正常,按S1之后仅仅是对数组排了序再重现显示,为什么会乱码呢?排序方式我用过几种了,都有这样的问题,难道说是因为时序的问题,数码管显示的位置不对吗,希望大佬解答一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uan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ddres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button[]={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
uchar table[8];
uchar n,state,i,m,num,j,a,temp;
void delay(uchar n)
{
        for(i=n;i>0;i--)
        for(j=100;j>0;j--)
                ;
}
void buttonscan()
{
        a=0;
        P3=0x0f;
        if(P3!=0x0f)
        {
                delay(100);
                if(P3!=0x0f)
                {
                        state=1;
                        temp=P3;
                        P3=0xf0;
                        temp=temp|P3;
                        for(i=0;i<10;i++)
                        {
                                if(temp==button[i])
                                {num=i;break;}
                        }
                         while((a<200)&&(P3!=0xf0))
                        {
                                delay(10000);
                                a++;
                        }
                        a=0;
                }
        }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j;
        for(i=0;i<8;i++)
        {
                P2=address[i];
                P0=table[i];
                j=10;
                while(j--);
                P0=0x00;
        }
}
void paixu()
{
        for(i=0;i<7;i++)
        {
                for(j=0;j<7-i;j++)
        {
                if(table[j]<table[j+1])
                {
                        temp=table[j];
                        table[j]=table[j+1];
                        table[j+1]=temp;
                }
        }
        }
        delay(100);
}

void main()
{
        state=0;
        while(1)
        {
                buttonscan();
                if(state==1)
                {
                        switch(m)
                {
                        case (0):table[0]=duantable[num];break;
                        case (1):table[1]=duantable[num];break;
                        case (2):table[2]=duantable[num];break;
                        case (3):table[3]=duantable[num];break;
                        case (4):table[4]=duantable[num];break;
                        case (5):table[5]=duantable[num];break;
                        case (6):table[6]=duantable[num];break;
                        case (7):table[7]=duantable[num];break;
                }
                m++;
                state=0;
                if(m==8)
                        m=0;
                delay(50000);
        }
                digdisplay();
        if(P1==0xfe)
                paixu();
        }
}

网友A:
你的显示和其他都没有问题的,注意还是排序程序没有做好!我没做过这个,需要考虑一下

网友B:
第一:你的排序,不是排显示内容的顺序,而是排显示码的顺序。
如:0的显示码0x3f,1的显示码0x06,按你的排序,0比1大,因为0x3f大于0x06

第二:只能排一次是不可能排好的,应该排8*7*6*5*4*3*2*1这么多次才行哦
例如:31245排序:按你的排法,只能得到32451

至于为做么乱码,我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的排序,不是排显示内容的顺序,而是排显示码的顺序。
如:0的显示码0x3f,1的显示码0x06,按你的 ...

已经解决了 就是第一个问题。

网友C:
你显示的应该只是段码值而非具体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