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飞行器,stc单片机芯片检测不到,求分析问题

楼主(2019-03-25):
我自己焊接了遥控器和和飞行器 stc的芯片 但是stc-isp这个软件两个板子的单片机都检测不到 选单片机型号 com口确定 都没问题 也是提前先关闭开关之后再打开 可是都不行 就是检测不到单片机 单片机烧坏的可能比较低 因为我几乎没让烙铁碰到单片机 焊接质量确实不敢保证 之前只是上学的时候焊接过简单的 各种贴片的东西确实头一次焊接 但是各个引脚也都焊上了应该 也没相互连接短路 为啥就检测不到 板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烧坏 但是我比较小心了 电池按上开关打开有时就能看到一个led贴片发光 我焊接led的时候觉得在板子上烙铁烧的时间绝对要更长 但是它也没坏看这样 之前同样程序原理图的其他朋友也有led闪的现象 stc引脚的方向绝对也没错 所以那位朋友能跟我说说焊接stc的心得及注意  帮我分析一下究竟可能是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顺便一提我现在身边没有其他stc的板子 我没办法有别的板子测试来比较是否是我的硬件或软件哪里有问题 另外我是电烙铁焊接没风枪什么的 而且就是普通的尖头的电烙铁 镊子都是医用的圆头的 节约成本 条件有限 见笑了

网友A:
用STC-ISP下载程序时只要连接VCC、GND、P3.0、P3.1四个引脚就可以了,与其它引脚无关。除非以前下载程序时点选了“下次冷启动时P3.2/P3.3为0/0才可下载程序”。一定要记得必须冷启动!可以用其它STC未经焊接的芯片连接上述4个脚测试下载程序。

网友B:
一共4根线,单片机5v正,地,rx,tx。对照手册确认串口线的rx对单片机的tx,tx对单片机的rx。在stc-isp下载进入查找单片机的环节时,断开一下接线的地,然后再接上。一般出问题就是在这个断开重连一下上。如果不行,再试一下交换rx,tx,断开一下地。再不行,尝试外接5V供电到板,串口线的地接板上,电源5v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ISP下载程序时只要连接VCC、GND、P3.0、P3.1四个引脚就可以了,与其它引脚无关。除非以前下载程序时 ...

可以保证是冷启动,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4根线,单片机5v正,地,rx,tx。对照手册确认串口线的rx对单片机的tx,tx对单片机的rx。在stc-isp下载 ...

我试试,我第一次焊接单片机,我就是觉得如果我焊接stc只要各引脚保证是对上了并且没有焊锡相互混沾到一起不就应该是能工作的么,我理解只要我的板子线路没问题应该是那怕我用手直接把单片机按到pcb上不图任何焊锡应该也是能检测到单片机的,我说的没错吧,谢谢。

网友C:
若能接触良好,管脚对应不错,应该能检测到芯片,但不一定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能接触良好,管脚对应不错,应该能检测到芯片,但不一定能下载程序。

我只是想先检查好芯片但两个板子都失败了,然后万用表现在手头还没得能用的,在网购,家里这里真的是穷乡僻壤,买个万用表都费劲。

网友D:
USB转TTL的RX、TX要和最小系统交叉连接。其次你用的驱动和是否正确。再者你焊接的电路是否正确?简易你用单独的最小系统下载程序试试。单片不是那么的脆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试,我第一次焊接单片机,我就是觉得如果我焊接stc只要各引脚保证是对上了并且没有焊锡相互混沾到一 ...

在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是不是把RST焊接到P07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转TTL的RX、TX要和最小系统交叉连接。其次你用的驱动和是否正确。再者你焊接的电路是否正确?简易你用单 ...

谢谢建议,交叉是必然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