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也加不上去,断电上电反复多次

楼主(2019-03-25):
我把原来的GMS89C52换成STC89C52RC程序还加不上。具体情况:1到8脚接LED闪烁,其他脚不亮。我用串口是RS485,A接单片机第10脚(P3.0),B接11(P3.1)(A,B也调换试过,GND接通,5接通,断开都试过。线路板31脚与40脚连接。波特率从大到小都调过。HEX显示,点下载后一直显示检测目标单片机。RS485红灯亮,串口显示340COM3.烧录软件STC_isp15xxv686r版本。电源脚的电容也断开。断电上电反复多次。郁闷。哪操作不对。请赐教。附图

网友A:
波特率最高要默认

网友B:
下载器应该不是给STC用的,我用的只有CH340一个芯片。

网友C:
最高波特率调到115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