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51单片机空气质量检测程序+仿真,过了警戒值能报警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设定adc0832的引脚
sbit RS=P1^4;
sbit RW=P1^5;
sbit E=P1^6;
//设定三个按钮的引脚
sbit jian=P1^7;
sbit jia=P3^0;
sbit fuwei=P3^1;
//设定adc0832的引脚
sbit baojing=P1^3;
sbit cs=P1^2;
sbit di=P1^0;
sbit clk=P1^1;
//定义(方便写程序)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把要用的字符串写出来
uchar code table[]="PM2.5:";
uchar code table1[]="ALARM:";
uchar code table2[]="ug/m3";
uchar code table3[]="0123456789ABCDEF";
uchar num, set, now, a, b;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j=0;j<i;j++);
}
//查询adc0832是否在忙
void test_1602busy()
{ uchar P0DATA;
  RW=1;
  RS=0;
  loop: P0=0xff;
  E=1;
  P0DATA=P0;
  E=0;
  if(P0DATA&busy)
  { goto loop;
  }
}
//写命令
void writecom(uchar co)
{ test_1602busy();
  RS=0;
  RW=0;
  E=0;
  P0=co;
  E=1;
  E=0;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test_1602busy();
  RS=1;
  RW=0;
  E=0;
  P0=Data;
  E=1;
  E=0;
}
void init()
{ write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void sound()
{  uchar z=100;
   while(z--)
  {  baojing=~baojing;
     delay(500);
  }
}
//从adc0832获取数据
uchar get()
{  uchar Dat1=0,Dat2=0;
   clk=0; di=1; cs=0;
   clk=1; clk=0; di=1; //第一脉冲,开始位
   clk=1; clk=0; di=1; //第二脉冲,模式选择
   clk=1; clk=0; di=1; //第三脉冲,通道选择
   for(b=0;b<8;b++)         //从高到低取一次数
   {clk=1;
    clk=0;
        if(di) Dat1|=0x80>>b;
        }
   for(b=0;b<8;b++)          //从诋到高取一次数
   {if(di) Dat2|=0x80<<b;
    clk=1;
    clk=0;
        }
        cs=1; di=1; clk=1;
        if(Dat1==Dat2) return Dat1;         //校验两次读数
}
void main()
{ init();
  writecom(0x80+0x00);
  for(num=0;num<6;num++)
  { writedata(table[num]);
  }
  num=0;
  writecom(0x80+0x0b);
  for(num=0;num<5;num++)
  {writedata(table2[num]);
  }
  writecom(0x80+0x4b);
  for(num=0;num<5;num++)
  {writedata(table2[num]);
  }
  writecom(0x80+0x40);
  for(num=0;num<6;num++)
  {writedata(table1[num]);
  }
  set=80;
  while(1)
  {if(jia==0)
    {delay(5900);
          if(jia==0)
           {set++;
            delay(5900);
                }
        }
if(jian==0)
    {delay(5900);
          if(jian==0)
           {set--;
            delay(5900);
                }
        }
   now=get()/2.55;   //因为255个数分成100份所以除2.55
   writecom(0x80+0x09);
   writedata(table3[now/10]);
   writecom(0x80+0x0a);
   writedata(table3[now%10]);
   writecom(0x80+0x49);
   writedata(table3[set/10]);
   writecom(0x80+0x4a);
   writedata(table3[set%10]);
   if(now>set)
   sound();
  }
}

网友A(2019-03-25):
压缩包只有仿真,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