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LX90614传感器非接触式温度监测程序与电路图

楼主(2019-03-25):
我之前做的医用非接触式温度监测
使用的MLX90614传感器作为检测芯片;
STC15W408作为主控芯片;
下面是我的程序源码;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
//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ROGRAM
//***********************************************************************************************
//File name:        main.c
//Version:                01.00
//Company:
//Details:                 SMBus comunication with MLX90614 using 89C52
//                                Language C: uVision4 compiler
//                                Fosc=24MHz, Tcy=0.5us,Pull-up Resister 2k
//Author:
//*****************************************************************************************************************
//                                                                                HEADER FILES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sbit PP7=P1^0;
sbit PP6=P3^6;
sbit PP5=P3^3;
sbit PP4=P1^4;
sbit PP3=P1^1;
sbit PP2=P3^7;
sbit PP1=P3^2;
sbit PP0=P1^3;                   //a
sbit led=P5^5;
void Data(unsigned char da)
{
  PP7=(bit)(da&0x80);
  PP6=(bit)(da&0x40);
  PP5=(bit)(da&0x20);
  PP4=(bit)(da&0x10);
  PP3=(bit)(da&0x08);
  PP2=(bit)(da&0x04);
  PP1=(bit)(da&0x02);
  PP0=(bit)(da&0x01);

}
//*****************************************************************************************************************
//                                                                                FUNCTION'S DEFINITIONS
//*****************************************************************************************************************
void MCUinit(void)
{
//IO setting-up
//        P1=0xFF;                 //All chanels are digital I/O
//        P3=0xFF;
         //P2M0=0x00;P2M1=0xff;
//SMBus setting-up
        SDA = mSDA_HIGH;                     //The bus is in idle state
        SCL = mSCL_HIGH;                         //SDA and SCL are in high level from pull up resitors
}//End of init()

//-----------------------------------------------------------------------------------------------------------------

unsigned int MemRead(unsigned char u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UC_command)
{
        unsigned int  StData;                        // Data storage (DataH:DataL)
        unsigned char Pec;                                // PEC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DataL;                        // Low data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DataH;                        // High data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arr[6];                        // Buffer for the sent bytes
        unsigned char PecReg;                        // Calculated PEC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ErrorCounter;                // Defines the number of the attempt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MLX90614
        unsigned char SLA;

        ErrorCounter=0x0F;                                // Initialising of ErrorCounter
        SLA = uSlaveAddress<<1;
        do{
        repeat:
                STOP_bit();                                        //If slave send NACK stop comunication
                --ErrorCounter;                                //Pre-decrement ErrorCounter
                if(!ErrorCounter){                        //ErrorCounter=0?
                        break;                                        //Yes,go out from do-while{}
                }
                START_bit();                                //Start condition

                if(TX_byte(SLA)){                        //Send SlaveAddress
                        goto        repeat;                        //Repeat comunication again
                }
                if(TX_byte(UC_command)){        //Send command
                        goto        repeat;                        //Repeat comunication again
                }
                START_bit();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if(TX_byte(SLA+1)){                         //Send SlaveAddress
                        goto        repeat;         //Repeat comunication again
                }

                DataL=RX_byte(ACK);                        //Read low data,master must send ACK
                DataH=RX_byte(ACK);                 //Read high data,master must send ACK
                Pec=RX_byte(NACK);                        //Read PEC byte, master must send NACK
                STOP_bit();                                        //Stop condition

                arr[5]=SLA;                //
                arr[4]=UC_command;                        //
                arr[3]=SLA+1;                //Load array arr
                arr[2]=DataL;                                //
                arr[1]=DataH;                                //
                arr[0]=0;                                        //
                PecReg=PEC_calculation(arr);//Calculate CRC

        }while(PecReg != Pec);                //If received and calculated CRC are equal go out from do-while{}

        StData = DataH*256+DataL;        //改用这种方法时正确

        return StData;
}
/**
//---------------------------------------------------------------------------------------------
void SendRequest(void)
{
        SCL = mSCL_LOW;                        //SCL 1 ____________|<-----80ms------->|______________
        delay(DEL80ms);                        //           0                    |__________________|
        SCL = mSCL_HIGH;
}
//---------------------------------------------------------------------------------------------
void DummyCommand(unsigned char byte)
{
        START_bit();                //Start condition
        TX_byte(byte);                //Send Slave Address or whatever,no need ACK checking
        STOP_bit();                        //Stop condition
}
//---------------------------------------------------------------------------------------------
**/

float CalcTemp(unsigned int value)
{
        float temp;

        temp=(value*0.02)-273.1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 (unsigned int tempreture)
{

  // unsigned char numb1;          //b
   unsigned char numb2;                 //s
   unsigned char numb3;                        //g
   unsigned char numb4;//xiao s

//  numb1=(unsigned char)(tempreture/1000);
   numb2=(unsigned char)((tempreture%1000)/100);
   numb3=(unsigned char)((tempreture%100)/10);
   numb4=(unsigned char)(tempreture%10);

   Data(table[numb2]);LED3=0; delay(5);LED3=1;

   Data(table1[numb3]);LED2=0; delay(5);LED2=1;

   Data(table[numb4]);LED1=0; delay(5);LED1=1;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                         //Contains device address
        unsigned char        uCommand;                                  //Contains the access command
        unsigned int         uData;                                          //Contains data value
        float                        t;                                                //Contains calculated temperature in degrees Celsius
        unsigned int tt;
//        LCD_Initial();                                                        //LCD initialization
        MCUinit();                                                                  //MCU initialization
        SlaveAddress=SA<<1;                                                //Set device address
        uCommand=RAM_Access|RAM_Tobj1;                 //Form RAM access command + RAM address

//        SendRequest();                                                        //Switch to SMBus mode - this is need if module is in PWM mode only
//        DummyCommand(SlaveAddress);                                //This is need if Request Command is sent even when the module is in SMBus mode
//        delay(DEL200ms);                                                //Wait after POR,Tvalid=0.15s
        delay200ms();

……………………

网友A(2020-02-15):
为啥我只能上电第一次能读取成功,后来数据就不更新了。

网友B(2020-05-25):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测温模块直接与单片机引脚相接就可以了,不用外加设计什么放大电路了对吗?

网友C(2024-04-12):
好用,很有参考价值,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