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 闹钟程序lcd1602 ds1302 ds18b2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9-03-25):
单片机 电子时钟。这是一个完整的51单片机工程,里面包括 lcd1602 ds1302 ds18b20的综合应用。
有基本的时钟功能,还能通过按键设置时间及闹钟,另外,有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量温度,用1602显示

1.时钟有闹钟功能,当闹钟键按下时,闹钟启动。
2.只当设置键按下时,对当前时间进行设置,而设置与闹钟两个键同时按下时,对闹钟时间进行设置,不会影响到当前时间,不过当前时间会停,这里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b[6];
//年月日时分秒

uchar code row1[]={"2009-01-01"};
uchar code row2[]={"00:00:00"};
uchar year1[12]={31,28,31,30,31,30,31,31,30,31,30,31};//平年
uchar year2[12]={31,29,31,30,31,30,31,31,30,31,30,31};//润年
uchar j[6]={0x85,0x88,0x8b,0x84+0x40,0x87+0x40,0x8a+0x40};//LCD地址

uchar i,k,jj=0,w,clock=0,bigclock=0,c=0,num;
//i循环数  k温度缓存 jj地址位
uint temp;

sbit b1=P3^0;//设置
sbit b2=P3^1;//上调
sbit b3=P3^2;//下调
sbit b4=P3^3;//转换
sbit b5=P3^4;//闹钟
sbit speaker=P3^5;

lcdscan()
{
        for(i=0;i<6;i++)
        {
                lcdwrite(j[i]);
                lcdshuju(a[11-i*2]+0x30);
                lcdwrite(j[i]+0x01);
                lcdshuju(a[10-i*2]+0x30);
        }
}

void key()
{
        if(b1==0)
        {
                dsaddshuju(0x80,(a[1]<<4)+a[0]+0x80);
                while(b1==0)
                {
                        for(i=0;i<6;i++)
                        {
                                b[i]=a[11-i*2+clock]*10+a[10-i*2+clock];
                        }

                        if(b4==0)
                        {
                                delay(3);
                                jj++;
                                if(jj==6)
                                {
                                        jj=0;
                                }
                        }
                        if(b2==0)
                        {
                                delay(3);
                                b[jj]++;
                                if(b[5]==60)b[5]=0;
                                if(b[4]==60)b[4]=0;
                                if(b[3]==24)b[3]=0;
                                if((b[0]%4==0 && b[0]%100!=0) || b[0]%400==0){if(b[2]>year2[b[1]-1])b[2]=1;}
                                else {if(b[2]>year1[b[1]-1])b[2]=1;}
                                if(b[1]==13)b[1]=1;
                                if(b[0]==100)b[0]=0;

                        }
                        if(b3==0)
                        {
                                delay(3);
                                b[jj]--;
                                if(b[5]==-1)b[5]=59;
                                if(b[4]==-1)b[4]=59;
                                if(b[3]==-1)b[3]=23;
                                if((b[0]%4==0 && b[0]%100!=0) || b[0]%400==0){if(b[2]<=0)b[2]=year2[b[1]-1];}
                                else {if(b[2]<=0)b[2]=year1[b[1]-1];}
                                if(b[1]==0)b[1]=12;
                                if(b[0]==-1)b[0]=99;
                        }

                        for(i=0;i<6;i++)
                        {
                                a[11-i*2+clock]=b[i]/10;
                                a[10-i*2+clock]=b[i]%10;
                        }

                        lcdwrite(j[jj]);
                        lcdshuju(0);
                        lcdwrite(j[jj]+1);
                        lcdshuju(0);
                        delay(200);
                        lcdwrite(j[jj]);
                        lcdshuju(a[11-2*jj+clock]+0x30);
                        lcdwrite(j[jj]+1);
                        lcdshuju(a[10-2*jj+clock]+0x30);
                        delay(200);

                        if(b1==1)
                        {
                                dsaddshuju(0x80,(a[1]<<4)+a[0]);
                                dson();
                        }
                        if(b5==0)clock=12;
                }
        }
}

void main()
{
        speaker=0;
        lcdrw=0;
        dson();
        lcdon();
        lcdwrite(0x83);
        for(i=0;i<10;i++)
        {
                lcdshuju(row1[i]);
                delay(1);
        }
        lcdwrite(0x84+0x40);
        for(i=0;i<8;i++)
        {
                lcdshuju(row2[i]);
                delay(1);
        }
        dsrst=0;
        dssclk=0;
        while(1)
        {
                for(i=0;i<5;i++)
                {
                        dsrst=1;
                        dswrite(0x81+i*2);
                        k=dsread();
                        dsrst=0;
                        a[i*2]=k&0x0f;
                        a[i*2+1]=(k>>4)&0x0f;
                }
                dsrst=1;
                dswrite(0x8d);
                k=dsread();
                dsrst=0;
                a[10]=k&0x0f;
                a[11]=(k>>4)&0x0f;

                delay(100);

                lcdscan();
                key();
                if(b5==0)
                {
                        for(i=0;i<12;i++)
                        {
                                if(a[i+12]==a[i])num++;
                        }
                        if(num==12)bigclock=1;
                        else num=0;
                        lcdwrite(0x8e);
                        lcdshuju('&');
                }
                else
                {
                        lcdwrite(0x8e);
                        lcdshuju(0x00);
                }
                if(bigclock==1)
                {
                        speaker=1;
                        c++;
                        if(c==100){bigclock=0;speaker=0;}
                }
                temp=readtemperature();//temp是uint型的。不然会出现温度到25后回00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十六进制与十进制的差异。
                lcdwrite(0x8d+0x40);
                lcdshuju(temp/100+0x30);
                lcdwrite(0x8e+0x40);
                lcdshuju(temp/10%10+0x30);
        }
}

电子时钟 lcd1602 ds1302 ds18b20

网友A:
为啥有重复定义的IO口,而且还有三个警告没有返回值,程序的下载没有问题链接电路也检查没有问题,为啥1602只显示一个半的框框

网友B(2020-11-23):
根本不显示我都怀疑这写的吗

网友C:
这个程序写的很好,再加点霍尔细节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