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8位数码管实时动态显示输入的8位数,并进行排序。

楼主(2019-03-25):
数字排序
1、矩阵键盘K1~K9对应1~9数字,K10为0;
2、通过键盘任意输入8个数字,实时按照输入顺序依次从左到右在数码管上显示;
3、按下S1,已输入的八个数字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在数码管上显示。
4、按下S2,数码管只显示已输入的数字中最大数,显示位置自拟。

设计思路:1.按键扫描:将按键输入的数字的十进制数确定,并存入num2数组中(存的是十进制数,方便比较大小);
                 2.显示函数,将数组中的段码,对应输出到数码管,
                 3.排序函数,将输入数字的十进制数排序(并非段码值排序,本人在这里栽了跟头,导致排序出来0>1等错误)
                 4.主函数,一开始扫描按键,然后将按键输入的十进制数转换成数码管显示的段码并存入table数组中,然后通过显示函数实时输入table数组中存放的数据,之后接两个if判定,若开关s1和s2按下,分别执行排序和最大值函数内容。

*本程序不足之处在于若最开始输入的数据不够8个,则排序之后不足的位数会用0代替。(并未找到原因,欢迎大佬指正)

下面是原理图和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uan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码
uchar addres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码
uchar button[]={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                                                                                                    //按键值
uchar num2[8];//存放输入的数的十进制数据,方便后面排序
uchar table[8];//存放输入的数的段码值
uchar state,i,m,num,j,temp,x=0;
/******************延时************/

void delay(uchar n)
{
        for(i=n;i>0;i--)
        for(j=100;j>0;j--)
                ;
}
/****************按键扫描*************/
void buttonscan()
{
        char a=0;
        P3=0x0f;
        if(P3!=0x0f)
        {
                delay(100);//防抖动
                if(P3!=0x0f)
                {
                        state=1;
                        temp=P3;
                        P3=0xf0;
                        temp=temp|P3;
                        for(i=0;i<10;i++)
                        {
                                if(temp==button[i])
                                {
                                        num=i;
                                        num2[x]=num;   //将按键对应的十进制数保存
                                        x++;
                                        if(x==8)
                                                x=0;
                                        break;}
                        }
                         while((a<200)&&(P3!=0xf0))    //松手检测
                                {
                                        delay(10000);
                                        a++;
                                }
                                a=0;
                }
        }
}
/********************显示*****************/
void digdisplay()
{
        for(i=0;i<8;i++)
        {
                P2=address[i];
                P0=table[i];
                j=10;              //消影
                while(j--);
                P0=0x00;
        }
}
/*****************排序*****************/
void paixu()
{
        for(i=0;i<7;i++)
        {
                for(j=0;j<7-i;j++)
        {
                if(num2[j]<num2[j+1])
                {
                        temp=num2[j];
                  num2[j]=num2[j+1];
                        num2[j+1]=temp;
                }
        }//冒泡排序
        }
        for(i=0;i<8;i++)
        {
                table[i]=duantable[num2[i]]; //用排序完后的num2数组对table中存放的段码重新赋值,即把段码排序。
        }
        delay(100);
}
/********************最大值**************/
void max()
{
        paixu();
        for(i=1;i<8;i++)
        table[i]=0;
        delay(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ate=0;
        while(1)
        {
                buttonscan();
                if(state==1)
                {
                        switch(m)
                {
                        case (0):table[0]=duantable[num];break;
                        case (1):table[1]=duantable[num];break;
                        case (2):table[2]=duantable[num];break;
                        case (3):table[3]=duantable[num];break;
                        case (4):table[4]=duantable[num];break;
                        case (5):table[5]=duantable[num];break;
                        case (6):table[6]=duantable[num];break;
                        case (7):table[7]=duantable[num];break;
                }
                m++;
                state=0;
                if(m==8)
                        m=0;
                delay(50000);
        }
                digdisplay();
        if(P1==0xfe)  //开关s1按下则排序
        {
                delay(100);
                if(P1==0xfe)
                {
                        paixu();
                }
        }
        if(P1==0xfd)  //开关s2按下则显示最大值
        {
                delay(100);
                if(P1==0xfd)
                {
                        max();
                }
        }
        }
}

内有proteus原理图,keil代码

网友A(2020-07-02):
你好 我把你的代码修改了一下 改成每运行一次就显示一次排序 但是为什么只能换一次呢 后面按了按键一直不变  想请教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1917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