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充完电从插座拔下来好还是插着好?

楼主(2019-03-25):
插入插座时常可听到啪啪声,这是上电冲击电流的声音吧?每次接电都要经受很大的冲击电流和用时再插电究竟利弊如何?请高人分析。
另外,不充电时插在电源上大有人在,如何看这问题?实际上经常插在电源上的电器很多:机顶盒,路由器,电脑,“猫”,,,,,,,,,

网友A:
滤波电容充电。

人家做产品设计已经考虑过了。

网友B:
这还用问吗?插久了老化,起火,建议楼主多看此消防安全知识

网友C:
不用的话最好拔了

网友D:
拔掉与插入一样,一般好一点的充电器都是没负载就不充,上电瞬间的冲击在设计时候也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掉与插入一样,一般好一点的充电器都是没负载就不充,上电瞬间的冲击在设计时候也考虑了

原则上不用不通电。但常插在插座上的大有人在。冰箱,电视,热水器,电脑,机顶盒,路由器,,,,,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

网友E:
网上有人说过,这个一直插着是有安全隐患的,扒下来才对。

网友F:
肯定是拔下来啊

网友G:
内置IC保护,不拔也没有影响,

网友H:
充电器是一个变压和整流的器件,插在线路板上就通了电,会消耗一定的电流,并且一直处在工作状态,如果充电器放在插线板上长期不拔,他会持续发热,从而器件和材料的老化,这样的话容易产生短路或者高压击穿,从而引发火灾隐患。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要防患于未然。

网友I:
充电器不用时最好拔下来,其一在不使用时有一定的损耗,增加用电量。其二、电路老化容易引起短路发生火灾。

网友J:
很有可能是插座接触性能不好,导致插入的瞬间电流击穿空气产生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掉与插入一样,一般好一点的充电器都是没负载就不充,上电瞬间的冲击在设计时候也考虑了

经常插着可以避免开机冲击电流,用时再插电可以减少连续通电时间

网友K:
其实只要你的充电器是合格正版的插着或者拔掉都没关系的,正常情况下它的使用寿命都会比你更换新手机的时间长,不过建议还是不用时拔掉,一直插着会加快老化,也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网友L:
反正我的习惯是  每次用完了  都拔了 毕竟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有可能是插座接触性能不好,导致插入的瞬间电流击穿空气产生火花

开关电源式的充电器往插座上插的时候很容易看到火花,应该是接触不良冲击电流较大的放电火?花吧

网友M: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的电器一般不会发生意外

网友N:
为了防止老化及规避火灾隐患,最好在不用时拔下。

网友O:
拔了吧,手机一般是锂电池,这种固化电池需要充电放电的过程,电池寿命才会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的电器一般不会发生意外

意外是低概率事件,往往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拔了吧,手机一般是锂电池,这种固化电池需要充电放电的过程,电池寿命才会更久

手机是拔了,充电器没拔。

网友P:
最好还是拔下来吧,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