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64LBC184 RS485通讯有问

楼主(2019-03-25):
请问下,我们电路是用64LBC184通讯芯片,我看网上例程基本是用串口通讯来做RS485通讯的,是不是用串口通讯配合设置184芯片输入输出就可以达到效果呀?顺便问下,从机接的是184的A/B口,那从机的发送程序又是怎样的?跟主机的串口通讯一样吗?谢谢大神解答,小白对通讯这块不太了解,越看越头疼!

网友A:
RS485名称是差分传输接口标准,64LBC184芯片实现这种接口标准功能的器件。RS485 的接口简单,因为使用的是异步串行通信协议,所以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的 UART 串口连接起来进行使用。但是由于 RS485 是差分通信,因此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是不能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半双工通信。
因为RS485通信中只能有1个主机,多个从机,所以主机和从机在发送和应答上是有区别的,而从机程序是可以一样的,除了每个从机设置的从机地址必须不同之外。

网友B:
一般使用单片机串口进行通信, 单片机TX接DI, RX接RO, DE,RE连发送控制.
RS485只能半双工通信, 即总线上同时只能有一个设备在发, 其他设备处于收状态.  设备上电初始化需要默认为收状态. 建议到网上先查找例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