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原则中强电元器件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9-03-25):
OLED显示屏算不算强电元器件,它的全功率模式达到了15V电压。

网友A:
弱电一般指直流电路或音频、视频线路、网络线路、电话线路,直流电压一般在36V以内。
强电指电工领域的电力部分。是相对于弱电而言的。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基本上就指我们常用的市电

网友B:
这个看在什么场合下了,划分标准又不一样

网友C:
在一个系统内,强电和弱电是相对而言的吧,如果有电压敏感器件是可以归为弱电,那强电和弱电就应该分开走线,还有要特别注意屏蔽层的连接,防止干扰的串入,你说的干扰问题很多时候来自开关电源,电源本身电磁兼容没做好造成的辐射干扰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C:
在一个系统内,强电和弱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有电压敏感器件,所谓强电和弱电线路就要分开布线,特别是屏蔽层的连接,要防止串入干扰。你可以重点排查下开关电源,如果里面有开关电源本身电磁兼容没做好,就很有可能造成电磁辐射,干扰一些噪声敏感器件,如高精度AD转换等

网友D:
这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于板子中的其他电的强弱,一般情况这个液晶显示屏的这个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