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被单片机红外线发射程序整哭了!

楼主(2019-03-25):
这是我写的红外发射程序,不成功,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我测的晶振是11.030,所以有些定时器数据是按11.030计算的.
反复测试按11.5092和11.030设置定时器数据都不成功,二个差值也不大.

不知道错在哪里,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s=P1^5;
uchar i;
uchar sj[]={        1,0,0,0,0,0,0,0,   0,1,1,1,1,1,1,1,         0,0,0,0,0,0,0,0,        1,1,1,1,1,1,1,1,

};  //需要发送的数据

void delayns(uchar i)
{
while(i--);
}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6;
        j = 19;
        k = 10;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
{
        TMOD=0X11;
        EA=1;
        ET0=1;
}

void t0() interrupt 1
{

fs=~fs;
        TR0=0;
        TF0=0;
}

void n1()
{

<strong> </strong>       TH0=0xdf;
        TL0=0x99;        //定时9MS
        fs=0;         //开始发
        TR0=1;          //开始定时
        while(!TF0);      //中断变低

        TH0=0xEF;
        TL0=0xcc;            //定时4.5MS
        TR0=1;
        while(!TF0);     //中断高
}

void s1()
{
        TH0=0xfd;   //定时562US
        TL0=0xfa;
        TR0=1;
        while(!TF0);    //中断变低

        TH0=0xf9;   //定时1654US
        TL0=0xef;
        TR0=1;
        while(!TF0);   //中断变高
}

void s0()
{
        TL0=0xfa;    //定时562US
        TH0=0xfd;
        TR0=1;        //中断变低
        while(!TF0);

        TL0=0xfa;   //定时562US
        TH0=0xfd;
        TR0=1;
        while(!TF0);     //中断变高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n1();
        for(i=0;i<32;i++){if(sj[i]==0)s0();else {s1();}}
        delayns(58);fs=1;   //结束号562US后变低
        Delay();
                }

}

楼主:
我觉得还有2个问题
1.波型差不多是对了的, 有可以延时问题.
2.可能是协议理解不对,发送数据格式不对.什么低位开始发,或者是数据发送时间间隔错了.

网友A:
一般红外遥控是调制38KHZ的载波。

你的载波是外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红外遥控是调制38KHZ的载波。

你的载波是外挂的?

越波是个什么东西呀???????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呀.

网友B:
是载波,不是越波,你直接把单片机输出的波形通过红外发射头发出是不行的。
需要把单片机输出的波形和38kHz的载波进行调制,再通过红外发射头发出。一般集成的红外接收头有解调的功能,能够把调制在38kHz上的波形解调出来,成为正常能够读取的信息。
为了实现波形和38kHz载波进行调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外部加一个38kHz的方波发生器(也可以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输出),将该载波和波形通过与门相与,在通过红外发射头发射。
这个调制的原理和电话传输语音类似,需要把语音信号调制在高频的载波上,然后才能进行语音信号的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越波是个什么东西呀???????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呀.

载波,为了发射方便和抗干扰等目的,

把要发射的信息搭载在一些波形上发射,

比如收单机的调幅,调频。

红处遥控一般用的是频率为38KHZ的方波。

常用的三个脚的接收头对38KHz的方波信号很敏感(接收头有其它频率的),

当收到38KHZ的方波信号时,输出脚就输出低电平,

所以,以常用的NEC编码协议的引导码来说,

你要先发射9MS的38KHZ的方波,然后停止4.5MS,

接着就是数据了......

楼主:
完美的波型!!!!!!!!!!!!!!!!!!!!!

现再还一个问题.
红外发射头的功率非常小,半米内有效.

用万用测了,电流不到200ua,这还是接的8050的三极管,后来用PNP三极管还是一样的结果.
什么原因呀?

网友C:
你要先确定你接收有没有载波,即接收部件有没有专门的晶振,或震荡电路,如果有代表有载波,单片机晶振频率达不到,发送自然接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