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按键两侧全为高电平?怎么改成左侧低电平?

楼主(2019-03-25):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LCM_Data  P0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 6                                  //定义密码位数
sbit lcd1602_rs=P2^7;
sbitlcd1602_rw=P2^6;
sbitlcd1602_en=P2^5;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2^1;              //报警
sbit KEY = P3^6;                 //开锁
sbit open_led=P2^2;            //开锁指示灯
bit  operation=0;                 //操作标志位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countt0,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voidDelay5Ms(void);
unsigned char code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unsigned char code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name[]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Correct[]       = {"     correct   "};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Error[]         = {"      error     "};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LockOpen[]  = {"      open     "};                                                                                                    //OPEN
unsigned char codeSetNew[]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Input[]        = {"input:         "};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unsigned char codeinitword[]      = {"Init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Er_try[]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again[]           = {"inputagain     "};
unsigned char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1,3,1,4,2,0};                                                                                                    //当前密码值
unsigned char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initpassword[6]={0,0,0,0,0,0};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void)                //空操作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Data)
{
       ucharBitCounter=8;
       uchartemp;
       do
       {
               temp=Data;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LCD1602====================================================
//==================================================================================================
#define yi 0x80//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write_1602com(uchar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write_1602dat(uchar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keynum(void)
{
        unsigned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确定行线
                          i=0;
                          P1=a[ i];              //[ i]精确定位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确定列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 i];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输入的N个数字,用H代替以便隐藏============================
voidDisplayOne(void)
{
//       DisplayOneChar(9+N,1,'*');
         write_1602com(yi+5+N);
         write_1602dat('*');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 i]);
                  }
         }
         else
         {
                  if(N==0)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i]);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 i]);
                          }
                  }
         }
}

voidDisplayInput(void)
{
         unsigned char i;
         if(CorrectCont==1)
         {
                  //DisplayListChar(0,0,Input);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 i]);
                  }
         }
}

//========================重置密码==================================================
//==================================================================================
void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ThreeAlam();
         }
         else
         {
      if(ReInputEn==1)
                  {
                          if(N==6)
                          {
                                   ReInputCont++;
                                   if(ReInputCont==2)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 i]==InputData[ i])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DisplayListChar(0,1,ResetOK);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
                                            OneAlam();
                                            //DisplayListChar(0,1, again);              //显示再次输入一次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
                                            for(i=0;i<6;i++)
                                            {
                                                     TempPassword[ i]=InputData[ i];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Alam_KeyUnable(void)
{
         P1=0x00;
         {
                  ALAM=~ALAM;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 1, 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 i]=0;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operation=0;                        //操作标志位清零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open_led=1;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 i]==InputData[ i])
                                   {
                                            i++;
                                   }
                                   else
                                   {
                                            ErrorCont++;
                                            if(ErrorCont==3)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i]);
                                                     }
                                                     do
                                                     Alam_KeyUnable();
                                                     while(1);
                                            }
                                            else
                                            {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break;
                                            }
                                   }
                          }

                          if(i==6)
                          {
                                   CorrectCont++;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open_led=0;                                                                                      //开锁指示灯亮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 i]=0;
                                            }
                                   }
                                   else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DisplayListChar(0,1,SetNew);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else                    //=========================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DisplayListChar(0,1,initword);                    //显示初始化密码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
                                            TwoAlam();
                                            Delay400Ms();
                                            TwoAlam();
                                            N=0;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DisplayListChar(0,1,Er_try);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
                          ThreeAlam();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operation=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TMOD=0x11;
        TL0=0xB0;
        TH0=0x3C;
        EA=1;
        ET0=1;
        TR0=0;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 i]);//[ i]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 i]);//[ i]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NUM=coding(KEY);
                                   {
                                            switch(NUM)
                                            {
                                                     case('A'):          ;                                          break;
                                                     case('B'):           ;                                       break;
                                                     case('C'):  ;                                          break;
                                                     case('D'): ResetPassword();         break;      //重新设置密码
                                                     case('*'): Cancel();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Ensure();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
                                                             //DisplayListChar(0,1,Input);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 i]);
                                                             }
                                                         operation=0;
                                                             if(N<6)                                                              //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DisplayOneChar(6+N,1,'*');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InputData[N]=NUM;
                                                                      N++;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
                                                                      N=6;
                                                                      break;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0xB0;
        TH0=0x3C;      if(countt0==20)
       {
                  countt0=0;
                  second++;
                  if(pass==1)
                  {
                          if(second==1)
                          {
                                   open_led=1;                        //关指示灯
                                   TR0=0;                                //关定时器
                                   TL0=0xB0;
                                  TH0=0x3C;
                                   second=0;
                          }
                  }
                  else
                  {
                          if(second==3)
                          {
                                   TR0=0;
                                   second=0;
                                   key_disable=0;
                                   s3_keydown=0;
                                   TL0=0xB0;
                                   TH0=0x3C;
                          }
                          else
                              TR0=1;
                  }

       }
}

网友A:
鍵盤掃描電路空閒狀態應該就是高電平呀, 掃描時控制行線或列線為低電平進行掃描.

网友B:
你的问题很奇怪你程序里不是 if((P1&0xf0)!=0xf0)把P1口高4位变成高了,低四位变成低了啊!按键检测必须给行列给不同电平否则怎么检测。

网友C:
只要矩阵键盘扫描程序运行正常,不必计较仿真显示的电平高低。因为扫描速度很快,仿真显示的不一定准确。不信你写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试试,描速度快了仿真就乱套,但用于实际电路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很奇怪你程序里不是 if((P1&0xf0)!=0xf0)把P1口高4位变成高了,低四位变成低了啊!按键检测必须给 ...

那不是应该一边低电平跟一边高电平吗?两边都高,按钮按下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