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暂停程序,几个地方卡住,求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2019-03-25):
如何实现按下k2按键暂停所在程序,按下k1按键又恢复程序,长按k2关闭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scale;
u16 count = 0;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pwm = P1^0;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tt ;
tt++;
if(tt==10)
{ tt=0;
led5=0;
}
if(scale==tt)
led5=1;

}
*/

void delay1(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2(u16 i)
{
        u8 a;
        for(a=0;a<i;a++)
        {
                TMOD = 0x00;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R0=1;
                while(!TF0);
                TF0=0;
        }

}

void light1()
{
        if(count == 0)led1=0;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1 = ~led1;
}
//Ï′μó£¨μç»úÔË×a£©
void light2()
{
        if(count == 0)led5 = ~led5;
        if(count == 0)led3 = ~led3;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3 = ~led3;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4 = ~led4;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4 = ~led4;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3 = ~led3;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3 = ~led3;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4 = ~led4;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4 = ~led4;
        if(count == 0)led5 = ~led5;
        if(count == 0)delay2(20);

}

void light3()
{
        if(count == 0)led2 = ~led2;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2 = ~led2;

}
//ÆˉÏ′
void light4()
{
        if(count == 0)led5 = ~led5;
        if(count == 0)led1 = ~led1;
        if(count == 0)led3 = ~led3;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3 = ~led3;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4 = ~led4;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4 = ~led4;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1 = ~led1;

}
/*
void light5()
{

u16 n;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while(1)
{for(n=0;n<5000;n++);
scale++;
}

}
*/
//éá˸
void light6()
{
        while(1)
        {
                if(count == 0)led1 = ~led1;
                if(count == 0)led2 = ~led2;
                if(count == 0)delay2(20);
                if(count == 0)led1 = ~led1;
                if(count == 0)led2 = ~led2;
                if(count == 0)delay2(20);
        }

}

void key1()
{
        if(k1==0)
        {
                delay1(1000);
                if(k1==0)
                {

                        light1();
                        light2();
                        light3();
                        light4();
                        /*light5();*/
                        light6();

                }
                while(!k1);
        }
}
void key2()
{
        if(k2==0)
        {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if(k2==0)
                {
                                count = 1;
                                while(1)
                                {
                                        key1();
                                }

                }

        }
}

stop()interrupt 1
{
        key2();
}

void main()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led5 = 1;

        TMOD=0x01;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TR0=1;
        EA=1;
        ET0=1;
        while(1)
        {
                key1();
        }
}

网友A:
TR0=1
暂停就是TR0=0;不改变计数值,TR0=1继续执行呵呵!不太懂。

网友B:
按一次key2以后一直在中断里面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0=1
暂停就是TR0=0;不改变计数值,TR0=1继续执行呵呵!不太懂。

谢谢您,我试一试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一次key2以后一直在中断里面执行

这个好像不行,中断程序不能太长,不然就会有很多问题,不过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