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版的modbus协议一带二通信系统,MCU不能成功通信,求告知原因?

楼主(2019-03-25):
     打算设计一套一主二从的多机通信系统。主机发送自己的供电状态给从机,读取从机的扫描的按键数据。由于系统功能比较简单,考虑到modbus协议相对来说挺复杂,所以设计了一个简化的通信协议:1、主机、从机UART均为模式1。主机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给从机,第1个字节为地址字节,寻址,第2个字节是数据字节,用来将主机的供电状态发给从机,并读取从机按键状态。2个从机,有时候2台都接入系统,有时候只有1台接入系统。此为设计功能要求。
     设计中,在程序初始化时,主机发送一次数据给从机0x01,启动通信。然后进入while(1)循环。在循环中,定时读取供电状态,调用串口驱动函数。通信过程:启动通信后,主机接收从机的数据,1,接收成功,解析地址,地址解析相符的话,解析数据,有数据,执行数据,并再次发送数据给0x01,无数据,寻址另一台从机。2、接收成功,解析地址,不相符,寻址另一台从机,3、计时时间内,未收到数据,认为接收失败,寻址另一台从机。
    串口接收2个字节为1帧数据,接收2个字节完成后,即认为数据接受完成,置位帧接收完成标志。
    从机接收主机发来的2个字节的数据,同样进行地址、数据解析,完成后,回发数据给主机。
   上述为通信流程。帖程序:

主机程序:
main.c:
# define _MAIN_C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tmr_uart.h"
# include "action.h"
# include "main.h"

uchar8 OCBuf[]={0xFF,0xFF};
bit OCflag=0;                                                                                //过流标志
//uchar8 Powflag;
uchar8 PowSta=0xFF;                                                                        //供电状态标志
uchar8 PowCNTR=0;                                                                        //供电采集计数
uchar8 TxdBuf[2]={0xFF,0xFF};                                                       //发送缓冲
uchar8 buf[2];
bit Txdflag=0;                                                                                //字节发送标志
uchar8 RxdBuf[2];                                                                        //接收缓冲
uchar8 cntRxd=0;                                                                        //接收计数
bit RxFr_Succ=0;                                                                        //帧接收成功标志。
bit TxFr_Succ=0;                                                                        //帧发送成功标志
bit RxFr_Fail=0;                                                                               //帧接收失败标志
uchar8 sl_select=0;                                                                        //从机选择索引

void main()
{
        ROE=1;        RA3=1;        RA2=1;        RA1=1;                                        //释放所有输出
        Buz=0;                                                                                        //蜂鸣器响
        DelayX50ms(5);                                                                               //
        Buz=1;                                                                                        //蜂鸣器关
        P1=0x00;                                                                                      //数据管全亮,检测数据管是否正常
        DelayX50ms(5);
        P1=0xFF;                                                                                    //关闭数据管
        DIR_485=0;                                                                            //485通信处于接收状态
        ConfigTimer0();                                                                      //配置定时器0
        ConfigUART();                                                                        //配置UART
        UartSend(0x01);                                                                          //发送数据给从机0x01.
        while(1)
        {
                OCProtect();                                                                //检测过流保护
                PowCheck(10);                                                                //检测供电状态
                UartDriver();                                                             //串口驱动
        }
}
//串口驱动
void UartDriver()
{
        switch(sl_select)
        {
                case 0: if(RxFr_Succ)                                                                                //接收数据成功
                                {
                                        RxFr_Succ=0;
                                        UartReceive();                                                                        //串口读数据
                                        UartAction(0xF1);                                                                //接收数据解析(含地址)
                                        if((buf[1]>=0x03)&&(buf[1]<=0x11))                                  //buf[1]>=0x03,且小于0x11,表示有数据
                                        {
                                                UartSend(0x01);                                                                //继续发数据给0x01从机
                                        }
                                        else                                                                                   //无数据
                                        {
                                                sl_select++;                                                              //从机选择索引+1
                                                UartSend(0x02);                                                                //给0x02发数据
                                        }

                                }
                                if(RxFr_Fail)                                                                                //接收数据失败,(此从机不在线)
                                {
                                        RxFr_Fail=0;
                                        UartSend(0xF2);                                                                        //给0x02发数据
                                        sl_select++;                                                                        //从机选择索引+1
                                }
                                break;
                case 1: if(RxFr_Succ)                                                                                  //接收数据成功
                                {
                                        RxFr_Succ=0;
                                        UartReceive();
                                        if((buf[1]>=0x03)&&(buf[1]<=0x11))                                   //有数据
                                        {
                                                UartSend(0x02);                                                               //继续给从机0x02发数据
                                        }
                                        else                                                                                 //无数据
                                        {
                                                sl_select--;                                                                //从机索引-1
                                                UartSend(0x01);                                                        //发送数据给0x01
                                        }
                                }
                                if(RxFr_Fail)                                                                                //数据接收失败(此从机不在线)
                                {
                                        RxFr_Fail=0;
                                        UartSend(0x01);                                                                        //发送数据给0x01
                                        sl_select--;                                                                                //索引-1
                                }
                                break;
                default:sl_select=0; break;
        }
}
//串口发送函数,只发送2个字节.
void UartSend(uchar8 addr)
{
        uchar8 len=0;
        DIR_485=1;
        TxdBuf[0]=addr;                                                                           //将要发送的从机的地址装入发送缓冲内
        while(len<2)
        {
                Txdflag=0;
                SBUF=TxdBuf[len++];
                while(!Txdflag);
        }
        TxFr_Succ=1;                                                                                //置位发送成功标志
        DelayX10us(5);
        DIR_485=0;
}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artReceive()
{
        uchar8 len=0;
        uchar8 buf[2];
        while(len<2)
        {
                buf[len++]=RxdBuf[len++];
        }
        DelayX10us(5);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RxdBuf[cntRxd++]=SBUF;
                if(cntRxd>=2)
                {
                        cntRxd=0;
                        RxFr_Succ=1;                                //接收成功
                        RxFr_Fail=0;
                        TxFr_Succ=0;
                }
        }
        if(TI)
        {
                TI=0;
                Txdflag=1;
        }
}
//T0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Timt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8 i=0;                                        //1yá÷Ë÷òy
        static uchar8 j=0;                                        //供电索引
        static uchar8 k=0;                                        //串口发送计时
        TH0=0xF8;
        TL0=0xCC;                                                        //2ms
//过流检测,同时躲过电机启动瞬间的尖峰电流
        OCBuf[0]=(OCBuf[0]<<1)|GL1;
        OCBuf[1]=(OCBuf[1]<<1)|GL2;
        if((OCBuf[0]==0x00)||(OCBuf[1]==0x00))
        {
                i++;
                OCBuf[0]=0xFF;
                OCBuf[1]=0xFF;
                if(i>=2)
                {
                        i=0;
                        OCflag=1;
                }
        }
//供电状态检测
        PowSta=(PowSta<<1)|DcBat;
        j++;
        if(j>=8)
        {
                j=0;
                PowCNTR++;
        }
//通信接收计时,TxFr_Succ为发送成功标志,RxFr_Succ为接收成功标志(置位表示接收成功,不置位不代表接收失败).RxFr_Fail接收失败标志,(置位表示接收失败,不置位不代表接收成功)
        if((TxFr_Succ)&&(!(RxFr_Succ)))                        //数据发送成功,但尚未接收到,开始计时
        {
                k++;
                if(k>=20)                                                        //计时40ms
                {
                        k=0;
                        RxFr_Fail=1;                                        //接收失败,(从机不在线)
                        TxFr_Succ=0;                                        //
                }

        }
        else                                                                        //计时清0,从数据发送成功开始计时,数据未发送成功,不计时,k清0,数据接收
        {                                                                       //成功后,k清0.
                k=0;
        }
}

定时器,UART,过流检测,供电状态检测,延时函数
# define _TMR_UART_C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tmr_uart.h"
# include "main.h"

//T0配置函数
void ConfigTimer0()
{
        TMOD&=0xF0;
        TMOD|=0x01;
        TF0=0;
        TH0=0xF8;
        TL0=0xCC;
        ET0=1;
        TR0=1;
        EA=1;
}
/*UART配置函数*/
void ConfigUART()
{
        SCON=0x50;                                                                //ÅäÖÃ′®¿úÎa·½ê½1£¬8λUART,2¨ìØÂê¿é±ä
        TMOD&=0x0F;                                                                //ÇåáãT1¿ØÖÆλ¡£
        TMOD|=0x20;                                                                //ÅäÖÃT1ÎaÄ£ê½2.
        TH1=0xFD;
        TL1=TH1;                                                                          //2¨ìØÂê9600
        ES=1;                                                                        //¿aÆô′®¿úÖD¶Ï
        ET1=0;                                                                        //½ûÖ1T1ÖD¶Ï
        TR1=1;                                                                        //Æô¶ˉT1
}
/*过流检测函数*/
void OCProtect()                                                                   //n*40ms½øDDò»′Î1yá÷ÅD¶Ï
{
        if(OCflag)                                                                //ÖμÎa0x00,±íê¾òѾ-2úéú1yá÷¡£
        {
                ROE=1;RA3=1;RA2=1;RA1=1;                        //½«¿ØÖƼìμçÆ÷òy½Åè«2¿à-¸ß£¬êí·ÅËùóD¼ìμçÆ÷¡£
                while(1)
                {
                        Buz=!Buz;
                        DelayX50ms(5);                                        //·äÃùÆ÷ÿ¸ô1SÏìò»′Ρ£
                }
        }
}
//供电状态检测函数
void PowCheck(uchar8 t)
{
        if(PowCNTR>=t)
        {
                PowCNTR=0;
                if(PowSta==0xFF)
                {
                        TxdBuf[1]=0x12;                                        //将供电状态变量赋给发送缓冲
                }
                else if(PowSta==0x00)
                {
                        TxdBuf[1]=0x13;                                        //将供电状态变量赋给发送缓冲
                }
                else;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X50ms(uchar8 t)                //@11.0592MHz
{
        uchar8 i, j,k;
        i = 5;
        j = 121;
        for(k=0;k<t;k++)
        {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X10us(uchar8 t)
{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t);
}

# define _ACTION_C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action.h"
# include "main.h"

//串口数据解析函数
void UartAction(uchar8 addr)
{
        if(buf[0]!=addr)                                                                //ê×Ïèo˶ÔμØÖ·£¬2»êÇ′ó»úF1·¢à′μÄêy¾Y£¬Ö±½ó·μ»Ø
        {
                return;
        }
        switch(buf[1])
        {
                case 0x03:ReturnPos(addr);break;
                case 0x04:ROE=0;RA3=0;RA2=0;RA1=0; LedDisp(1); break;                 //C1PÎaμíμçƽ
                case 0x05:ROE=0;RA3=0;RA2=1;RA1=0; LedDisp(2); break;                 //C2PÏòí·Æ½òÆ
                case 0x06:ROE=1;RA3=0;RA2=1;RA1=0; LedDisp(5); break;                 //C5P±3°åéÏéy
                case 0x07:ROE=0;RA3=1;RA2=1;RA1=0; LedDisp(11);break;                         //1#Y6  é23μ
                case 0x08:ROE=0;RA3=0;RA2=1;RA1=1; LedDisp(7); break;                    //C2NÏò½ÅƽòÆ
                case 0x09:ROE=1;RA3=0;RA2=1;RA1=1; LedDisp(10);break;                //C5N±3°åϽμ
                case 0x0A:ROE=0;RA3=0;RA2=0;RA1=1; LedDisp(6); break;                //C1NϽμ
                case 0x0B:ROE=1;RA3=1;RA2=0;RA1=0; LedDisp(13);break;                //2#Y4  Ñüéy
                case 0x0C:ROE=1;RA3=0;RA2=0;RA1=0; LedDisp(4); break;                //C4P×óÇã
                case 0x0D:ROE=0;RA3=1;RA2=1;RA1=1; LedDisp(12);break;                //1#Y7 Ëéé23μ
                case 0x0E:ROE=0;RA3=1;RA2=0;RA1=1; LedDisp(8); break;                //C3Ní·½μ½Åéy
                case 0x0F:ROE=1;RA3=1;RA2=0;RA1=1; LedDisp(14);break;                //2#Y5  Ñü½μ
                case 0x10:ROE=0;RA3=1;RA2=0;RA1=0; LedDisp(3); break;                //C3Pí·éy½Å½μ
                case 0x11:ROE=1;RA3=0;RA2=0;RA1=1; LedDisp(9); break;                //C4NóòÇã
                case 0xFF:ROE=1;RA3=1;RA2=1;RA1=1; LedDisp(19);break;                //êí·ÅËùóD¼ìμçÆ÷
                default:ROE=1;RA3=1;RA2=1;RA1=1;Dis_Pin=0xFF;break;
        }
}
//LED显示函数
void LedDisp(uchar8 temp)
{
        switch(temp)
        {
                case 1:  Dis_Pin=0x9F;break;        //9F:1001 1111 ÏÔê¾1
                case 2:  Dis_Pin=0x31;break;        //31:1010 1110 ÏÔê¾2
                case 3:  Dis_Pin=0x15;break;        //15:                   ÏÔê¾3
                case 4:  Dis_Pin=0x9C;break;        //                           ÏÔê¾4
                case 5:  Dis_Pin=0x54;break;        //                           ÏÔê¾5
                case 6:  Dis_Pin=0x8F;break;        //                           ÏÔê¾1.
                case 7:  Dis_Pin=0x21;break;        //                           ÏÔê¾2.
                case 8:  Dis_Pin=0x05;break;        //                           ÏÔê¾3.
                case 9:  Dis_Pin=0x8C;break;        //                           ÏÔê¾4.
                case 10: Dis_Pin=0x44;break;        //                       ÏÔê¾5.
                case 11: Dis_Pin=0x50;break;        //                           ÏÔê¾6
                case 12: Dis_Pin=0x40;break;        //                           ÏÔê¾6.
                case 13: Dis_Pin=0x1F;break;        //                           ÏÔê¾7
                case 14: Dis_Pin=0x0F;break;        //                           ÏÔê¾7.
                default: Dis_Pin=0x00;break;
        }
}
//复位函数
void ReturnPos(uchar8 addr)
{
        if(RW5==0)
        {
                ROE=1;RA3=0;RA2=1;RA1=0; LedDisp(5);                                //±3°åéÏéy
                while(RW5==0)
                {
                        ReAction(addr);
                }
        }
        else if(RW5==1)
        {
                ROE=1;RA3=0;RA2=1;RA1=1; LedDisp(10);                                //±3°åϽμ
                while(RW5==1)
                {
                        ReAction(addr);
                }
        }
//×óóòÇãD±¸′λ

        if(RW4==0)
        {
                ROE=1;RA3=0;RA2=0;RA1=0; LedDisp(4);                                //×óÇã
                while(RW4==0)
                {
                        ReAction(addr);
                }
        }
        else if(RW4==1)
        {
                ROE=1;RA3=0;RA2=0;RA1=1; LedDisp(9);                                //óòÇã
                while(RW4==1)
                {
                        ReAction(addr);
                }
        }
//Ç°oóÇãD±¸′λ
        if(RW3==0)
        {
                ROE=0;RA3=1;RA2=0;RA1=0; LedDisp(3);                                //Ç°Çã
                while(RW3==0)
                {
                        ReAction(addr);
                }
        }
        else if(RW3==1)
        {
                ROE=0;RA3=1;RA2=0;RA1=1; LedDisp(8);                                //oóÇã
                while(RW3==1)
                {
                        ReAction(addr);
                }
        }
        if(RW2==0)
        {
                ROE=0;RA3=0;RA2=1;RA1=0; LedDisp(2);                                //Ïòí·Æ½òÆ
                while(RW2==0)
                {
                        ReAction(addr);
                }
        }
        else if(RW2==1)
        {
                ROE=0;RA3=0;RA2=1;RA1=0; LedDisp(7);                                //Ïò½ÅƽòÆ
                while(RW2==1)
                {
                        ReAction(addr);
                }
        }
        if(RW1==0)
        {
                ROE=0;RA3=0;RA2=0;RA1=1; LedDisp(6);                                //Ïòí·Æ½òÆ
                while(RW1==0)
                {
                        ReAction(addr);
                }
        }
        ROE=1;RA3=1;RA2=1;RA1=1;                                                                //1رռìμçÆ÷êä3ö¡£
}
//复位解析函数,复位期间,也要一直与从机进行通信,并解析数据.
void ReAction(uchar8 addr)
{
        UartSend(addr);
        switch(sl_select)
        {
        case 0:if(RxFr_Succ)
                {
                        RxFr_Succ=0;
                        UartReceive();
                        if(buf[0]!=addr)
                        {
                                return;
                        }
                        if((buf[1]==0xFF)||(buf[1]==0x03))
                        {
                                sl_select++;
                        }
                        else
                                break;
                }
        case 1:if(RxFr_Succ)
                {
                        RxFr_Succ=0;
                        UartReceive();
                        if(buf[0]!=addr)
                        {
                                return;
                        }
                        if((buf[1]==0xFF)||(buf[1]==0x03))
                        {
                                sl_select--;
                        }
                        else
                                break;
                }
        default:break;
        }
}

楼主:
从机程序:

# define _MAIN_C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botton.h"
# include "inital.h"
# include "leddisp.h"
# include "main.h"

uchar8 ScanKeyCNTR=0;                                        //扫描按键计数
uchar8 cntRxd=0;                                                 //接收计数
bit flagFrame=0;                                                  //帧接收成功标志
uchar8 RxdBuf[2];                                               //串口接收缓冲
uchar8 TxdBuf[2];                                               //发送缓冲
uchar8 PowSta;                                                   //供电状态
uchar8 PowCNTR=0;                                          //供电状态显示计时
uint16 SlpCNTR=SleepTime;                               //休眠
bit flagTxd=0;                                                   //字节发送标志
uchar8 Slpbuf=0xFF;
uint16 KeyBuf=0xFFFF;                                     //按键读取
uchar8 ReturnCNTR=20;
uchar8 pdata buf[2];

void main()
{
        P3M1=0x00;
        P3M0=0x40;                                                                         //设计商品模式为强推挽
        P1M1=0x00;
        P1M0=0x03;                                                                        //P1.0,P1.1端口为强推挽
        SleepDisp=1;                                                                //休眠指示灯
        PowDisp=0;                                                                        //供电指示灯
        DIR_485=0;                                                                        //485方向控制
        ConfigTimer0();
        ConfigUART();
        while(1)
        {
                SlpMode();                                                             //执行休眠函数
                if(ScanKeyCNTR>=2)
                {
                        ScanKeyCNTR=0;
                        ScanKey();                                                            //按键扫描
                        KeyCode();                                                        //按键编码
                }
                UartDriver();
        }
}
//串口驱动函数
void UartDriver()
{
        if(flagFrame)                                              //帧接收成功
        {
                flagFrame=0;
                UartReceive();                                   //串口接收函数
                if(buf[0]!=0xF1)                                                //地址解析
                {
                        return;
                }
                switch(buf[1])                                            //数据解析
                {
                        case 0x12:PowSta=buf[1];break;
                        case 0x13:PowSta=buf[1];break;
                        default:break;
                }
                PowStaDisp();                                                        //供电状态显示
                UartSend();                                                                //发送
        }
}
//串口接收函数
void UartReceive()
{
        uchar8 len=2;
        while(len<2)
        {
                buf[len++]=RxdBuf[len++];
        }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Send()
{
        uchar8 len=0;
        TxdBuf[0]=0xF1;
        DIR_485=1;
        _nop_();
        while(len<2)
        {
                flagTxd=0;
                SBUF=TxdBuf[len];
                len++;
                while(!flagTxd);
        }
        DelayX10us(6);
        DIR_485=0;
}
//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RxdBuf[cntRxd++]=SBUF;
                if(cntRxd>=2)
                {
                        cntRxd=0;
                        flagFrame=1;           置位接收成功标志
                }
        }
        if(TI)
        {
                TI=0;
                flagTxd=1;
        }
}
//T0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8;
        TL0=0xCC;
//休眠计时
        if(KeyBuf==0xFFFF)
                SlpCNTR--;                                                                        //ÿ¸ô2msË÷òy¼õD¡ò»′Î
        else
                SlpCNTR=SleepTime;                                                        //Ë÷òyÖμ»Ö¸′3õÖμ
//唤醒计时
        Slpbuf=(Slpbuf<<1)|Wake_up;

        PowCNTR++;

        ScanKeyCNTR++;
}

楼主:
现在通信不成功,求哪位老师给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沒看出錯誤在哪裡, 不過建議你先電腦用串口助手調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出錯誤在哪裡, 不過建議你先電腦用串口助手調通.

现在用串口助手调试, 主机能发数据,但数据不正确,为什么 不正确,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呢.

网友B:
先确定双方波特率相同 然后看寻址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双方波特率相同 然后看寻址是否正确

已经解决了,在串口发达函数中,应该在每个字节发送完成后,延时半个左右的波特率周期,而不是在整个帧发送完成后进行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