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线性 线性化 怎么学习 遇到了知识瓶颈了

楼主(2019-03-25):
(无正文)

网友A:
非线性彻底线性化,目前无法实现,转化芯片位数越多线性越好。

网友B:
非线性指的是在某个自变量变化的过程中,因变量出现了没有按照一定比率变化(增加或减少)的情况,用直角坐标系表示就会发现那条线是弯曲的,这就是非线性。造成非线性的原因有很多,如各种误差,各种机器的破旧损坏,外接条件的改变等等。线性化就是将那些得到的数据进行拟合,即将各个测量值用某一直线近似地代表其变化规律。线性化是现在工科学习,乃至以后的工作中常用到的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希望能够帮到你更深刻地理解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