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别控制八个卤素灯泡,求教

楼主(2019-03-25):
求教,手里有八个25W双钨丝的卤素灯泡,并联双钨丝,一个卤素灯泡做50W,想用一个八档开关做一个给发电动感单车做阻力调节,开关是这样的八档开关, TB2e1D.orFkpuFjy1XcXXclapXa_!!100207222.jpg

一档亮第一个灯泡,
二挡亮第一个和第二个灯泡
三档亮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灯泡
四档亮第一个,第二个,第三和第四个灯泡
五档亮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灯泡
六档亮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灯泡
七档亮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和第七个灯
八档亮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和第八个灯泡

应该怎么接线,求教

网友A:
看楼主要采用哪种控制方法,简单的用 8 个开关分别控制,复杂点的用单片机分档控制这 8 个卤素灯亮暗,

网友B:
1~8档接第一个灯泡,2~8档接第二个灯泡,3~8档接第三个灯泡,依次类推。

网友C:
这种开关好像同时只能导通一位?

为什么不用电子负载呢?

网友C:
难道你8个灯要串联使用?

网友D:
你要求太高电路得接二极管,负责无法实现。

网友D:
类似这样接,其实接线复杂用滑动开关方便,往前滑动一步接通一个。

网友E:
请问楼主您的灯电源是用AC或DC电源?

网友F:
这种开个不能实现你的功能,是8选1,要用主令开关的

网友G:
这好焊接吧,一个输出引脚接一个,然后再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要采用哪种控制方法,简单的用 8 个开关分别控制,复杂点的用单片机分档控制这 8 个卤素灯亮暗,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的,但是空间有限,所以只能安装一个八档开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档接第一个灯泡,2~8档接第二个灯泡,3~8档接第三个灯泡,依次类推。

可以说详细一点,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好像同时只能导通一位?

为什么不用电子负载呢?

健身发电用,用卤素灯泡做反正,第一线下阻力好,第二很直观的可以看到灯泡亮,激发你不断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8个灯要串联使用?

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接,其实接线复杂用滑动开关方便,往前滑动一步接通一个。

谢谢,这个也许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过旋转开关调节起来方便一些,滑动开关没有这么多档位,还会滑错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您的灯电源是用AC或DC电源?

直流电的,谢谢,发电机三相交流接了桥堆和两只2000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接,其实接线复杂用滑动开关方便,往前滑动一步接通一个。

应该选用肖特基二极管吧,压降小

网友D:
没看仔细你的那个开关中间应该是共极,中间接红线,其他接灯,灯的另外一端接零,如果顺数不对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仔细你的那个开关中间应该是共极,中间接红线,其他接灯,灯的另外一端接零,如果顺数不对调线。

这个方法只能每一个档亮一个灯泡,不是我要的方法,,谢谢

网友H:
楼上大侠们说得没错,这种开关是八选一的,不会实现你想要的效果。其实可以根据骑行速度自动负载或者自动连接灯泡。电路不会复杂。手动的有可能会烧毁灯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健身发电用,用卤素灯泡做反正,第一线下阻力好,第二很直观的可以看到灯泡亮,激发你不断骑行

不如加入自动档?

比如,有的人全力之下只亮一个灯,

有的人全力之下亮三个五个八个?

这样更有趣味和挑战。

网友C:
那有能力亮8个的人打到亮一个的档位,

灯应该会烧吧?

网友A:
只要稳压没问题,只有人会累趴的的份

网友D:
既然直流按我给你的图,在外面一圈焊接7个二极管问题解决。没焊接的是1号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大侠们说得没错,这种开关是八选一的,不会实现你想要的效果。其实可以根据骑行速度自动负载或者自动连 ...

手动的不会烧灯泡的,因为我选用的是48V电动车轮毂电机,速度最快可以到60V左右,当然这么快速度坚持不了几秒,一般情况下20V-50V,所以一档开一个56V70W的灯泡,只会阻力非常小,不会烧灯泡,所有灯泡都是并联使用,所以每增加一档,阻力会相应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稳压没问题,只有人会累趴的的份

你理解错了,稳压我只给LED灯泡,2.1音响,电瓶充电用,灯泡不做稳压,8个灯泡全部选用56V或者72V灯泡,不管你骑多快输出电压都不可能超过灯泡的耐压,所以说灯泡多少只能调节骑行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稳压没问题,只有人会累趴的的份

灯泡只是作为线性负载用,,都选用56V或者72v灯泡,所以不需要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加入自动档?

比如,有的人全力之下只亮一个灯,

不需要自动挡,因为灯泡是配合电瓶充电,50W的LED照明,2.1音响这些稳压后的负载用的,比如晚上开了2.1音响和50W的LED照明,骑行觉得很轻松,这样可以再调节卤素灯泡,配合起来增加阻力,

网友I(2019-08-22):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自动挡,因为灯泡是配合电瓶充电,50W的LED照明,2.1音响这些稳压后的负载用的,比如晚上开了2.1音 ...

加一个电瓶,一来将电能储存起来了,而来自动阻力,踩得快充电电流大阻力自然就大,就怕你没那么大力气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