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a的事例

楼主(2019-03-25):
本人做的一些eda代码,如果有需要可以下载
半加器代码

ENTITY lytadder5091 IS
                PORT(A, B:IN bit;
             C, Sum:OUT bit);
END ENTITY lytadder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lytadder5091 is
begin
      Sum<=(A XOR B);
      C<=(A AND B);
END ARCHITECTURE rtl;

全加器代码

ENTITY quanjiaqi5091 IS

PORT(A, B, D:IN bit;

C, Sum:OUT bit);

END ENTITY quanjiaqi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quanjiaqi5091 is

begin

Sum<=A XOR B XOR D;

C<=(A AND B)OR(A AND D)OR(D AND B);

END ARCHITECTURE rtl;

三人表决器代码(一灯)

ENTITY SRBJQ5091 IS
                PORT(A, B,C:IN bit;
             JIEGUO:OUT bit);
END ENTITY SRBJQ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SRBJQ5091 is
begin
      JIEGUO<=(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END ARCHITECTURE rtl;

三人表决器代码(8灯)

ENTITY SRBJQ5091 IS
                PORT(A, B,C:IN bit;
     D0,D1,D2,D3,D4,D5,D6,D7:OUT bit);
END ENTITY SRBJQ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SRBJQ5091 is
begin
      D0<=(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1<=(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2<=(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3<=(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4<=(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5<=(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6<=(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D7<=(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

END ARCHITECTURE rtl;

  48. 三人表决器(1灯)

ENTITY SRBJQ5091 IS
                PORT(A, B,C:IN bit;
     D:OUT bit);
END ENTITY SRBJQ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SRBJQ5091 is
begin
      cale:process(A,B,C)
                VARIABLE TMP1,TMP2,TMP3,TMP4:BIT;
                BEGIN
                TMP1:=A AND B;
                TMP2:=A AND C;
                TMP3:=B AND c;
                TMP4:=TMP1 OR TMP2 OR TMP3;
                d<=tmp4;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rtl;

三人表决器(8灯)

ENTITY SRBJQ5091 IS
                PORT(A, B,C:IN bit;
     D:OUT bit_VECTOR(0 TO 7));
END ENTITY SRBJQ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SRBJQ5091 is
begin
      cale:process(A,B,C)
                VARIABLE TMP1,TMP2,TMP3,TMP4:BIT;
                BEGIN
                TMP1:=A AND B;
                TMP2:=A AND C;
                TMP3:=B AND c;
                TMP4:=TMP1 OR TMP2 OR TMP3;
                d(0)<=tmp4;d(1)<=tmp4;
                d(2)<=tmp4;d(3)<=tmp4;
                d(4)<=tmp4;d(5)<=tmp4;
                d(6)<=tmp4;d(7)<=tmp4;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rtl;

三人表决器
ENTITY SRBJQ5091 IS
                PORT(A, B,C:IN bit;
     D:OUT bit_vector(0 to 7));
END ENTITY SRBJQ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SRBJQ5091 is
begin
      cale:process(A,B,C)
                BEGIN
                if ((A AND B)OR(A AND C)OR(C AND B))='0'
                then d<="00000000";
                else d<="1111111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rtl;

  107. 四人表决器

ENTITY SRBJQ5091 IS
                PORT(A, B,C,E:IN bit;
     D:OUT bit_vector(0 to 7));
END ENTITY SRBJQ5091;

ARCHITECTURE rtl of SRBJQ5091 is
begin
      cale:process(A,B,C,E)
                BEGIN
                if ((A AND B)OR(A AND E)OR(C AND A))='1'
                then d<="00000000";
                else d<="1111111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rtl;

  125. 七段译码器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QIDUANYIMAQI IS
   PORT(bcdin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eg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T : OUT BIT);
END QIDUANYIMAQI;

ARCHITECTURE ver3 OF QIDUANYIMAQI IS
BEGIN
   T<='0';
   WITH bcdin SELECT
      segout <= "0000001" WHEN X"0",
          "1001111" WHEN X"1",

          "0010010" WHEN X"2",
          "0000110" WHEN X"3",
          "1001100" WHEN X"4",
          "0100100" WHEN X"5",
          "0100000" WHEN X"6",
          "0001111" WHEN X"7",
          "0000000" WHEN X"8",
          "0000100" WHEN X"9",
          "1111111" WHEN OTHERS;
END ver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xue is
port (
clkin:in std_logic;
clkou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ou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xue is
signal mtime: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me: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m7_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_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_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_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in)
begin
    if(clkin'event and clkin='1')then
        mtime<=mtime+1;
        if(mtime="1000000000000000")then
            mtime<=(others=>'0');
            if(me="11")then
                me<=(others=>'0');
            else
                me<=me+1;
            end if;
        end if;
        m7_0<="10011110";
        m7_1<="00001000";
        m7_2<="00000010";
        m7_3<="01001000";
        if(me="00")then
            enout<="1110";
            clkout<=m7_0;
        end if;
        if(me="01")then
            enout<="1101";
            clkout<=m7_1;
        end if;
        if(me="10")then
            enout<="1011";
            clkout<=m7_2;
        end if;
        if(me="11")then
            enout<="0111";
            clkout<=m7_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xue is
port (c:in bit;
clkin:in std_logic;
clkout: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ou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xue is
signal mtime: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me: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m7_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_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_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_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in,c)
begin
    if(clkin'event and clkin='1')then
        mtime<=mtime+1;
        if(mtime="1000000000000000")then
            mtime<=(others=>'0');
            if(me="11")then
                me<=(others=>'0');
            else
                me<=me+1;
            end if;
        end if;
        m7_0<="10011110";
        m7_1<="00001000";
        m7_2<="00000010";
        m7_3<="01001000";
                  m0<="00011110";
                  m1<="00000010";
                  m2<="10011110";
                  m3<="00100100";
        if(me="00"and c='1')then
            enout<="1110";
            clkout<=m7_0;
        end if;
        if(me="001"and c='1')then
            enout<="1101";
            clkout<=m7_1;
        end if;
        if(me="010"and c='1')then
            enout<="1011";
            clkout<=m7_2;
        end if;
        if(me="011"and c='1')then
            enout<="0111";
            clkout<=m7_3;
                  end if;
                  if(me="000"and c='0')then
          enout<="1110";
          clkout<=m0;
        end if;
        if(me="001"and c='0')then
           enout<="1101";
           clkout<=m1;
        end if;
        if(me="010"and c='0')then
           enout<="1011";
           clkout<=m2;
        end if;
        if(me="011"and c='0')then
           enout<="0111";
           clkout<=m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qiduanyimaqi5091 is
port (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选择触发的
);
end entity qiduanyimaqi5091;
architecture lyt of qiduanyimaqi5091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if(clk1="1000000000000000")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2="011")then
                clk2<=(others=>'0');
            else
               clk2<=clk2+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1";
                  m1<="10011111";
                  m2<="00100101";
                  m3<="00001101";
                  m4<="10011001";--储存十个不同数字
                  m5<="01001001";
                  m6<="01000001";
                  m7<="00011111";
                  m8<="00000001";
                  m9<="00001001";
        if(clk2="000")then
            led1_4<="0111";
            led<=m5;
        end if;
        if(clk2="001")then
            led1_4<="1011";
            led<=m0;      --赋值
        end if;
        if(clk2="010")then
            led1_4<="1101";
            led<=m9;
        end if;
        if(clk2="01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lyt;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qiduanyimaqi15091 is
port (c:in bit;--控制显示数字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控制七段译码管
end qiduanyimaqi15091;
architecture lyt of qiduanyimaqi15091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if(clk1="1111111111111111")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2="111")then
                clk2<=(others=>'0');
            else
               clk2<=clk2+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0";
                  m1<="10011111";
                  m2<="00100101";
                  m3<="00001101";
                  m4<="10011001";--储存十个不同数字
                  m5<="01001001";
                  m6<="01000001";
                  m7<="00011111";
                  m8<="00000001";
                  m9<="00001001";
        if(clk2="000"and c='0')then
            led1_4<="0111";
            led<=m2;
        end if;
        if(clk2="001"and c='0')then
            led1_4<="1011";
            led<=m0;      --赋值
        end if;
        if(clk2="010"and c='0')then
            led1_4<="1101";
            led<=m1;
        end if;
        if(clk2="011"and c='0')then
            led1_4<="1110";
            led<=m7;
        end if;
                  if(clk2="100"and c='1')then
            led1_4<="0111";
            led<=m5;
        end if;
        if(clk2="101"and c='1')then
            led1_4<="1011";
            led<=m0;
                  end if;
        if(clk2="110"and c='1')then
            led1_4<="1101";
            led<=m9;
        end if;
        if(clk2="111"and c='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lyt;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yan3 is
port (K1,K2,K3:in bit;--控制显示数字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STAR: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二极管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控制七段译码管
end shiyan3;
architecture lyt of shiyan3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3: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clk4: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K1)---控制七段显示学号的进程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clk3<=clk3+1;
        if(clk1="1111111111111111")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2="011")then
                clk2<=(others=>'0');
            else
               clk2<=clk2+1;
            end if;
        end if;
                  if(clk3="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then
            clk3<=(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4="1001")then
                clk4<=(others=>'0');
            else
               clk4<=clk4+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1";
                  m1<="10011110";
                  m2<="00100100";
                  m3<="00001100";
                  m4<="10011000";--储存十个不同led数字
                  m5<="01001000";
                  m6<="01000000";
                  m7<="00011110";
                  m8<="00000000";
                  m9<="00001000";
        if(clk2="0000"and K1='1')then
            led1_4<="0111";
            led<=m5;
        end if;
        if(clk2="0001"and K1='1')then
            led1_4<="1011";
            led<=m0;      --赋值
        end if;
        if(clk2="0010"and K1='1')then
            led1_4<="1101";
            led<=m9;
        end if;
        if(clk2="0011"and K1='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if(K1='0')then
            led1_4<="1111";
            led<=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k4,K1)--控制流水灯模式1的进程
begin
        N0<="00011111";
                  N1<="10001111";
                  N2<="11000111";
                  N3<="11100011";
                  N4<="11110001";--储存六个第一种二极管信号
                  N5<="11111000";
        if(k1 and k2 and k3)='1' then
star<="11111111"        ;
end if;
        if(clk4="0000"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0;
        end if;
        if(clk4="0001"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1;
        end if;
                  if(clk4="0010"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2;
        end if;
                  if(clk4="0011"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3;
        end if;
                  if(clk4="0100"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4;
        end if;
                  if(clk4="0101"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5;
        end if;
                  if(clk4="0110"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4;
        end if;
                  if(clk4="0111"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3;
        end if;
                  if(clk4="1000"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2;
        end if;
                  if(clk4="1001"and ((K1 AND(K2 XOR K3))OR(NOT K1 AND K2 AND K3))='1')then
        STAR<=N1;
        end if;
    end process P2;
---P3:process(clk4,K2)--控制流水灯模式2的进程
--begin
       -- L0<="11100111";
                 -- L1<="11010011";
                  --L2<="10111101";
                 -- L3<="01111110";
                 -- L4<="11111111";--储存五个第二种二极管信号
       -- if(clk4="0000"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0;
       -- end if;
        --if(clk4="0001"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 STAR<=L1;
        --end if;
                  --if(clk4="0010"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2;
        --end if;
                --  if(clk4="0011"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3;
       -- end if;
                --  if(clk4="0100"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  STAR<=L4;
     --   end if;
   -- end process P3;
end lyt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yan3 is
port (K1,K2,K3:in bit;--控制显示数字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STAR: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二极管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控制七段译码管
end shiyan3;
architecture lyt of shiyan3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3: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clk4: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5: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6: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A: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K1)---控制七段显示学号的进程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clk3<=clk3+1;
        if(clk1="1111111111111111")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2="011")then
                clk2<=(others=>'0');
            else
               clk2<=clk2+1;
            end if;
        end if;
                  if(clk3="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then
            clk3<=(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4="1010")then
                clk4<=(others=>'0');
            else
               clk4<=clk4+1;
            end if;
                                if(clk5="100")then
                clk5<=(others=>'0');
            else
               clk5<=clk5+1;
            end if;
                                if(clk6="01")then
                clk6<=(others=>'0');
            else
               clk6<=clk6+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1";
                  m1<="10011110";
                  m2<="00100100";
                  m3<="00001100";
                  m4<="10011000";--储存十个不同led数字
                  m5<="01001000";
                  m6<="01000000";
                  m7<="00011110";
                  m8<="00000000";
                  m9<="00001000";
        if(clk2="0000"and K1='1')then
            led1_4<="0111";
            led<=m5;
        end if;
        if(clk2="0001"and K1='1')then
            led1_4<="1011";
            led<=m0;      --赋值
        end if;
        if(clk2="0010"and K1='1')then
            led1_4<="1101";
            led<=m9;
        end if;
        if(clk2="0011"and K1='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if(K1='0')then
            led1_4<="1111";
            led<=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k4,K1)--控制流水灯的进程
begin   N0<="00011111";
                  N1<="10001111";
                  N2<="11000111";
                  N3<="11100011";
                  N4<="11110001";--储存六个第一模式二极管信号
                  N5<="11111000";
                  L0<="11100111";
                  L1<="11011011";
                  L2<="10111101";
                  L3<="01111110";
                  L4<="11111111";--储存五个第二模式二极管信号
                  T0<="01010101";
                  T1<="10101010";--储存二个第三模式二极管信号
                  if(k1 and k2 and k3)='1' then
        star<="11111111"        ;
-       end if;
        if(clk4="0001"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0;
        end if;
        if(clk4="0010"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1;
        end if;
                  if(clk4="0011"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2;
        end if;
                  if(clk4="0100"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3;
        end if;
                  if(clk4="0101"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4;
        end if;
                  if(clk4="0110"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5;
        end if;
                  if(clk4="0111"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4;
        end if;
                  if(clk4="1000"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3;
        end if;
                  if(clk4="1001"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2;
        end if;
                  if(clk4="1010"and K1='0'AND K2='1'AND K3='1')then
        STAR<=N1;
        end if;
                  if(clk5="000"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0;
        end if;
        if(clk5="001"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1;
        end if;
                  if(clk5="010"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2;
        end if;
                  if(clk5="011"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3;
        end if;
                  if(clk5="100"and K1='0'and k2='0'and k3='1')then
        STAR<=L4;
        end if;
                  if(clk6="00"and K1='0'and k2='1'and k3='0')then
        STAR<=T0;
        end if;
        if(clk6="01"and K1='0'and k2='1'and k3='0')then
        STAR<=T1;
        end if;
    end process P2;
end lyt;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yan3 is
port (       A:in BIT_VECTOR(1 TO 3);--控制显示数字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STAR: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二极管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控制七段译码管
end shiyan3;
architecture lyt of shiyan3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3: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clk4: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5: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6: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控制七段显示学号的进程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clk3<=clk3+1;
        if(clk1="1111111111111111")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2="011")then
                clk2<=(others=>'0');
            else
               clk2<=clk2+1;
            end if;
        end if;
                  if(clk3="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then
            clk3<=(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4="1010")then
                clk4<="0000";
            else
               clk4<=clk4+1;
            end if;
                                if(clk5="100")then
                clk5<=(others=>'0');
            else
               clk5<=clk5+1;
            end if;
                                if(clk6="01")then
                clk6<=(others=>'0');
            else
               clk6<=clk6+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1";
                  m1<="10011110";
                  m2<="00100100";
                  m3<="00001100";
                  m4<="10011000";--储存十个不同led数字
                  m5<="01001000";
                  m6<="01000000";
                  m7<="00011110";
                  m8<="00000000";
                  m9<="00001000";
        if(clk2="0000"and A(1)='1')then
            led1_4<="0111";
            led<=m5;
        end if;
        if(clk2="0001"and A(1)='1')then
            led1_4<="1011";
            led<=m0;      --赋值
        end if;
        if(clk2="0010"and A(1)='1')then
            led1_4<="1101";
            led<=m9;
        end if;
        if(clk2="0011"and A(1)='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if(A(1)='0')then
            led1_4<="1111";
            led<=m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k4,CLK5,CLK6)--控制流水灯的进程
begin
        N0<="00011111";
                  N1<="10001111";
                  N2<="11000111";
                  N3<="11100011";
                  N4<="11110001";--储存六个第一模式二极管信号
                  N5<="11111000";
                  L0<="11100111";
                  L1<="11011011";
                  L2<="10111101";
                  L3<="01111110";
                  L4<="11111111";--储存五个第二模式二极管信号
                  T0<="01010101";
                  T1<="10101010";--储存二个第三模式二极管信号
                  if  A="111" then
        star<="11111111"        ;
        end if;
        if(clk4="0001"and A="011")then
        STAR<=N0;
        end if;
        if(clk4="0010"and A="011")then
        STAR<=N1;
        end if;
                  if(clk4="0011"and A="011")then
        STAR<=N2;
        end if;
                  if(clk4="0100"and A="011")then
        STAR<=N3;
        end if;
                  if(clk4="0101"and A="011")then
        STAR<=N4;
        end if;
                  if(clk4="0110"and A="011")then
        STAR<=N5;
        end if;
                  if(clk4="0111"and A="011")then
        STAR<=N4;
        end if;
                  if(clk4="1000"and A="011")then
        STAR<=N3;
        end if;
                  if(clk4="1001"and A="011")then
        STAR<=N2;
        end if;
                  if(clk4="1010"and A="011")then
        STAR<=N1;
        end if;
                  if(clk5="001"and A="001")then
        STAR<=L0;
        end if;
        if(clk5="010"and A="001")then
        STAR<=L1;
        end if;
                  if(clk5="011"and A="001")then
        STAR<=L2;
        end if;
                  if(clk5="100"and A="001")then
        STAR<=L3;
        end if;
                  if(clk5="101"and A="001")then
        STAR<=L4;
        end if;
                  if(clk6="00"and A="010")then
        STAR<=T0;
        end if;
        if(clk6="01"and A="010")then
        STAR<=T1;
        end if;
    end process P2;
end lyt;

最完美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yan5 is
port (       A:in BIT_VECTOR(1 TO 3);--控制显示数字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STAR: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二极管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控制七段译码管
end shiyan5;
architecture lyt of shiyan5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3: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clk4: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5: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6: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N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L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T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控制七段显示学号的进程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clk3<=clk3+1;
        if(clk1="1111111111111111")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2="011")then
                clk2<=(others=>'0');
            else
               clk2<=clk2+1;
            end if;
        end if;
                  if(clk3="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then
            clk3<=(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4="1010"and A="011")then
                                clk4<="0001";
            elsif(A(1)='1') then
                                clk4<="0000";
                           else
                                clk4<=clk4+1;
            end if;
                                if(clk5="101"and A="001")then
            clk5<="001";
            elsif(A(2)='1') THEN  clk5<="000";
                                ELSE CLK5<=CLK5+1;
            end if;
                                if(clk6="10"and A="010")then
            clk6<="01";
            elsif(A(3)='1') THEN  clk6<="00";
                                ELSE CLK6<=CLK6+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1";
                  m1<="10011110";
                  m2<="00100100";
                  m3<="00001100";
                  m4<="10011000";--储存十个不同led数字
                  m5<="01001000";
                  m6<="01000000";
                  m7<="00011110";
                  m8<="00000000";
                  m9<="00001000";
        if(clk2="0000"and A(1)='1')then
            led1_4<="0111";
            led<=m5;
        elsif(clk2="0001"and A(1)='1')then
            led1_4<="1011";
            led<=m0;      --赋值
        elsif(clk2="0010"and A(1)='1')then
            led1_4<="1101";
            led<=m9;
        elsif(clk2="0011"and A(1)='1')then
            led1_4<="1110";
            led<=m1;
                  else                led1_4<="1111";
                  end if;
                  if(A(1)='0')then
            led1_4<="111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k4,CLK5,CLK6)--控制流水灯的进程
begin
        N0<="00011111";
                  N1<="10001111";
                  N2<="11000111";
                  N3<="11100011";
                  N4<="11110001";--储存六个第一模式二极管信号
                  N5<="11111000";
                  L0<="11100111";
                  L1<="11011011";
                  L2<="10111101";
                  L3<="01111110";
                  L4<="11111111";--储存五个第二模式二极管信号
                  T0<="01010101";
                  T1<="10101010";--储存二个第三模式二极管信号
                  if  A="111" then
        star<="11111111"        ;
        end if;
        if(clk4="0001"and A="011")then
        STAR<=N0;
        elsif(clk4="0010"and A="011")then
        STAR<=N1;
                  elsif(clk4="0011"and A="011")then
        STAR<=N2;
               elsif(clk4="0100"and A="011")then
        STAR<=N3;
                  elsif(clk4="0101"and A="011")then
        STAR<=N4;
                  elsif(clk4="0110"and A="011")then
        STAR<=N5;
                  elsif(clk4="0111"and A="011")then
        STAR<=N4;
                  elsif(clk4="1000"and A="011")then
        STAR<=N3;
                  elsif(clk4="1001"and A="011")then
        STAR<=N2;
                  elsif(clk4="1010"and A="011")then
        STAR<=N1;
                  elsif(clk5="001"and A="001")then
        STAR<=L0;
        elsif(clk5="010"and A="001")then
        STAR<=L1;
                  elsif(clk5="011"and A="001")then
        STAR<=L2;
                  elsif(clk5="100"and A="001")then
        STAR<=L3;
                  elsif(clk5="101"and A="001")then
        STAR<=L4;
                  elsif(clk6="01"and A="010")then
        STAR<=T0;
        elsif(clk6="10"and A="010")then
        STAR<=T1;
                  else    star<="11111111"        ;
        end if;
    end process P2;
end lyt;

失败的时钟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hizhong5091 is
port (     clk:in std_logic;--时钟信号
           led: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led灯
        led1_4: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控制七段译码管
end shizhong5091;
architecture lyt of shizhong5091 is
signal clk1:std_logic_vector(25 downto 0);
signal clk2: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clk3: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4: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lk5: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lk6: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A: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m0: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3: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4: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5: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保存十个不同数字的信号
signal   m6: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7: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8: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9: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1:process(clk)---控制七段显示学号的进程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lk1<=clk1+1;
        if(clk1="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then
            clk1<=(others=>'0');           ---时钟控制
                                         if(clk3="1001")then
                                         clk3<=(others=>'0');
                                           if(clk4="100")then
                                                clk4<=(others=>'0');
                                                  if(clk5="1011")then
                                                  clk5<=(others=>'0');
                                                   if(clk6="01")then
                                                   clk6<=(others=>'0');
                                                   else clk6<=clk6+1;
                                                        end if;
                                                  else clk5<=clk5+1;
                                                  end if;
                                                else clk4<=clk4+1;
                                                end if;
                                         else        clk3<=clk3+1;
                                         end if;
        end if;
        m0<="00000011";
                  m1<="10011110";
                  m2<="00100100";
                  m3<="00001100";
                  m4<="10011000";--储存十个不同led数字
                  m5<="01001000";
                  m6<="01000000";
                  m7<="00011110";
                  m8<="00000000";
                  m9<="00001000";
        if(clk3="0000")then
            led1_4<="1110";
            led<=m0;
        end if ;
             if(clk3="000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
        if(clk3="0010")then
            led1_4<="1110";
            led<=m2;
        end if ;
        if(clk3="0011")then
            led1_4<="1110";
            led<=m3;
        end if ;
             if(clk3="0100")then
            led1_4<="1110";
            led<=m4;
        end if ;
        if(clk3="0101")then
            led1_4<="1110";
            led<=m5;
        end if ;
       if(clk3="0110")then
            led1_4<="1110";
            led<=m6;
        end if ;
             if(clk3="0111")then
            led1_4<="1110";
            led<=m7;
        end if ;
        if(clk3="1000")then
            led1_4<="1110";
            led<=m8;
        end if ;
        if(clk3="1001")then
            led1_4<="1110";
            led<=m9;
        end if ;
        if(clk4="000")then
            led1_4<="1101";
            led<=m0;
        end if ;
             if(clk4="001")then
            led1_4<="1110";
            led<=m1;
        end if ;
        if(clk4="010")then
            led1_4<="1101";
            led<=m2;
        end if ;
        if(clk4="011")then
            led1_4<="1101";
            led<=m3;
        end if ;
             if(clk4="100")then
            led1_4<="1101";
            led<=m4;
        end if ;
        if(clk4="101")then
            led1_4<="1101";
            led<=m5;
        end if ;
             if(clk5="0000")then
            led1_4<="1011";
            led<=m0;
        end if ;
             if(clk5="0001")then
            led1_4<="1011";
            led<=m1;
        end if ;
        if(clk5="0010")then
            led1_4<="1011";
            led<=m2;
        end if ;
        if(clk3="0011")then
            led1_4<="1011";
            led<=m3;
        end if ;
             if(clk5="0100")then
            led1_4<="1011";
            led<=m4;
        end if ;
        if(clk5="0101")then
            led1_4<="1011";
            led<=m5;
        end if ;
       if(clk5="0110")then
            led1_4<="1011";
            led<=m6;
        end if ;
             if(clk5="0111")then
            led1_4<="1011";
            led<=m7;
        end if ;
        if(clk5="1000")then
            led1_4<="1011";
            led<=m8;
        end if ;
        if(clk5="1001")then
            led1_4<="1011";
            led<=m9;
        end if ;
        if(clk5="1010")then
            led1_4<="1011";
            led<=m0;
        end if ;
             if(clk5="1011")then
            led1_4<="1011";
            led<=m1;
        end if ;
        if(clk6="00")then
            led1_4<="0111";
            led<=m0;
        end if ;
             if(clk6="01")then
            led1_4<="0111";
            led<=m1;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P1;
end l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