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位抢答器,液晶显示方面有些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
这是我自己花了好久,查了很多资料做的八位抢答器,其他功能现已全部实现,但是关于液晶屏显示方面,依然有些问题。
我用液晶屏做了一个分数显示器,一开始八个选手都是零分时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我在抢答结束后进行加减分操作后,显示就出现了问题,检查了很多地方都不知道哪儿出现了问题,希望有大佬看到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源程序实在过长,都放在附件里了,麻烦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1ms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编码表1-F和-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char code table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各位灯亮
const uchar code ZF_tab[] =
{
        0xF8,0xFC,0x04,0xC4,0x24,0xFC,0xF8,0x00,  // -0-
        0x07,0x0F,0x09,0x08,0x08,0x0F,0x07,0x00,

        0x00,0x10,0x18,0xFC,0xFC,0x00,0x00,0x00,  // -1-
        0x00,0x08,0x08,0x0F,0x0F,0x08,0x08,0x00,

        0x08,0x0C,0x84,0xC4,0x64,0x3C,0x18,0x00,  // -2-
        0x0E,0x0F,0x09,0x08,0x08,0x0C,0x0C,0x00,

        0x08,0x0C,0x44,0x44,0x44,0xFC,0xB8,0x00,  // -3-
        0x04,0x0C,0x08,0x08,0x08,0x0F,0x07,0x00,

        0xC0,0xE0,0xB0,0x98,0xFC,0xFC,0x80,0x00,  // -4-
        0x00,0x00,0x00,0x08,0x0F,0x0F,0x08,0x00,

        0x7C,0x7C,0x44,0x44,0xC4,0xC4,0x84,0x00,  // -5-
        0x04,0x0C,0x08,0x08,0x08,0x0F,0x07,0x00,

        0xF0,0xF8,0x4C,0x44,0x44,0xC0,0x80,0x00,  // -6-
        0x07,0x0F,0x08,0x08,0x08,0x0F,0x07,0x00,

        0x0C,0x0C,0x04,0x84,0xC4,0x7C,0x3C,0x00,  // -7-
        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0xB8,0xFC,0x44,0x44,0x44,0xFC,0xB8,0x00,  // -8-
        0x07,0x0F,0x08,0x08,0x08,0x0F,0x07,0x00,

        0x38,0x7C,0x44,0x44,0x44,0xFC,0xF8,0x00,  // -9-
        0x00,0x08,0x08,0x08,0x0C,0x07,0x03,0x00,
};
sbit beep=P2^3;//蜂鸣器
sbit deng=P2^5;//灯锁存
sbit duan=P2^6;//段锁存
sbit wei=P2^7;//位锁存
sbit key1=P1^0;//八个选手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key7=P1^6;
sbit key8=P1^7;
sbit keyks=P2^0;//开始
sbit keyjia=P2^1;//加
sbit keyjian=P2^2;//减
sbit keyfw=P2^4;//复位
sbit keysz=P3^0;//设置,按一次设置抢答时间,按两次设置答题时间,按三次返回
sbit keyqc=P3^1;//清除积分
sbit ye=P3^2;//液晶锁存
sbit Reset = P3^3;   //复位
sbit RS = P3^5;    //指令数据选择
sbit E = P3^4;    //指令数据控制
sbit CS1 = P3^6;   //左屏幕选择,低电平有效
sbit CS2 = P3^7;   //右屏幕选择
uchar  *ZF;        //数据指针,ZF为首地址
uchar d,x,y;
uchar num;//选手编号
uchar t0,t1,t2,t3,t4,s3;//定时器时间
uchar dtds,dtds1;//答题定时,设置答题定时
uchar ds,ds1;//抢答定时,设置抢答定时
uchar kaif;//开始标记,0表示未开始,1表示开始
uchar wanf;//抢答完成标记,0表示未完成,1表示完成
uchar daf;//开始答题标记,0表示未开始答题,1表示3s倒计时,2表示开始答题倒计时
uchar setf;//设置标记,0表示未在设置中,1表示正在设置抢答定时,2表示正在设置答题定时
uchar temp;//流水灯
uchar q;//8人按键选择
uchar fen;//分数的中间量
uchar fen1;//八个选手的分数
uchar fen2;
uchar fen3;
uchar fen4;
uchar fen5;
uchar fen6;
uchar fen7;
uchar fen8;
uchar f1,f2,f3,f4,f5,f6,f7,f8;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deng=0;//关灯锁存
        duan=0;//关段锁存
        wei=0;//关位锁存
        beep=1;//关蜂鸣器
        keyks=1;//开始按键置1
        keyfw=1;//复位按键置1
        keyjia=1;//加时间按键置1
        keyjian=1;//减时间按键置1
        P1=0xff;//P1口置1
        dtds=dtds1;//设置答题时间
        ds=ds1;//设置抢答时间
        temp=0xfe;
        t0=0;
        t1=0;
        t2=0;
        t3=0;
        t4=0;
        s3=3;
        kaif=0;//开始标记置0
        wanf=0;//抢答完成标记置0
        daf=0;//答题标记置0
        setf=0;//设置标记置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设置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0;//启动定时器0
        TH1=(65536-50000)/256;//设置50ms
        TL1=(65536-50000)%256;
        ET1=1;//开定时器1中断
        TR1=1;//启动定时器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daf==0)//未开始答题,显示抢答倒计时
        {
                t0++;
                if(t0==20)//1s计时
                {t0=0;ds--;}
        }
        if(daf==1)//开始答题之前的3秒倒计时
        {
                t2++;
                if(t2==20)
                {
                        t2=0;
                        s3--;
                        if(s3==0)
                        {
                                beep=0;
                                delay(100);
                                beep=1;
                                daf=2;
                        }
                }
        }
        if(daf==2)//开始答题倒计时
        {
                t3++;
                if(t3==20)
                {t3=0;dtds--;}
        }
        if(ds<=6||dtds<=6)//5秒内蜂鸣器报警
        {
                t4++;
                if(t4==20)
                {
                        t4=0;
                        beep=0;
                        delay(100);
                        beep=1;
                }
        }
        if(ds==0||dtds==0)//计时到0,关闭定时器
        {
                wanf=1;
                beep=0;
                delay(5);
                TR0=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
        if(t1==10)//1s计时
        {t1=0;temp=_crol_(temp,1);}//流水灯循环左移

}
void liushui()                                                                                //流水灯
{
                P0=temp;//灯亮
                deng=1;
                deng=0;

                P0=0xfe;
          wei=1;
                wei=0;
}
void chushi()                                                                                        //数码管初始化 显示四个-
{
                P0=table[16];//第一位显示-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d;
          wei=1;
                wei=0;

                P0=table[16];//第二位显示-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b;
          wei=1;
                wei=0;

                P0=table[16];//第三位显示-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7;
          wei=1;
                wei=0;

                P0=table[16];//第四位显示-
          duan=1;
                duan=0;
                delay(5);
}
void shuzi(uchar a,uchar b)                                //数码管时间号码显示
{
                uchar shi,ge;
                shi=a/10;
          ge=a%10;

                P0=0xfe;
          wei=1;
                wei=0;

          P0=table[shi];//第一位显示十位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d;
          wei=1;
                wei=0;

                P0=table[ge];//第二位显示各位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b;
          wei=1;
                wei=0;

                P0=table[16];//第三位显示-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7;
          wei=1;
                wei=0;

                P0=table[b];//第四位显示选手号码
          duan=1;
                duan=0;
                delay(5);

}

void baojing(uchar c)                                                        //违规报警
{
          P0=0xfe;
          wei=1;
                wei=0;

          P0=table[15];//第一位显示F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d;
          wei=1;
                wei=0;

                P0=table[15];//第二位显示F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b;
          wei=1;
                wei=0;

                P0=table[16];//第三位显示-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7;
          wei=1;
                wei=0;

                P0=table[c];//第四位显示选手号码
          duan=1;
                duan=0;
                delay(5);

                beep=0;//蜂鸣器报警
                delay(5);
}
void szxianshi(uchar d,uchar e)                //数码管设置时的显示
{
                uchar dshi,dge,eshi,ege;
                dshi=d/10;
                dge=d%10;
                eshi=e/10;
                ege=e%10;

                P0=0xfe;
                wei=1;
                wei=0;

                P0=table[dshi];//第一位显示抢答定时十位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d;
          wei=1;
                wei=0;

                P0=table[dge];//第二位显示抢答定时个位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b;
          wei=1;
                wei=0;

                P0=table[eshi];//第三位显示答题定时十位
          duan=1;
                duan=0;
                delay(5);

                P0=0xf7;
          wei=1;
                wei=0;

                P0=table[ege];//第四位显示答题定时个位
          duan=1;
                duan=0;
                delay(5);
}
void shezhi()                                                                                        //设置抢答时间和答题时间
{
if(keysz==0)//判断按下一次设置按键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sz==0)
                {
                        while(!keysz);//松手判断
      setf++;//setf标志加1
                        while(setf==1)//设置抢答时间
                        {
                                liushui();
                                szxianshi(ds1,dtds1);//显示抢答时间和答题时间
                                if(keyjia==0)//加抢答时间
                                {
                                        delay(5);
                                        if(keyjia==0)
                                        {
                                                while(!keyjia);
                                                ds1++;
                                                ds=ds1;
                                                if(ds1>99)ds1=0;
                                        }
                                }
                                if(keyjian==0)//减抢答时间
                                {
                                        delay(5);
                                        if(keyjian==0)
                                        {
                                                while(!keyjian);
                                                ds1--;
                                                ds=ds1;
                                        }
                                }
                                if(keysz==0)//判断按下第二次设置按键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sz==0)
                                        {
                                                while(!keysz);//松手判断
                                                setf++;//setf标志加1
                                        }
                                }
                         }
                                while(setf==2)//设置答题时间
                                {
                                        liushui();
                                        szxianshi(ds1,dtds1);//显示抢答时间和答题时间
                                        if(keyjia==0)//加答题时间
                                        {
                                                delay(5);
                                                if(keyjia==0)
                                                {
                                                        while(!keyjia);
                                                        dtds1++;
                                                        dtds=dtds1;
                                                        if(dtds1>99)dtds1=0;
                                                }
                                        }
                                        if(keyjian==0)//减答题时间
                                        {
                                                delay(5);
                                                if(keyjian==0)
                                                {
                                                        while(!keyjian);
                                                        dtds1--;
                                                        dtds=dtds1;
                                                }
                                        }
                                        if(keysz==0)//判断按下第三次设置按键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sz==0)
                                                {
                                                        while(!keysz);//松手判断
                                                        setf++;//setf标志加1
                                                }
                                        }
                                }
                                if(setf==3)//setf标志满3清0
                                {
                                        setf=0;
                                        chushi();//数码管初始化
                                }
                }
}
}
void xuanze()                                                                                        //8个选手按键选择
{
                        switch (q)//num对q进行选择
                {
                        case 0xfe:num=1;break;
                        case 0xfd:num=2;break;
                        case 0xfb:num=3;break;
                        case 0xf7:num=4;break;
                        case 0xef:num=5;break;
                        case 0xdf:num=6;break;
                        case 0xbf:num=7;break;
                        case 0x7f:num=8;break;
                }
                P0=tablewei[num-1];//对应灯亮
                deng=1;
                deng=0;
}
void scan()                                                                                                //键盘扫描
{
if(P1!=0xff&&wanf==0&&kaif==1)//判断是否有人按下
{
        delay(5);//延时消抖
        if(P1!=0xff&&wanf==0&&kaif==1)
        {
                q=P1;
                while(P1!=0xff);//松手判断
                beep=0;
                delay(100);
                beep=1;
                wanf=1;//抢答完成
                daf=1;//开始答题
                xuanze();//8人按键选择
        }
}
}

void jifen()                                                                                        //计分子函数
{
        switch(num)//对选手号码进行选择,给fen赋值
        {
                case 1:fen=fen1;break;
                case 2:fen=fen2;break;
                case 3:fen=fen3;break;
                case 4:fen=fen4;break;
                case 5:fen=fen5;break;
                case 6:fen=fen6;break;
                case 7:fen=fen7;break;
                case 8:fen=fen8;break;
        }
        if(keyjia==0)//加分
        {
                delay(5);
                if(keyjia==0)
                {
                        while(!keyjia);
                        fen=fen+10;
                }
        }
                if(keyjian==0)//减分
        {
                delay(5);
                if(keyjian==0)
                {
                        while(!keyjian);
                        fen=fen-10;
                }
        }
        switch(num)//对选手号码进行选择, 把fen值赋给选手
        {
                case 1:fen1=fen;f1=fen1;break;
                case 2:fen2=fen;f2=fen2;break;
                case 3:fen3=fen;f3=fen3;break;
                case 4:fen4=fen;f4=fen4;break;
                case 5:fen5=fen;f5=fen5;break;
                case 6:fen6=fen;f6=fen6;break;
                case 7:fen7=fen;f7=fen7;break;
                case 8:fen8=fen;f8=fen8;break;
        }
}
void delayus(uint time)        //延时
         {
           while(time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us(5);
         E = 1;
         RS = 1;
         P0 = dat;
         ye=1;
         ye=0;
         E = 0;
}
void writecmd(uchar cmd)          //写地址/命令
{
  delayus(5);
  E = 1;
        RS = 0;
  P0 = cmd;
        ye=1;
        ye=0;
  E = 0;
}
void setPM(uchar PM) //选择屏幕( 0-左屏,1-右屏,2-全屏  )
{
switch(PM)
{
   case 0 :         CS1 = 0;         CS2 = 1;   break;
   case 1 :         CS1 = 1;    CS2 = 0;   break;
   default :    CS1 = 0;    CS2 = 0;
}
}
void set_x( x)  //x -> 0 : 7 页
{
x = x&0x07|0xb8;
writecmd(x);
}

void set_y( y) //y -> 0 :63 列
{
y = y & 0x3f|0x40;
writecmd(y);
}

void chearPM(uchar PM)  //清屏(0-清左屏,1-清右屏,2-清全屏 )
{
   uchar i,j;
   setPM(PM);
         for(i = 0;i < 8;i++)
           {
                  set_x(i);                   //从第0到第7页
                  set_y(0);                                //从第0列开始
                  for(j = 0;j < 64; j++)        //在PM=2的情况下左右半屏同时全写0.
                  writedata(0x00);
           }
}
void InitLcd()                  //LCD初始化
{
  Reset = 0;
        delayus(2);
        Reset = 1;
        delayus(2);//软件复位
  chearPM(2);        //清屏
}
void showZF( x, y, uchar *ZF)          //显示一个字符
{
uchar i;
set_x(x); set_y(y);                            //设置页地址,设置列地址
for(i = 0;i < 8;i ++) writedata(*(ZF++));        // 写字符的上半部分
set_x(x + 1);set_y(y);
for(i = 0;i < 8;i ++)        writedata(*(ZF++));         // 写字符的下半部分
}
void display()//液晶显示
{
        setPM(0);
        showZF(0,1,ZF_tab+16);
        showZF(0,17,ZF_tab+f1*16);
        showZF(0,25,ZF_tab);

        showZF(2,1,ZF_tab+32);
        showZF(2,17,ZF_tab+f2*16);
        showZF(2,25,ZF_tab);

        showZF(4,1,ZF_tab+48);
        showZF(4,17,ZF_tab+f3*16);
        showZF(4,25,ZF_tab);

        showZF(6,1,ZF_tab+64);
        showZF(6,17,ZF_tab+f4*16);
        showZF(6,25,ZF_tab);

        setPM(1);
        showZF(0,1,ZF_tab+80);
        showZF(0,17,ZF_tab+f5*16);
        showZF(0,25,ZF_tab);

        showZF(2,1,ZF_tab+96);
        showZF(2,17,ZF_tab+f6*16);
        showZF(2,25,ZF_tab);

        showZF(4,1,ZF_tab+112);
        showZF(4,17,ZF_tab+f7*16);
        showZF(4,25,ZF_tab);

        showZF(6,1,ZF_tab+128);
        showZF(6,17,ZF_tab+f8*16);
        showZF(6,25,ZF_tab);
        setPM(2);
}
void main()                                                                                    //主函数
{
                        ds1=60;//抢答时间和答题时间初始化
                        dtds1=60;
                        ye=0;
                        InitLcd();

LOOP0:fen=0;//分数初始化
                        fen1=0;
                        fen2=0;
                        fen3=0;
                        fen4=0;
                        fen5=0;
                        fen6=0;
                        fen7=0;
                        fen8=0;
                        f1=fen1/10;
                        f2=fen2/10;
                        f3=fen3/10;
                        f4=fen4/10;
                        f5=fen5/10;
                        f6=fen6/10;
                        f7=fen7/10;
                        f8=fen8/10;

LOOP1:init();//初始化子函数
                        while(kaif==0)//抢答未开始
                        {
                                liushui();//流水灯
                                chushi();//数码管初始状态
                                shezhi();//抢答时间和答题时间的设置
                                display();
                                if(keyqc==0)
                                {
                                        delay(5);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0;
                                        }
                                }
                                if(kaif==0&&P1!=0xff)//判断是否有违规抢答
                                {
                                        delay(5);
                                        if(kaif==0&&P1!=0xff)
                                        {
                                                q=P1;
                                                while(P1!=0xff);//松手判断
                                                while(1)
                                                {
                                                        xuanze();//8人按键选择
                                                        baojing(num);//违规报警
                                                        if(keyfw==0)goto LOOP1;//回到初始化子程序
                                                }
                                        }
                                }
                                if(keyks==0&&setf==0)//判断抢答是否开始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ks==0)
                                        {
                                                while(!keyks);//松手判断
                                                beep=0;
                                                delay(100);
                                                beep=1;
                                                P0=0xff;//关灯
                                                deng=1;
                                                deng=0;
                                                TR0=1;//开定时器0,关定时器1
                                                TR1=0;
                                                num=0;//显示0
                                                kaif=1;//抢答开始标记
                                        }
                                }
                        }
                        while(kaif==1)//抢答开始
                        {
                                if(daf==0)//未开始答题
                                {
                                        scan();//键盘扫描
                                        shuzi(ds,num);//数码管显示
                                }
                                else
                                {
                                        if(daf==1)
                                                shuzi(s3,num);//答题之前3秒倒计时
                                        else
                                                shuzi(dtds,num);//开始答题,答题倒计时
                                                if(!keyjia||!keyjian)
                                                {
                                                        TR0=0;
                                                        while(keyfw&&keyqc)
                                                        {
                                                                shuzi(dtds,num);
                                                                jifen();
                                                                display();
                                                        }
                                                }
                                }
                                if(keyfw==0)//复位
                                {
                                        delay(5);
                                        if(keyfw==0)
                                        {
                                                while(!keyfw);
                                                goto LOOP1;//回到初始化子程序
                                        }
                                }
                                if(keyqc==0)
                                {
                                        delay(5);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0;
                                        }
                                }
                        }

}

网友A(2019-03-25):
多提一句,虽然他显示的是乱码,但是1和2对应的乱码,我来回切换好多次发现都是不变的,算是。。有规律的乱码吧,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是一开始就显示1或者2那没问题,就是一加减分操作就出问题

网友B:
画出逻辑框图,画的时候或许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画出逻辑框图,画的时候或许你就明白了。

我是初学者,不知道逻辑框图怎么画。。做的时候脑子其实一团浆糊,全靠仿真找问题,算了,还是回头问老师吧。话说你也是扬州的啊,我是扬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