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多功能温度计代码

楼主(2019-03-25):
设计了一种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温度检测系统,该系统将温度传感器DS18B20接在控制器的端口上,对温度进行采集,将采集到的温度值显示在LCD1620液晶显示。

基本设计要求
(1)能数字显示被测温度,测量温度范围0~100℃;
(2)分辨率不低于2℃;
(3)高、低两路限温控制点可在0~100℃范围内独立设置;
(4)当温度达到高、低限温控制点发出声光报警。

DS18B20温度传感器经对比,我们选择DS18B20温度传感。DS18B20温度传感器是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改进型智能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9~12位的数字值读数方式。
温度报警         该部分由独立按键和蜂鸣器组成。按键k1用来查看温度上下限,k2,k3分别用来加减温度上下限。当测量温度超过上下限温度时相应的led灯会亮起并且会蜂鸣器也会间断的响起。

          程序所定义的变量与常量: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8
#define uint8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beep=P1^5;

sbit DSPORT=P3^7;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k1=P3^1;           //模式
sbit k2=P3^0;           //加
sbit k3=P3^2;           //减

sbit DHT11_DQ_OUT=P3^2;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2;

u8 mode=0;

uint8 temph=80,templ=10;
uint8 temp;
uint8 flag;          //设定报警标志
uint8 tempvalue;
uchar num[10]="0123456789";
uint8 temphbuf[2];
uint8 templbuf[2];
uchar str1[]="Temp:";  //温度
uchar str2[]="TempH:";          //设定温度上限显示
uchar str3[]="TempL:";          //设定温度下限显示

void delay(u16 i)
{
   while (i--);
}

void delay1ms(uint8 y)
{
        uint8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8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char DS18B20init()
{
    uint8 i;
           DSPORT=0;
        i=70;
        while (i--);
        DSPORT=1;
        i = 0;
        while (DSPORT)
        {
          delay1ms(1);
          i++;
          if(i>5)
          {
            return 0 ;
          }
        }
        return 1;
}                                     // 一位一位的传输字节          ,先低位,后高位。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8 i,j;
   for(i=0;i<8;i++)
   {
         DSPORT=0;
     j++;
    DSPORT=dat & 0x01;
        j=6;
        while (j--);
    DSPORT=1;
        dat >>= 1;
   }
}
char DS18B20readbyte()          // 一位一位的接收数据
{
   uchar byte ,b;
   uint8 i,j;
   for(i=8;i>0;i--)
   {
     DSPORT=0;
         j++;
         DSPORT=1;
         j++;
         j++;
         b=DSPORT;
         byte=(byte >> 1)|(b << 7);
         j=4;
         while(j--);
   }
   return byte ;
}

void DS18B20changtemp()                   //转换温度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void DS18B20sendreadtempc()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char temph,templ;
        DS18B20changtemp();
    DS18B20sendreadtempc();
        temp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emp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l与temph位置不可调换。
        temp=temph;
        temp<<=8;
        temp|=templ;
        return temp;
}

void key_pros()
{
    if(k1 == 0)
        {
          delay(1000);
          if(k1 == 0)
          {
             mode++;
                 if(mode==3)
                 mode=0;
                 LcdWriteCom(0x01);
          }
          while(!k1);
        }
        if(mode==1)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temph++;
                         if(temph>=80)temph=80;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temph--;
                         if(temph<=0)temph=0;

                  }
                  while(!k3);
           }
         }
           if(mode==2)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templ++;
                         if(templ>=80)templ=80;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templ--;
                   if(templ<=0)templ=0;
             }
                 while(!k3);
       }
     }
  }

void lcd_init_display()
{
     u8 i;
         for(i=0;i<5;i++)
            {
               LcdWriteCom(0x80+i);
               LcdWriteData(str1[i]);
            }
}

void data_pros()
{
    u16        i;
        u16 temphbuf[2],templbuf[2];
        float dio;
        u16 k;
        tempvalue = DS18B20readtemp();
    dio=tempvalue*0.0625;
        k=dio*100+0.5;//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temp=k;
        temphbuf[0]=temph/10;
        temphbuf[1]=temph%10;
        templbuf[0]=templ/10;
        templbuf[1]=templ%10;
        if(mode==0)
        {
          lcd_init_display();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num[temp/1000]);
          LcdWriteData(num[temp%1000/10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num[k%100/10]);
          LcdWriteData(num[k%10]);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if(mode==1)                          //温度上限显示
        {
        LcdWriteCom(0x80);
                for(i=0;i<6;i++)
                {
                        LcdWriteData(str2[i]);
                }
                        LcdWriteData(num[temphbuf[0]]);
                           LcdWriteData(num[temphbuf[1]]);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if(mode==2)                          //温度下限显示
        {
                for(i=0;i<6;i++)
                {
                    LcdWriteCom(0x80+i);
                        LcdWriteData(str3[i]);
                }
                LcdWriteData(num[templbuf[0]]);
                LcdWriteData(num[templbuf[1]]);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
}

int baojinpros()
{
   float dio;
   u16 k;
   tempvalue = DS18B20readtemp();
   dio=tempvalue*0.0625;
   k=dio*100+0.5;//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tempvalue=k/100;
   if(tempvalue >= temph)
   {
     led1=0;
         led2=1;
   }
   if(tempvalue <= templ)
   {
     led1=1;
         led2=0;

   }
   if(tempvalue<temph&&tempvalue>templ)
   {
     led1=1;
         led2=1;
   }
   return tempvalue;
}

void beepxx(uint8 a)
{
    u16 i=10;
    if(a >= temph||a <= templ)
   {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
          }
   }
}

void main()
{
   uint8 i=0,a;
   led1=1;
   led2=1;
   LcdInit();
   lcd_init_display();
   i=0;
   while(1)
   {
                key_pros();
                a=baojinpros();        //报警处理
                beepxx(a);
                data_pros();
                delay(100);
        }
}

网友A:
本帖需要补全电路原理图,源码,详细说明与图片即可获得1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