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热敏电阻温度阻值参数标定问题

楼主(2019-03-25):
各位大哥,对于不熟悉的,没有温度阻值关系表的NTC,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进行测定,自己做个表格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难办。常用的NTC热敏电阻规格有2K、5K、10K、50K、100K、150K、500K。B值分3950、3435等,精度1~5%。由于热敏电阻属半导体非线性器件,各厂家同规格的产品温阻曲线也不尽相同。非专业条件下很难制作温度阻值关系表。建议购买成熟产品,价格不贵,商家会提供温阻表。如果只是玩DIY,可以测3个温点(冰水近似0°、常温25°、沸水近似100°)的阻值,然后查表格找近似规格参考。

网友B:
查资料就行

网友C:
没有办法
只能用供应商提供的温度对应的阻值表,或者是别人给你的正确的阻值表,队此之外,不要对什么温度测量什么阻值抱有任何的希望

网友D:
NTC没有一个标准的,只能用作保险用。

网友E:
有!做校准,会比手册上查到的更准确。
不过花的代价较大!

网友F:
百度下NTC热敏电阻阻值函数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