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TC12C5A60S2在protues仿真怎么实现

楼主(2019-03-25):
写了一个程序是用STC12C5A60S2单片机的,仿真时发现没有这个,怎么能在仿真里实现

网友A:
在实物上验证就行了

网友B:
那就说明此芯片不具备仿真功能,可以选STC15,STC8等有仿真功能的芯片。

网友C:
在protues仿真时选用AT89C51就行啦

网友D(2021-09-04):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明此芯片不具备仿真功能,可以选STC15,STC8等有仿真功能的芯片。

请问从什么版本开始可以仿真stc的单片机了

网友E:
proteus 8.9以后开始支持STC单片机了。 支持STC15W4K32S4

758422 Proteus Professional 8.11
Proteus Professional 8.11 SP0  416.01MB
Proteus Professional 8.11 SP1  5353.92MB
http://pan.baidu.com/s/1K9H0BYN2--5bL_QPLGKA5Q 密码:y3t1

网友F(2022-05-26):
引用 网友C:
在protues仿真时选用AT89C51就行啦

您好,那我想请问下基于STC12C5A60S2代码在不改动的情况下可以用AT89C51来实现嘛?我接好线路之后,接口都显示红坨坨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那我想请问下基于STC12C5A60S2代码在不改动的情况下可以用AT89C51来实现嘛?我接好线路之后,接口 ...

俩芯片运行速度不一样,仿不了
接口红为高电平,藍为低电平,灰为高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俩芯片运行速度不一样,仿不了
接口红为高电平,藍为低电平,灰为高阻

那也就是说必须改代码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也就是说必须改代码是吗?

延时肯定要改的,还有单片机的头文件要改的

STC12C5A60S2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52要快3倍以上

在同样晶振的情况下,stc12c5a60s2速度是普通51的8~12倍
对于AT89c51,1个机器周期=12个震荡周期,对于STC12C5A60S2,1个机器周期=1个震荡周期
2、stc12c5a60s2有8路10位AD
3、stc12c5a60s2多了两个定时器,带PWM功能
4,stc12c5a60s2有SPI接口;
5,stc12c5a60s2有EEPROM;
6,stc12c5a60s2有1K内部扩展RAM
7,stc12c5a60s2有WATCH_DOG 看门狗定时器
8  stc12c5a60s2多一个串口
9  stc12c5a60s2的IO口可以定义,有四种状态
10 stc12c5a60s2中断优先级有四种状态可定义。
时间不一样了,你的延时需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