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为何上电时LED很容易损坏?

楼主:
LED损坏是电压击穿还是电流损坏?
如图二,8个正向串联的4000系列整流管对LED有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A(2019-03-26):
你这不加限流电阻吗?这样很容易被烧坏

网友A:
是的,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B:
串一个100K-200K的电阻才不会烧.

网友C:
限流啊,用电阻

网友D:
你的LED芯片的管压降是多大的呢?还有他的电流,电压过高会击穿LED,

网友E:
加限流电阻

网友F:
电容上要并联一个大阻值的电阻,用于关灯时释放电荷

网友G:
根源是电容容易坏,才导致二极管坏,电容要选质量好的,耐压高的。

网友H:
不加限流电阻肯定是会损坏的

网友I:
LED的物理性损坏,是材料变异了,谁引起的呢?“高温”!如何高温的呢?功率!功率谁给的呢……
楼主的电路,只在稳态下行得通。没有考虑瞬太过程!!!
开机时,电容上没有电荷,即压降=0,LED几乎与电源直通,你能保证上电时,电网电压很小吗?(220*1.141*Sin(wt))V

网友J:
二极管回路串联100K电阻

网友K:
电流损坏吧,要加电阻。电容也有点弱了

网友L:
从你的原理图上看,你的输入是220V LED是7颗电压才21V ,你的原意应该是要做一个阻容降压电路,但阻容实际上是限流不降压,也就是说你的负载电压低了。

网友M:
220v就算整成了半波,电流还是很大的呢,所以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N:
对的,要用到电阻才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100K-200K的电阻才不会烧.

这个电路可以认为具有恒流作用。LED损坏主要是上电冲击电流的原因,限流电阻太大消耗功率较大,并联一个合适的稳压管可以吗?可以通过电流要足够大否则烧坏。我用正向串联的4000系列二极管代替,,,,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根源是电容容易坏,才导致二极管坏,电容要选质量好的,耐压高的。

电容不坏也烧管,就是上电冲击电流的原因,尤其是正弦波电压最大值的时候,,,,,,,,,,,

网友O:
引用 网友I:
LED的物理性损坏,是材料变异了,谁引起的呢?“高温”!如何高温的呢?功率!功率谁给的呢……
楼主的电 ...

这都是损坏的根本原因,讨论一下对策哪种方式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M:
220v就算整成了半波,电流还是很大的呢,所以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整流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208V,短路此电压,电流不会超过70毫安,(1违法的50周容抗3140Ω)

网友P:
没有限流电阻,电流过大容易烧坏

网友Q:
楼主拿一个错误的手电筒电路图来说事,最后得出的只会是错误结论

整流输出接有充电指示,蓄电池,档位开关,限流电阻,LED 灯珠。楼主说的负载开路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手电筒灯珠坏的只是个别,开关失灵,蓄电池亏电,阻容占比更多些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从你的原理图上看,你的输入是220V LED是7颗电压才21V ,你的原意应该是要做一个阻容降压电路,但阻容实际 ...

7个LED是并联(各串33Ω)电流按70毫安计。

网友O:
引用 网友I:
LED的物理性损坏,是材料变异了,谁引起的呢?“高温”!如何高温的呢?功率!功率谁给的呢……
楼主的电 ...

最危险的时候就是电源接通的一瞬间(要看正弦波形电压数值),有时正常工作,有时全部损坏。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不加限流电阻肯定是会损坏的

交流电源电压过零时接入一般没问题

网友R:
不加限流电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楼主拿一个错误的手电筒电路图来说事,最后得出的只会是错误结论

整流输出接有充电指示,蓄电池,档位开 ...

LED接通时或电池开路的时候充电LED必然要经受冲击电流,这或许是造成LED损坏的主要原因,元电路就是这样,整流输出没有电容(或许缓冲一下冲击电流?)

网友Q:
别忘了充电指示和蓄电池这两个都是负载,把电池当做电容都没问题,只要线路还连接蓄电池就不存在电池开路一说

网友S:
这样做肯定会烧坏,无论是电压还是电流都超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别忘了充电指示和蓄电池这两个都是负载,把电池当做电容都没问题,只要线路还连接蓄电池就不存在电池开路一 ...

那请您分析一下7个LED什么原因都坏了?充电指示LED和7个照明LED无关,是由交流220串100K直接降压点亮的

网友T:
最少也得加个100K的限流电阻

网友U:
电路建议有一下建议
1、LED加限流电阻。
2、加一个LED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4007,这样不会导致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300多伏的反向电压不击穿都难。
3、在电容两端接一个释放电阻,500K以上,电阻耐压注意,还有安全间距。

网友O:
引用 网友U:
电路建议有一下建议
1、LED加限流电阻。
2、加一个LED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4007,这样不会导致发光二极管反 ...

桥式整流后LED没有反向电压了呀?1微法两端并联一高电阻是有必要的,元电路上7个LED都串联33欧电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那请您分析一下7个LED什么原因都坏了?充电指示LED和7个照明LED无关,是由交流220串100K直接降压点亮的

用你那错误的电路图来分析么?,即使新添加图二还是错的。整流管 IN4007 不能当稳压管使用

网友V:
不加电阻的话电流大很容易损坏

网友W:
要根据LED的功耗来设计LED的电路。如果说一个LED是3.3V,1w的功耗,供电的电压是5V,那么你就要在LED之前放置一个限流电阻,同时起到分压的作用,这样你的LED灯才能保证在不被烧坏的前提下,发出最亮光

网友X:
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W:
要根据LED的功耗来设计LED的电路。如果说一个LED是3.3V,1w的功耗,供电的电压是5V,那么你就要在LED之前放 ...

市电用1微法降压电容最大电流约70毫安,点亮7个LED应该是可以的(每个LED以串联33欧姆),主要是讨论,开机时降压电容的充电电流造成LED损坏的问题。

网友O(2019-07-10):
LED损坏发生在接电的瞬间,应该是电容器充电电流造成的LED损坏。实际上正常工作时损坏极少,即便是去掉串联的降压电阻,但这种损坏是随机的,或者说在正弦波电压最大值时接通电路LED损坏的可能最大,反之,如果能在正弦波过零时接入电路LED一般不会损坏的。是这样吗?欢迎讨论。

网友Y:
自己用的话,在LED两端,并联一个老手电筒的小电珠,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或者并联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Z:
要在LED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防止流过电流过大

网友AA:
为啥没见滤波电容?这样脉动电压很高的,瞬间就会烧掉的

网友AB:
LED这种状态下损坏一定是过流造成的(不是寿命到了),过流的原因一定是LED端电压太高。
我是这样理解的:过零时接入LED不会损坏,并且可以长时间工作;峰值时接入,如果接的是理想电容,其端电压一定是从0伏开始上升,这个时候LED也不会损坏。但是(),非常可惜,理想电容是不存在的,无论这个位置接个什么电容(电解、薄膜及其它的什么),这个电容会有电感,也会有电阻。在这3个因素的作用下,导致了这个时候(峰值时)LED端电压远远超过了其工作电压,在LED上流过了远远超过其额定值的电流,将LED烧毁。

网友AC:
一个错误的电路,一个很不安全的电路拿来讨论有什么意义?
看过有这样设计的吗?
发光二极管限流是必须要的
稳压管也必须要限流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LED这种状态下损坏一定是过流造成的(不是寿命到了),过流的原因一定是LED端电压太高。
我是这样理解的: ...

电容器端电压不会突变,刚接电时视为短路

网友AD:
第一图的LED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防止开关机瞬间电流脉冲对LED造成影响,严重的话会照成产品击穿。

网友AE:
你这是要干嘛呢?阻容降压?输入滤波呢?负载限流电阻呢?没有滤波,上电瞬间高压LED当然容易坏了

网友AF:
led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AG:
不加限流电阻是会被烧坏的

网友AH:
首先算一下容抗,Xc=1/2pifc =3184欧,通过的电流 I=220/3184=0.069A = 69mA,LED的标称额定电流是多少,可以看到这个LED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AI:
要用限流电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I:
LED的物理性损坏,是材料变异了,谁引起的呢?“高温”!如何高温的呢?功率!功率谁给的呢……
楼主的电 ...

这才是本质!放电后的电容器相当于短路,,,,,,,,,,,

网友AJ:
电流太大了,LED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X:
加一个200-400Ω的限流电阻保护LED,  还有电容容易坏,要选高耐压电容还要并联一高电阻保护整流桥
还有4000系列整流管 不是稳压管;

网友AK:
我觉得你电容的前面要加个限流电阻,另外我还是没明白你加这8个二极管干啥用的?这样能稳压?

网友AL:
串上限流电阻

网友AM:
我的观点是缺少一个滤波电容,这个滤波电容的目的不一定是滤波,目的是瞬间上电的时候,可以给电容充电,缓解冲击LED,这样LED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AN:
增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AO:
电流太大,加电阻

网友AB:
引用 网友O:
电容器端电压不会突变,刚接电时视为短路

事实上,这个突变是存在的,包括任何生产厂家生产的任何电容。这也是市场上存在如此多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的电容的原因,因为它们要使用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