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学习求救,好多概念记不住,理解不了

楼主(2019-03-26):
请问各位大佬,有木有学习模电的好方法,我是真的学不懂,几近精神崩溃。。主要是好多概念记不住,理解不了。。

网友A:
吃六个核桃

网友B:
我也记不住,但是呢既然问了,也就翻翻书吧。

首先既然是模电,肯定牵扯的就不仅仅是高电平和低电平。

电压是个范围,电流是个范围。

最简单的模电就是U= I·R;这你要是说不明白,那就没法往下玩了。

复杂开始就是等效计算。

然后还有电容的充放电,通过理解,电容的充放电也就是电压和电流和时间三者的关系。

然后有三极管放大路,

然后是运算放大器的虚短,虚短,放大倍数计算。

然后到负反馈电路,真正理解的时候还是在于使用的时候才去理解透彻。

建议楼主做个电压、电流表。要用到运放的那种。

网友C:
看你兴趣了.
光看书,靠死记,混过考试问题不大.没兴趣的话,建议混过考试后到此为止.
有兴趣的话,多动手,搭建实际电路.学学画PCB,趁着是学生,像示波器之类的比较贵的仪器,可以用学校的不用自己买.不懂的地方再去翻书,比漫无目的的翻书效果好得多.

网友D:
既然是叫“模电”,而不是低频电路或者“高频电路”,那就是一般的为单片机和数字电路入门而设的入门级别的电路而已,能难到哪里去呢?
2楼已经说过,没有兴趣的话,就当是某些课一样,死记就好,考试肯定OK
但如果你是想在这条路长远的走下去在话,在入门的时候就一定少不了多动手,这是肯定少不了的。
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你记半天不一定能记得到,就算你今天记住了,明天也有可能忘记的,但如果是你新手用烙铁在万用板上面焊好了一个,然后经过多次调试才能正常放大的话,至少几年之内你都不会忘记的。
元件低于20个的电路,只要是典型电路,全部都自己动手设计焊一个,焊完就丢了,成本也不高,但你的基础会因为你的动手而变成“大神”,你会在实际动手中学到很多,对于以后的其它电路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并不是所有电路都要自己全焊过的,像元件多一点的电路就可以用电脑仿真,仿真软件首选Multisim
再给你推荐两本书:《电子技术自己指南 》和《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

网友E:
建议你画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板,里面要用到滤波,稳压,放大,限流,分压,上拉,下拉等等,又加强了动手能力,又提高了知识的吸收理解程度

网友F:
你好,我是刚参加完复试的同学,对于模电,我觉得是先对着视频进行学习,看完一遍视频后,再把书过一遍,然后做课后习题进行练习,对于典型的电路还是要记忆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
多看下例题,有时间学学仿真,理解下,再看看书上面的概念和公式,这样能记得快点

网友C:
个人感觉实用跟课本的差别还是特别的大,我念书时,强调的是计算,记公式...这些实用中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脑本身就不擅长干这个,比如一个4阶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对于人脑来说,看着就蛋疼.对于电脑就是小菜一碟,学习的时候,只要知道输出幅值跟频率的大致关系就行了.然后在multisim里搭个电路,试着更改电路里原件的值看看变化,这样概念就初步建立了.比看书上那种天书般的公式效果好得多.当然为了通过考试,考前记一记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H:
多看书上的例题,自己找课外的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