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载入Proteus中仿真没反应,烧入买来的单片机开发板就可以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26):
程序加载入Proteus中仿真没反应,烧入买来的单片机开发板就可以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程序和仿真

楼主:
仿真运行时,发现DS18B20一直是红色的高电平,写了一串用来显示的字符的程序加载进去运行,LCD可以正常显示,LCD应该没问题,就是DS18B20为什么一直是高电平,我改了下引脚烧进开发板,结果都可以正常读取温度,就是仿真不行,各位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ds18b20的DQ脚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看下你的开发板上的相关电路和仿真的电路哪里有不同

网友C:
判忙函数有点不兼容,屏蔽掉即可正常仿真。或按如下修也可以正常仿真。/*------------------------------------------------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bit i;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SET;
        _nop_();
        i=(bit)(DataPort & 0x80);
        EN_CLR;
        return 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忙函数有点不兼容,屏蔽掉即可正常仿真。

您好,我把判忙函数屏蔽了,结果可以显示,但是仿真时一直提示LCD is busy,还有原本是显示Temp +温度℃,但是现在显示的是emp+温度℃,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仿真时判忙函数屏蔽那做实物的时候需要屏蔽吗?还是说我的判忙函数写的有问题。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判忙函数屏蔽了,结果可以显示,但是仿真时一直提示LCD is busy,还有原本是显示Temp +温度℃ ...

把判忙函数按如下修改即可正常仿真。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bit i;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SET;
        _nop_();
        i=(bit)(DataPort & 0x80);
        EN_CLR;
        return i;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判忙函数屏蔽了,结果可以显示,但是仿真时一直提示LCD is busy,还有原本是显示Temp +温度℃ ...

也可以这样改成-55~128度测温

/*-----------------------------------------------
  名称:DS18b20 温度检测液晶显示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RS = P2^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DQ=P1^0;//ds18b20 端口
unsigned char Temp[]={'T','e','m','p',':','\0'};
unsigned char TempData[]={0,0,0,'.',0,0,0x01,'C','\0'};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256;        //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3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bit i;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SET;
        _nop_();
        i=(bit)(DataPort & 0x80);
        EN_CLR;
        return i;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设定二个自定义字符,LCD1602中自定义字符的地址为0x00--0x07,
即可定义8个字符
这里我们设定把一个自定义字符放在0x00位置(000),
另一个放在0x01位子(001)
------------------------------------------------*/

void Lcd_User_Chr(void)
{ //第一个自定义字符
LCD_Write_Com(0x40); //"01 000 000"  第1行地址 (D7D6为地址设定命令形式D5D4D3为字符存放位置(0--7),D2D1D0为字符行地址(0--7))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111" 第1行数据(D7D6D5为XXX,表示为任意数(一般用000),D4D3D2D1D0为字符行数据(1-点亮,0-熄灭)
LCD_Write_Com(0x41); //"01 000 001"  第2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4); //"XXX 10001" 第2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2); //"01 000 010"  第3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e); //"XXX 10101" 第3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3); //"01 000 011"  第4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e); //"XXX 10001" 第4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4); //"01 000 100"  第5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e); //"XXX 11111" 第5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5); //"01 000 101"  第6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1f); //"XXX 01010" 第6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6); //"01 000 110"  第7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4); //"XXX 11111" 第7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7); //"01 000 111"  第8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第二个自定义字符

LCD_Write_Com(0x48); //"01 001 000"  第1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3); //"XXX 00001" 第1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9); //"01 001 001"  第2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3); //"XXX 11011" 第2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a); //"01 001 010"  第3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101" 第3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b); //"01 001 011"  第4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001" 第4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c); //"01 001 100"  第5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101" 第5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d); //"01 001 101"  第6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011" 第6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e); //"01 001 110"  第7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00001" 第7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f); //"01 001 111"  第8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temp;
//        float temperature;
        long tempM;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bit negative;//负数标志
//        unsigned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Init_Timer0();
        Lcd_User_Chr();       //写入自定义字符

//        LCD_Write_Char(13,0,0x01);//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        LCD_Write_Char(14,0,'C'); //写入字符C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                        temperature=(float)temp*0.0625;
                        tempM=temp*0.0625*100;        //换算为10进制温度值再放大100倍
                        TempH=tempM/100;                                //分解出整数值
                        TempL=tempM%100;                                //分解出小数值
                        if(negative==1)
                                TempData[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TempData[0]=' ';                                                        //百位消隐
                        else
                                TempData[0]=TempH/10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TempData[1]=' ';                                                        //十位消隐
                        else
                                TempData[1]=(TempH%100)/10+'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TempH%100)%10+'0';                        //显示个位温度
//                        TempData[3]='.';                                                                //显示小数点
                        TempData[4]=TempL/10+'0';                                        //显示温度小数1位
                        TempData[5]=TempL%10+'0';                                        //显示温度小数2位
//                        TempData[6]=0x01;
//                        TempData[7]='C';                                                                //显示C

                        LCD_Write_String(0,0,Temp);        //写一个字节数据
                        LCD_Write_String(6,0,TempData);        //写一个字节数据

//                        sprintf(displaytemp,"Temp  % 7.3f",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                        LCD_Write_String(0,0,displaytemp);//显示第二行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忙函数有点不兼容,屏蔽掉即可正常仿真。或按如下修也可以正常仿真。/*-------------------------------- ...

您好,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看上面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这样改成-55~128度测温

好的,谢谢大神方法,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