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9-03-26):
//DS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char high_time,low_time,count=0;
sbitoutput=P3^4;
sbitSPEAKER=P3^0;
sbitDATA= P3^7;
void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ucharx=0;
DATA=1;           //DQ复位
delay(10);          //稍作延时
DATA=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延时80s
DATA=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作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失败
delay(30);
return0;
}
//读1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i=0;
uchardat=0;
for(i=8;i>0;i--)
{
DATA=0;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1;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写1字节
WriteOneChar(uchardat)
{
uchari=0;
for(i=8;i>0;i--)
{
DATA=0;
DATA=dat&0x01;
delay(10);
DATA=1;
dat>>=1;
}
delay(8);
return 0;
}
//读取温度
int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a=0;
ucharb=0;
int t=0;
floattt=0;
ucharflag_Negative_number;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供可读9个寄存器),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t=b;
t<<=8;
t=t|a;
if(b&0x80)
{
t=~t+1;
flag_Negative_number=1;
}
else
{
flag_Negative_number=0;
}
tt=t*0.0625;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分辨率
t=tt*10+0.5;
tt=t+0.05;
return(tt);
}
//LCD1602液晶显示函数
#include<reg52.h>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sbitEN=P2^2;
sbitRS=P2^0;
sbitRW=P2^1;
voidDelayms_1602(unsigned int x)       //延时函数
{unsignedint i;
while(x--)
for(i=0;i<200;i++);
}
ucharBusy_Check_1602()               //忙检测
{
ucharLCD_Status;
RS=0;
RW=1;
EN=1;
Delayms_1602(1);
LCD_Status=P0;
EN=0;
returnLCD_Status;
}
voidWrite_LCD_Command_1602(uchar cmd)         //LCD1602写命令
{
while((Busy_Check_1602()&0x80)==0x80);
RS=0;
RW=0;
EN=0;
P0=cmd;
EN=1;
Delayms_1602(1);
EN=0;
}
voidWrite_LCD_Data_1602(uchar dat)             //LCD1602写数据
{
while((Busy_Check_1602()&0x80)==0x80);
RS=1;
RW=0;
EN=0;
P0=dat;
EN=1;
Delayms_1602(1);
EN=0;
}
voidInitialize_LCD_1602()                  //初始化LCD1602
{
Write_LCD_Command_1602(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_1602(1);
Write_LCD_Command_1602(0x01);            //显示清屏
Delayms_1602(1);
Write_LCD_Command_1602(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_1602(1);
Write_LCD_Command_1602(0x0c);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Delayms_1602(1);
}
voidShowString_1602(uchar x,uchar y,uchar * str)
{
uchari=0;
if(y==0)
Write_LCD_Command_1602(0x80|x);
if(y==1)
Write_LCD_Command_1602(0xc0|x);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_1602(str[i]);
}
}

//温控系统主函数
sbitK1=P1^7;
sbitK2=P1^6;
sbitK3=P1^5;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Time_5ms     (0x10000-100)
uchartable [] ="temp=  .  C" ;
uchartable1 [] ="set temp=  .  C" ;
uchar  qian, bai, shi, ge;                 //定义变量
uchar  qian1, bai1, shi1, ge1;           //定义变量
uchar  qian2, bai2, shi2, ge2;           //定义变量
ucharh1, h2, h3, h4;
int  temp;
ucharm=0;
ucharset_temper=50;
voidkeyscan()                        //按键处理函数
{
if(K1==0)
m++;
if(m==1)
{if(K2==0)
set_temper++;
elseif(K3==0)
set_temper--;
}
if(m==2)
m=0;
}

voiddisplay()
{  int h;
if(m==1)
{
qian1=set_temper%10000/1000;
bai1=set_temper%1000/100;            //显示百位
shi1=set_temper%100/10;              //显示十位
ge1=set_temper%10;                  //显示个位
table1[9]=qian1+'0';
table1[10]=bai1+'0';
table1[11]=shi1+'0';
table1[12]=ge1+'0';
}
//if(m==0)
//{
//}
h=high_time;
h1=h/1000;
temp=ReadTemperature();           //读温度
qian=temp%10000/1000;
bai=temp%1000/100;              //显示百位
shi=temp%100/10;                //显示十位
ge=temp%10;                    //显示个位
table[5]=qian+'0';
table[6]=bai+'0';
table[7]=shi+'0';
table[9]=ge+'0';
}

//intredtemper(void)
//{ inth=0;
//intw=0;
//h=ReadTemperature();
//qian2=h%10000/1000;
//bai2=h%1000/100;                     //显示百位
//shi2=h%100/10;                       //显示十位
//ge2=h%10;                           //显示个位
//w=qian2*1000+bai2*100+shi2*10+ge2;
//return(w);
//}

voidwarm()
{
uintt,a;

t=set_temper;
t=t*10;
a=bai*100+shi*10+ge;
SPEAKER=1;
if(a>750)
{   SPEAKER=0;
}
else
{SPEAKER=1;
}
}
voidmain()
{
TMOD=TMOD|0x01;
TMOD=TMOD&0xF1;
ET0=1;                   //定时器0的中断控制位
EX0=1;                   //外部的中断0控制位
IT0=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EA=1;
high_time=50;
low_time=50;
Init_DS18B20();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Initialize_LCD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warm();
ShowString_1602(0,0,table);
ShowString_1602(0,1,table1);
}
}
#include<reg52.h>       //52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uchar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四相八拍正转编码
ucharcode REV[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四相八拍反转编码
sbit  Y1   =P1^0;       //正转
sbit  Y2   =P1^1;       //反转
sbit  Y3   =P1^2;       //停止
sbit  BEEP = P1^4;
/********************************************************/
/*
/* 延时t毫秒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deloy(uint t)
{
   uint y;
   while(t--)
   {
     for(y=0; y<125; y++)
     { }
   }
}

/**********************************************************/
voiddeloyB(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0; i<13; i++)
     { }
   }
}
/**********************************************************/
voidbeep()
{
   uchar i;
   for (i=0;i<100;i++)
    {
     deloyB(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FFW;          //取数据
          deloy(2);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REV;          //取数据
          deloy(2);            //调节转速
        }
      }
}
/********************************************************
*
*  主程序
*********************************************************/
void zhengzhuang()
{
      uchar r,N=64;             //N 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while(1)
    {
      if(K1==0)
          {
        beep();
                   for(r=0;r<N;r++)
         {
                      motor_ffw();       //电机正转
                    if(K3==0)
            {beep();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else if(K2==0)
       {
            beep();
                   for(r=0;r<N;r++)
         {
               motor_rev();       //电机反转
                      if(K3==0)
            {beep();break;}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else
                 P1 = 0xf0;
    }
}

网友A:
有原理图才能很快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