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A3984芯片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9-03-26):
采用A3984驱动芯片
同时也兼容不部分驱动器
控制主要包括三点:PWM脉冲输出,DIR方向选择,EN控制使能
采用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MicroStepDriver.h"
#include "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mpu6050.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signed int step;          //步数
//    signed int now_place;     //当前角度

        //步进电机初始化
        MSD_Init();

    while(1)
  {

        }

}
/*********************************************END OF FILE**********************/

#include "MicroStepDriv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系统加减速参数
//speedRampData srd;
////记录步进电机的位置
//int stepPosition = 0;
////系统电机、串口状态
//struct GLOBAL_FLAGS status = {FALSE, FALSE,TRUE};

/**

  * @brief  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中断组为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MSD_PULSE_TIM_IRQ;
        // 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设置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初始化电机驱动用到的引脚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MS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电机脉冲输出 GPIO 初始化
    MSD_PULSE_AHBxClock_FUN(MSD_PULSE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PULSE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SD_PULSE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连接 PXx 到 定时器输出通道*/
    GPIO_PinAFConfig(MSD_PULSE_PORT,MSD_PULSE_PIN_SOURCE,MSD_PULSE_PIN_AF);

    //电机方向输出 GPIO 、细分、reset、sleep初始化
    MSD_DIR_AHBxClock_FUN(MSD_DIR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DIR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SD_DI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MSD_DIR_PORT,MSD_DIR_PIN);

        //电机使能输出 GPIO 初始化
    MSD_ENA_AHBxClock_FUN(MSD_ENA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EN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SD_EN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MSD_ENA_PORT,MSD_ENA_PIN);
}

///*
// * 注意: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体里面有5个成员,TIM6和TIM7的寄存器里面只有
// * TIM_Prescaler和TIM_Period,所以使用TIM6和TIM7的时候只需初始化这两个成员即可,
// * 另外三个成员是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才有.
// *-----------------------------------------------------------------------------
// *typedef struct
// *{ TIM_Prescaler            都有
// *  TIM_CounterMode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  TIM_Period               都有
// *  TIM_ClockDivision        TIMx,x[6,7]没有,其他都有
// *  TIM_RepetitionCounter    TIMx,x[1,8,15,16,17]才有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 */

/* ----------------   PWM信号 周期和占空比的计算--------------- */
// 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 CLK_cnt:计数器的时钟,等于 Fck_int / (psc+1) = 168M/(psc+1)
// PWM 信号的周期 T = (ARR+1) * (1/CLK_cnt) = (ARR+1)*(PSC+1) / 72M
// 占空比P=CCR/(ARR+1)

static void TIM_Mode_Config(void)
{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168M
        MSD_PULSE_TIM_APBxClock_FUN(MSD_PULSE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周期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MSD_PULSE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MSD_PULSE_TIM_PSC;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最大值为25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MSD_PULSE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互补输出禁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设置占空比大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MSD_PULSE_TIM_PERIOD/2;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MSD_PULSE_OCx_Init(MSD_PULSE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TIM1_CH1预装载寄存器
        MSD_PULSE_OCx_PreloadConfig(MSD_PULSE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MSD_PULSE_TIM, ENABLE);

    //设置中断源,只有溢出时才中断
    TIM_UpdateRequestConfig(MSD_PULSE_TIM,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MSD_PULSE_TIM, TIM_IT_Update);
    // 使能中断
    TIM_ITConfig(MSD_PULSE_TIM, TIM_IT_Update, 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MSD_PULSE_TIM, ENABLE);
}
/**

  * @brief  初始化电机相关的外设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MSD_Init(void)
{
    MSD_GPIO_Config();

    TIM_NVIC_Config();

    TIM_Mode_Config();
}

/*********************************************END OF FILE**********************/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string.h"

struct STime                stcTime;
struct SAcc                 stcAcc;
struct SGyro                 stcGyro;
struct SAngle         stcAngle;
struct SMag                 stcMag;
struct SDStatus stcDStatus;
struct SPress         stcPress;
struct SLonLat         stcLonLat;
struct SGPSV                 stcGPSV;

//unsigned char [250];

//CopeSerialData为串口中断调用函数,串口每收到一个数据,调用一次这个函数。
//处理串口接收到的陀螺仪数据
void CopeSerial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Buffer[250];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Cnt = 0;

        ucRxBuffer[ucRxCnt++]=ucData;
        if (ucRxBuffer[0]!=0x55) //数据头不对,则重新开始寻找0x55数据头
        {
                ucRxCnt=0;
                return;
        }
        if (ucRxCnt<11) {return;}//数据不满11个,则返回
        else
        {
                switch(ucRxBuffer[1])
                {
                        case 0x50:        memcpy(&stcTime,&ucRxBuffer[2],8);break;//memcpy为编译器自带的内存拷贝函数,需引用"string.h",将接收缓冲区的字符拷贝到数据共同体里面,从而实现数据的解析。
                        case 0x51:        memcpy(&stcAcc,&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2:        memcpy(&stcGyro,&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3:        memcpy(&stcAngle,&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4:        memcpy(&stcMag,&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5:        memcpy(&stcDStatus,&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6:        memcpy(&stcPress,&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7:        memcpy(&stcLonLat,&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8:        memcpy(&stcGPSV,&ucRxBuffer[2],8);break;
                }
                ucRxCnt=0;
        }
}

网友A(2020-05-20):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25-05-10):
代码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