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8位流水灯模拟二进制累加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如题 程序如下 开发板就是郭天祥的开发板 P1就是接的灯 置0就亮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x,y,i,j;
  x=0xFF;
  y=0x00;
  while(1)
  {
    P1=x;
    y=y++;
    x=~y;
    for(i=1000;i>0;i--)
      for(j=110;j>0;j--);
  }
}

keil没报任何错 但是流水灯就是不亮
把第六行改成“y=0x01;”第一个灯就一直在亮了
实在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了 感谢dalao指点

网友A:
错误:    y=y++;
正确:    y++;  或  y=y+1;

网友B:
根据你说的,y=0x01, 第一个灯亮, 判断你的电路为高电平有效, 所以 x=~y  改为 x=y.

网友C:
给你改好了。
只要把y=y++改为y++就好了。
y++的意思,就是y=y+1;

网友D:
硬件基础太差,先搞清楚,P1的输出与LED明暗的逻辑关系。

网友E:
把 y=y++; 改成 y=y+1;试一下。

网友F:
逻辑混乱

网友G:
把 y=y++;改成y=++y;就好,只是我自己也不明白,两个都是加1一个先加一个后加,但 y=y++;就没加?

网友H:
改成y=y+1  ;逻辑问题

网友I:
把 y=y++改成y=++y 就可以了

网友J: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x,y,i,j;
x=1;
y=1;

  while(1)
  {
    P1=x;
x=x*2;
    y=x;

  if (y==256)
{
x=1;
}
for(i=1000;i>0;i--)
      for(j=110;j>0;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