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串口通信嵌套程序看不懂,求讲解

楼主(2019-03-26):
这个嵌套函数我看不懂,哪位大佬讲一下?

/************************************************************
程序功能:串口4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sart4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8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
程序功能:串口4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4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4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
程序功能:串口4发送一个16位数
************************************************************/
void Usart4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16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
程序功能: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4,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4,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return (ch);
}
/************************************************************
程序功能: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4,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4);
}

楼主:
快来看一下,哪位会的?

网友A:
有什么不懂得,这不是很简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懂得,这不是很简答吗

真的不懂,这个程序不经过串口中断,直接以scanf接收数据,printf发送数据。但是最上面那三个函数的形参是怎么从scanf里接收数据并判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懂,这个程序不经过串口中断,直接以scanf接收数据,printf发送数据。但是最上面那三个函数的形参 ...

    1.他是将fgetc重定向了,将串口接收的数据重定向到c库函数fgetc,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接收一个字符,scanf调用了这个函数,因此可以使用scanf接收串口的数据。printf发送同理。
    2.发送和接收不一定要用中断来处理。发送是MCU主动,因此一般发送不用中断。接收的话一般要用中断,试想一下,要是MCU在处理别的任务时有数据要接收,如果此时等待当前任务处理完才去接收的话,会错过信息。一次接收一般要用中断。
    3.这个是野火的代码,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去野火stm32论坛找他们的视频教程,很详细。
    4.这里要用scanf的话要把串口接收中断关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