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幕控制板卡如何用万用表进行测试电路图?

楼主(2019-03-27):
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芯片与芯片之间无反应,而且基本测不出来芯片与芯片之间有连接。求问,如果用万用表测试,该用什么方法测试。谢谢。

网友A:
对这种板子万用表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尤其在板子不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B:
LED屏幕控制板卡也要用万用表测?
还不如自己做一个来的简单!

网友C:
你需要问的不是“用什么方法测试”?而是电路板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D:
可能是你测试方法不对,芯片之间的连接线怎么可能测不出来?你是想逆向绘制原理图?如果只是双面板这很容易,多层板麻烦些,只是要花些时间。先找到所有芯片的资料,了解各芯片之间的电路关系,再按电路关系测量确认,原理图不就画出来了吗?不过MCU里的软件你很难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问的不是“用什么方法测试”?而是电路板的原理是什么。

好奇原理及有方法能反推出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板子万用表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尤其在板子不通电的情况下

我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E:
这个我记不太清了。说说思路吧。led驱动基本都是245方案。其实就是用245来扩大单片机的驱动电流。板子本身没什么难点,就是一个单片机驱动两个245来操控led灯板。led灯板上有138逻辑芯片来控制点亮哪一行。有个595来点亮每个8*8的led模块的一行。这个主板有两个单片机,一个是负责通讯一个负责点屏。我猜测是如此。

网友F:
这块如果只是双面板,测线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没有问题的。不通说明没找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