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使用NE555定时器来测电阻?电路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3-27):
stm32怎么使用555定时器来测电阻?
其中原理是什么?
查了一些资料还是有些不懂
怎么去配置个个寄存器?
有手册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如果大家也有不懂的地方一起讨论

网友A(2019-07-31):
请问用32是通过ad还是其他什么方法来得到频率的

网友B:
那个宝找资料

网友C(2020-11-1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如果大家也有不懂的地方一起讨论

可以教教我吗,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D(2021-03-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如果大家也有不懂的地方一起讨论

可以分享一下吗   需要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