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电路连接方法,两条红线,两条灰线,两条棕线

楼主(2019-03-27):
要做一个正负5v的输出电源,需要变压器三端接入,中间是地,这个线要怎么连?变压器两条红线,两条灰线,两条棕线

网友A:
一般是红线接220,灰线和棕线分别是两个绕组,其中一条灰线和棕线接一起,为0V,另外一条灰 棕分别接整流桥交流输入端.这里说的是通常情况下是红线接220,不排除有例外,最好仔细阅读厂家说明.以免接错.

网友B:
万用表欧姆档测一下不就明白了么~~~

网友C:
两条红线一般是接 220V ,两条棕线接全桥整流器,灰线并接当做那中间地

网友D:
两条红线一般的情况下是220交流输入,另外两灰两棕是输出,但是输出电压未符合要求,正负5V一般需要交流9V就可以,过高会使稳压输出器件发热。

两组交流输出需要接全桥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后接三端稳压器件,7805和7905.
如果变压器输出端是三抽头,那就按下图做即可。

网友E:
两条红线接 220V ,两条棕线接全桥整流器,灰线做那中间地

网友F:
通常变压器的原边出线和副边出线不会在同一侧,高压出线用红色,低压出线用其它颜色。低压同色线是同一绕组的两端。简单的±5V接线如图,注意判别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