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导入DDB的问题,铜皮能看到但是无效

楼主(2019-03-27):
PCB是别人用protel99画的,DDB格式,我用Altium Designer14导入。显示正常,但是全部的铜皮无法操作,就是只能看到有铜皮,点击无反应,框选也不能选中,当然也删不掉。其他的元件、走线、焊盘都没问题,只是铺的铜异常,通过铜皮连接的线路会有预拉线提示未连接,相当于没有铜皮。
不只是一个DDB文件有这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按照百度里的一些方法能去掉这些铜皮,但是没有办法保住它们,毕竟全部重绘也很麻烦。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主旨是什么

网友A:
或许软件没有足够空间来运行

网友B:
把导出来的印板图要存成新.pcbdoc 格式就可以修改。

网友C: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忘记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