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电机自动断开,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9-03-27):
继电器接电机  电压显示正常  一接电机继电器自动断开  电机不转

网友A:
电源功率小了,继电器线圈失压不能保持状态

网友B:
加光耦,三极管改用npn ss8050

网友C:
现在什么问题呢?  继电器的使用,最好在控制端加上二极管,保证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什么问题呢?  继电器的使用,最好在控制端加上二极管,保证工作电压。

这个能解决一楼说的问题吗,电源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小了,继电器线圈失压不能保持状态

怎么解决?

网友D:
电源功率要大于继电器线圈+马达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能解决一楼说的问题吗,电源功率太小了?

楼主自己说电压显示是正常的哦, 谁知道是那个状态测量的。

网友E:
电源功率小了,继电器在导通时电源电压瞬时下降;再着,接线好像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