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哪种处理器比较好,关于价格和性能

楼主(2019-03-27):
stm32F1XX和stm32F4xx等,哪种较好啊

网友A:
F4是肯定要比F1好的,F1较为经典,可以用来学习,也可以选择学习F4,F7之类的,一个板子的性能主要看主频,主频越高性能越好,在你做一些实时性强的项目,例如小车,飞行器这样的,需要较快处理速度,就要用主频高的,或是FPGA,不过越先进,越新的芯片学习资料就越少,现在F1的开发板 教程很成熟了,推荐你学这个F1,学会一个其余触类旁通,F1较为经典

网友A:
哇 我回复你看见了吗?

网友B:
这个得看具体需求了

网友C:
F1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学。如果一般玩玩的话。F1就行了。F4当然功能更强大。看自己的需求选择。

网友D:
F4比F1强大,F4有硬件浮点运算模块,F1性价比高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用来做什么?一般F1系列的都可以对付很多需求了,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不做复杂的人机界面,不上系统,一般F1都绰绰有余。

网友F:
适合你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