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和boost一起做的,带载能力如何提高?

楼主(2019-03-27):
buck和boost是一起做的了,目前能做到空载时候的升压和降压,问了下说先提高带载的能力,求问各位大佬,带载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该怎么进行调整呢?查了些资料,满脑子问号。

网友A:
带载能力指你提供的电压时能提供多大的电流,载荷即功率U*I,调整需要动硬件了,看你调压模块的MOS管或晶闸管提供的功率,功率低增加MOS管或晶闸管,或更换更大的导通电流的MOS管或晶闸管。

网友B:
问题比较宽,大致回复
1、提高带载能力就是提高输出功率。
2、电源有很多种。恒压型、恒流型,恒功率。升压、降压都能做这三种
3、先了解自己的用途,在对应选择需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指你提供的电压时能提供多大的电流,载荷即功率U*I,调整需要动硬件了,看你调压模块的MOS管或晶闸 ...

谢谢Thanks♪(・ω・)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比较宽,大致回复
1、提高带载能力就是提高输出功率。
2、电源有很多种。恒压型、恒流型,恒功率。升 ...

谢谢大佬,等下再认真理一下,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