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温控源码,变量值为什么总是不对?

楼主(2019-03-27):
求助论坛大神,为什么我学习改写别人的PID温控源码代码,其中PWM 和temp_PID.SetPoint 总是不对,用串口调试的结果总是不对。
输出结果:  PWM:100  PWM:12288  PWM_P:  设置温度:30  实?饰露?2619  temp_s:3000  temp_PID.SetPoint:

按理说我用了这样的        PWM应该在0到100之间temp_PID.SetPoint:应该是3000才对可是输出为什么不是,实在查不出原因,请大神指正。

引脚分配    lcd    lcddata:    P0
            lcd_e:        P2^7
            lcd_rs:        P2^6
            lcd_rw:        P2^5

        设置按键    limit_choise:        P    //温度上下限选择按键
                increase_temperature        P    //增加温度限值按键
                reduce_temperature        P    //减少温度限值按键

        蜂鸣器报警    warning        P

        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_sensor    P

        制热    heatting    P

        制冷    refrigerating    P

        LED显示        normal        P    //正常温度指示灯
                high_temperature    P    //高温指示灯
                low_temperature        P    //低温指示灯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ain.h>

/*******************************************************************************
* 变量声明
*******************************************************************************/

uint  PWM=0;
uint  PWM_P;//PWM_P  功率占比显示

uchar time_value=0;
uchar time_heatting=0;
uint temp_m=0;                        //实际温度
uint up_limit_temp=30;
uint temp_s; //设置温度*100
PID temp_PID;

uchar massage[]=0;

/*******************************************************************************
* 函数名                                                : void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函数

    temp_PID.Proportion =150;              //  设置 PID 系数
    temp_PID.Integral   =5;
    temp_PID.Derivative =2;

                while(1)
                {
                        temp_s = up_limit_temp*100;
                        temp_PID.SetPoint =        temp_s;
                        if(time_value==10)                                                                                        //读取温度
                        {
                                temp_m=get_temp(Ds18b20ReadTemp());

                        }
                        if(time_value==50)
      {
                                if(temp_s-temp_m>=100)
                                {
                                        PWM=100;
                                }
                                else
                                {
                                        PWM = pid_calc(&temp_PID,temp_m);
                                        if( PWM>=100 )                PWM=100;
                                        else if(PWM<=1)                PWM=1;
                                }
                        }
                        if(time_value==60)                                                                                        //显示温度
                        {

                                display_real_temp(temp_m);
                        }
                  if(time_value==70)
                        {
                                send_string("  PWM:");
                                DtoA(PWM,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
                                PWM_P = PWM;

                                LcdWriteCom(0x80+0X40+0x0C);
                                LcdWriteData('0'+PWM_P/100);
                                LcdWriteCom(0x80+0X40+0x0D);
                                LcdWriteData('0'+PWM_P%100/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E);
                                LcdWriteData('0'+PWM_P%10);

                                */
                                send_string("  PWM:");
                                DtoA(PWM,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send_string("  PWM_P:");
                                DtoA(PWM_P,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send_string("  设置温度:");
                                DtoA(up_limit_temp,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send_string("  实际温度:");
                                DtoA(temp_m,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send_string("  temp_s:");
                                DtoA(temp_s,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send_string("  temp_PID.SetPoint:");
                                DtoA(temp_PID.SetPoint,massage);
                                send_string(massage);
                                send_string("\n");

                        }

                        if(time_value>=100)                                                                                        //指令执行时间,一个单位时间是10ms
      {
                                time_value=0;
      }
                        if(time_heatting >= 500)  time_heatting = 0;
                        if(time_heatting <= PWM*5)
                        {
                                heatting=1;
                        }
                        else
                        {
                                heatting=0;
                        }

        }
}
/*******************************************************************************
* 函数名                                                : void 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uint i,j;
        Ds18b20Init();//Ds18b20初始化
        //heatting=0;//不制热

        IT0Init();
        IT1Init();
        InitUart0();
        InitTimer0();//定时器初始化
        pid_init (&temp_PID);//PID初始化

        LcdInit();//LCD初始化函数

        LcdWriteCom(0x80);//第一行显示
        j=strlen(num1);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1[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
        j=strlen(num2);
        for(i=0; i<j; i++)
        {
                LcdWriteData(num2[i]);
                delay_ms(1);
        }
        LcdWriteCom(0x04);  //关闭写一个指针加1
}

/*******************************************************************************
* 函数名                                                : uint get_temp(uint temp)
* 函数功能                                        : 计算温度函数
* 输入                                                : 温度
* 输出                                                : 温度
*******************************************************************************/
uint get_temp(uint temp)//计算温度函数
{
        float tp;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                                                : void display_real_temp(uint temp)
* 函数功能                                        : 实时温度显示函数
* 输入                                                : 温度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_real_temp(uint temp)//实时温度显示函数
{
        uchar datas[] = {0, 0, 0, 0}; //定义数组

        datas[0]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1] = temp % 1000 / 100;
        datas[2] = temp % 100 / 10;
        datas[3]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0x0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十位

        LcdWriteCom(0x80+0x0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个位

        LcdWriteCom(0x80+0x0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0+0x0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

/*******************************************************************************
* 函数名                                                : void InitTimer0(void)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F0;
    TMOD |= 0x01;//设置定时模式1
    TH0 = 0xD8;
    TL0 = 0xF0;
    EA = 1;
    ET0 = 1;
    TR0 = 1;
}
/*******************************************************************************
* 函数名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D8;
    TL0 = 0xF0;

                time_value++;             //功能计数值+1
                time_heatting++;         //加热计数值+1
}
/*******************************************************************************
* 函数名                                                : void INIT0(void) interrupt 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执行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0(void) interrupt 0
{

        delay_ms(5);
        if (increase_temperature == 0)
                {
                        while(increase_temperature == 0);
                                        if(up_limit_temp<=110)
                                        {
                                        up_limit_temp=up_limit_temp+5;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00/10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0/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5);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

                }
}
/*******************************************************************************
* 函数名                                                : void INIT1(void) interrupt 2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1执行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1(void) interrupt 2
{

        delay_ms(5);
        if (reduce_temperature == 0)
                {
                        while(reduce_temperature == 0);
                                        if(up_limit_temp>=20)
                                        {
                                        up_limit_temp=up_limit_temp-5;
                                        LcdWriteCom(0x80+0X40+0x03);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00/100);
                                        LcdWriteCom(0x80+0X40+0x04);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0/10);
                                        LcdWriteCom(0x80+0X40+0x05);
                                        LcdWriteData('0'+up_limit_temp%10);
                                        }

                }

}
/*******************************************************************************
* 函数名                                                : void IT0Init(void)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T0Init(void)
{
    IT0 = 0;//0为电平,1为下降沿
    EX0 = 1;//外部中断1
}
/*******************************************************************************
* 函数名                                                : void IT1Init(void)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1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T1Init(void)
{
    IT1 = 0;//0为电平,1为下降沿
    EX1 = 1;//外部中断0
}
/*******************************************************************************
* 函数名                                                : void InitUart0(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中断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Uart0(void)
{//设计波特率:4800bps;实际波特率:4464bps
    TMOD&=0x0F;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80;
    TH1 = 0xF3;
    TL1 = 0xF3;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无论是TI/RI出现,只要中断打开,单片机就进入中断函数。
    TR1 = 1;
                //ET1 = 0;//禁止T1中断
}
/*******************************************************************************
* 函数名                                                : void IT1Init(void)
* 函数功能                                        : 串口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massage[0]=0;

}
/*******************************************************************************
* 函数名                                                : void send_byte(uchar by)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字节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end_byte(uchar by)
        {

    SBUF = by;
    while(!TI);//当写下这句的时候,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在写TI = 0;这句了,不然进入中断函数将TI清零之后,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这里
    TI = 0;       //在这里将TI清零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 函数名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

    while(*p!= '\0')
                        {

        send_byte(*p);
        p++;

                        }
        }
/*******************************************************************************
* 函数名                                                : void DtoA(unsigned long dat, unsigned char* buffer)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toA(uint dat, unsigned char* buffer)
{
uint tmp = 0;
char length = 0;
tmp = dat;
while(tmp != 0)//求出数字的实际长度
{
tmp = tmp/10;
length++;
}
buffer[length] = '\0';//长度数为字符串截止位
length--;

while(length >= 0)//数字的低位放入数组的高位
{
tmp = dat%10;
buffer[length--] = 0x30|tmp;

dat = dat/10;
}
}

网友A:
沒有看到PID實現的函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