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HZ的振荡电路加503霍尔元件为什么无法感应磁场变化,测线圈里没电流

楼主(2019-03-27):
图1这个靠5V供电,用霍尔线性503感应磁场,503输出点一直都是静态 电压工作的一般为什么 ,我没有给503加放大电路,而且 他感应到磁场变化输出的电压也是从2.5V的基础上增加的吗?我测振荡电路里边的线圈 里边好像没有电流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有大约500MA 的电流~现在实物板子一直调不同求大佬解决~~~图2是我加的放大电路 求可行度如果要考虑AD采集要求放大电路输出0~3.3V之间 能否可行!

网友A:
不太懂,仅供参考图1典型正反馈滤波电路,你正反馈接的电容C6阻碍直流,没外接负载L1自然没什么电流。

网友B:
不了解这种霍尔的应用,是不是因为高频交变磁场平均值为0,输出电压在基础电压上高频变化?用示波器测输出电压看看。

网友C:
1、看图一基本上不会工作,电路一直只处于放大状态,反馈回路不对,这个是负反馈。
2、LM358 AD,一个应算放大去,总放大倍数接近10倍。但是放大倍数可调。
3、图2 VSS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仅供参考图1典型正反馈滤波电路,你正反馈接的电容C6阻碍直流,没外接负载L1自然没什么电流。

大神,我给发射极和基极之间接了负载10K的电阻 测了L1上的电流也是300mA左右的电流,但是和我没加负载也是300mA,实物方面我还没是,求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这种霍尔的应用,是不是因为高频交变磁场平均值为0,输出电压在基础电压上高频变化?用示波器测输出 ...

7LGLA_OE6RFVH}}~(QD8.png 您看一下这个是输出的波形 和L1上边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仅供参考图1典型正反馈滤波电路,你正反馈接的电容C6阻碍直流,没外接负载L1自然没什么电流。

是不是这样 实物和仿真之间差距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图一基本上不会工作,电路一直只处于放大状态,反馈回路不对,这个是负反馈。
2、LM358 AD,一个应算 ...

大神,图一要怎么样才能正常工作,主要就是想让线圈产生交变电电流用来感应金属,实物板上我也做了很多尝试都行不通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38 ... d63186bceb92c1.html
这个网页和你做的东西一样,有图有程序。去看看吧,模电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