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隔离的逆变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9-03-27):
左翼智能灯,其中是通过PWM调整灯的亮暗,原本是采用直流5v供电的LED灯,若现在要改成用12V交流或220V交流电供电的台灯应该怎么办

网友A:
12v交流整流后用一个7805,就可以得到5v的直流电,220v供电的话,就加一个手机充电器,也能得到5v直流电

网友B:
一个手机充电器即可。

网友C:
12V 可以串入电阻分压,220V 用输出 5V 的开关电源替代

网友D:
1、首先保证电路安全,建议用光耦隔开。
2、5V改成12可以电路需要做一些改变。
3、5V改220V应该带转换电路。保证电路安全。
4、原来灯光亮度不够是LED功率小或LED工作电流太小。
5、个人建议,如果LED功率够不建议增加电路,加大LED工作电流即可。如果LED功率不够林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首先保证电路安全,建议用光耦隔开。
2、5V改成12可以电路需要做一些改变。
3、5V改220V应该带转换电 ...

你好,我是想要改成使用的灯为220V交流电的灯,但是硬件电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